PT2262无线遥控模块四键非锁,如何同时实现两个按键功能,比如同时实现小车的前进加速

楼主(2019-08-31):
在好多帖子和文档上看到用PT2262和51单片机加上L298N实现对小车的无线遥控,对于四键非锁存的PT2262遥控器竟然可以实现前进、倒退、加速、减速四种功能。我就很奇怪,遥控器只能同时实现一个按键功能,在按下前进按键的时候,怎么又可以实现加速功能的呢?如果在按下加速按键的时候,松开前进按键又会怎么样呢?小车是不是就不动了?还有如果用两组无线遥控系统,一组负责前进和后退,另一组负责加速和减速,两组遥控同时工作,是不是就可以完成在前进的过程中加速啦?请大神们不吝赐教!请收下我的双膝……

网友A:
你说有这些功能是51单片机实现的吧,跟无线遥控完全没关系,用什么无线模块都可以实现该功能!

网友B:
按键记录状态 用状态组合控制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这些功能是51单片机实现的吧,跟无线遥控完全没关系,用什么无线模块都可以实现该功能!

有什么可以同时实现多路控制的无线遥控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记录状态 用状态组合控制小车

但是遥控器同时只能保持一路信号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遥控器同时只能保持一路信号啊……

依次连续按两个按键,让接收器识别不难吧。

网友D:
只要遥控器可以发送组合码,假如按A键发1,按B键发2,按AB组合键发3,接收端收到的信号通过解析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控制复杂的执行机构。

网友E:
其实只要不是分别按下,也就是说两个键同时按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F(2023-04-06):
用什么无线模块都可以实现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