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无法触发

楼主(2019-09-01):
以下是我外部中断的函数  我就想问 为什么外部中断无法触发呢   我直接都把引脚接3.3V了还是无法触发   我IO口PDin4和5配置的都是下拉  PBin12和13配置的是上拉。 请问为什么触发不成功啊。。求教求教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PDin(4)==1)
        {
                lef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2服务程序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PDin(5)==1)
        {
                righ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清除LINE2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3服务程序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PBin(12)==0)
        {
                        stop();
                        chuansongdai_work(1);
                        if(PBin(13)==0)
                        {
                                chuansongdai_work(3);   //传送带停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清除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4服务程序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清除LINE4上的中断标志位
}

//外部中断初始化程序
//初始化PE2~4,PA0为中断输入.
void EXTIX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KEY_Init(); //按键对应的IO口初始化

        hongwai_init();
        huidu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2);//PE2 连接到中断线2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3);//PE3 连接到中断线3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D, EXTI_PinSource5);//PE4 连接到中断线4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D, EXTI_PinSource4);//PA0 连接到中断线0

  /* 配置EXTI_Line0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 EXTI_Line4;//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上升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LINE0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 配置EXTI_Line2,3,4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 | EXTI_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中断线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外部中断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外部中断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外部中断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抢占优先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IRQn;//外部中断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1;//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子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网友A:
用断点调试一下,如果没进中断就去找触发的条件、中断配置,从后往前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断点调试一下,如果没进中断就去找触发的条件、中断配置,从后往前推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B(2020-01-0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C(2020-05-1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

小气,只问不大,咋解决的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