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自己手工制作的frizing元件--Tiny RTC DS1307

楼主:
这是实物图片

元件图片

Real Time Clock Module - DS1307 RTC Breakout Board.rar

网友A(2020-03-17):
我也有这模块!楼主能解答一下DS1307和DS1302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B:
這是甚麼啊??

网友C(2024-07-28):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模块!楼主能解答一下DS1307和DS1302有什么区别嘛?

接口类型:DS1307使用I2C(或称为TWI)接口进行通信,而DS1302使用3线串行接口。

通信速率:DS1307的I2C通信速率可以达到400kHz,而DS1302的串行通信速率最高为5MHz。

存储方式:DS1307使用BCD(二进制编码十进制)格式存储时间和日期信息,而DS1302使用二进制格式存储。

电源电压:DS1307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0V至5.5V,适合于大多数微控制器系统。而DS1302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0V至5.5V,但还提供一个低电压版本(1.8V至5.5V)。

电池备份:DS1307需要外部电池供电来保持时钟运行,而DS1302内置了一个可替换的锂电池,可以在断电时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