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05蓝牙模块的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希望大神帮我解决下

楼主(2019-09-01):
小弟最近再做一个项目,单片机用的是STC15W4k58s4系列,然后希望用单片机接蓝牙模块与安卓手机实现串口通信,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手机端什么都不显示,接收到的串口数据是空白。蓝牙模块用的是从机模式,然后串口波特率是9600,能确定蓝牙模块的配置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就是串口发送到手机什么都接收不到。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我把程序贴在下面。

楼主:
这个是主程序

楼主:
这个是子程序

楼主:
这个是串口配置程序

楼主:
单片机串口配置我直接用的是波特率计算器来配置的,系统频率22.1184Mhz,波特率9600,使用串口1,定时器1的8位自动重装载

网友A:
手机端接收是HEX格式吗

网友B:
有没有单独测试过蓝牙模块与手机通信,借用串口助手查看数据,如果测试过的话那要看下是不是程序1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C:
这没有完整程序,很难调试的了。自己细心多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端接收是HEX格式吗

两种格式都试过了,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没有完整程序,很难调试的了。自己细心多想想吧

大神,方便加一个联系方式吗,我想和你交流下,我不知道完整的程序怎么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端接收是HEX格式吗

ASCII和HEX都试过了,都接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单独测试过蓝牙模块与手机通信,借用串口助手查看数据,如果测试过的话那要看下是不是程序1哪里的问 ...

单独测试过了,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怀疑是程序的问题,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吗大佬帮我看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