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操作问题:双击无法选中敷铜

楼主:
对导线做了初步敷铜,之后 双击无法选择敷铜
问题:1.Altium Designer16软件如何选中敷铜?如何修改?
        2.敷铜又何讲究?图中的敷铜有什么建议?  麻烦各位了

网友A(2019-09-02):
PCB的敷铜一般都是连在地线上,增大地线面积,有利于地线阻抗降低,使电源和信号传输稳定,在高频的信号线附近敷铜,可大大减少电磁辐射干扰。总的来说增强了PCB的电磁兼容性。提高板子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B:
选中:在哪层,就先选择哪一层,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
修改外形:鼠标拖动边线;
修改参数:双击点进去;
具体怎么敷铜:我也说不清 https://blog.csdn.net/metersun/article/details/52025721
你这是开关电源吗?

网友C:
去覆铜对应对应的层的空白选择。要看时什么功能的产品,一般来说低频电路,单片机什么的,覆铜接GND就可以,移除死铜;如果是高频电路的话,功放什么的,就要一点式接地,可以不覆铜,绝对不能覆铜到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选中:在哪层,就先选择哪一层,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
修改外形:鼠标拖动边线;
修改参数:双击点进去; ...

是层没有选对,是开关电源,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覆铜对应对应的层的空白选择。要看时什么功能的产品,一般来说低频电路,单片机什么的,覆铜接GND就可以 ...

好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CB的敷铜一般都是连在地线上,增大地线面积,有利于地线阻抗降低,使电源和信号传输稳定,在高频的信号线 ...

嗯嗯,所有线都敷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