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机正负极是否真的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9-09-01):
12V电机是否真的需要接续流二极管

很多人说电机断电会产生一个反向高压,因此需要接二极管保护电机

但是从实际使用来看没有接这个二极管并没问题

所以请问有没有实际应用出过问题的,比如不接这个二极管影响到了电路的稳定

清大仙赐教!

网友A:
电机是不需要二极管保护,三极管才需要二极管保护。

网友B:
感觉接上比较安全吧,只是在DEMO板上使用过,对电路时肯定没说明影响。没有投入到实际使用中,感觉在实际使用中很有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建议加上二极管

网友C:
很少见直流电机接续流二极管的,也许是考虑正反转的原因。不过电容是一定一定一定要加的,没有电容是问题严重,我遇到过。继电器是并联续流二极管,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见直流电机接续流二极管的,也许是考虑正反转的原因。不过电容是一定一定一定要加的,没有电容是问题严 ...

电容不加会有什么问题呢 晚上我测试一下

网友D:
    加这个续流二极管是因为,在电感元件断电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电动势,这个反电动势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会击穿驱动电路中的半导体元件。由于在早期的半导体元件的质量不是很高,有些原器件的反向耐压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就产生了使用续流二极管的“常规”方法。
    现在的半导体技术相对早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反向耐压和散离性都大大改善,可靠性也大大大提高。所以现在的电路中如果电感元件的电感量不是很大的话,并不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像继电器线圈这样的电感元件最好还是加上续流二极管为好,因为比电机的电感量大得多。

网友E:
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这个二极管是一定要的,当然,你不要也不一定绝对会有什么问题,就像常用的104电容一样,在大多的时候,你要不要这个电容,电路都能正常工作。但并不代表这个电容就可以不要了。
马达上的继流二极管也是一样的,你现在可能在电路上看不到,那是因为很多的H桥或者别的马达驱动里面已经内置了二极管的,一些常用的大电流MOS管本身就已经在DS两个极反接了一个二极管的。
这个二极管本身就是一个抗干扰的作用,也许是用不着的,但是,如果电路和成本允许的话,最好是要有

网友F:
电机的本质是线圈,线圈可以理解为一个电感,电感的基本特性是流过电感的电流不会产生跃变。所以当将电机两端的电压撤出后,电机的线圈里还会存在电流,这个时候接上续流二极管,线圈里的电流就会经过续流二极管形成回路,将线圈中的电流通过线圈自身的内阻消耗掉。如果不接续流二极管,那么这个电流将会无处可去,例如你用Nmos推动电机,Nmos关断后,线圈中的电流不会瞬间消失,电流方向也不会变,这样这个电流将继续压在Nmos上,我不知道你指的实际使用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你生产个几万套板子,你可能就会发现问题了。如果只是自己接着玩玩,那就不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G:
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要加续流二极管,才能知道什么情况不用加什么情况要加。不能从个例推全部

网友H:
如果只是做个东西玩玩,没问题;如果是量产,还是加上吧,如果不怕售后维修的话,不加也行,后果自负哦。

网友I:
要是用于长期工作电路建议加上,(万一出问题损失绝对比一个二极管价格要高),自己实验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这个续流二极管是因为,在电感元件断电时,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电动势,这个反电动势有可能(仅仅是“ ...

很牛逼的回答

网友J:
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K:
一般不需要,电机产生的反向电压不会超过输入电压。

网友L:
没有续流二极管,有可能不会影响电路。但有续流二极管,肯定不会影响电路。

网友M:
电机一般有电感,而续流二极管就是给这个电感提供续流回路的。

网友N:
大功率直流电机还是加了安全,特别是有单片机的电路,难免什么时候就出一个脉冲把系统扰乱 .

网友O(2020-12-29):
我现在是PLC控制的大功率继电器通过继电器触点控制直流电机
考虑到直流电机24V/700A 这个反电动势会多大?需不需要加续流单元
用示波器1下0探头能测量吗?还是需要差分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