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舵机的几个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01):
查资料说,对于180度舵机,PWM控制的是角度,对于360度舵机,PWM控制的是速度。
1.对51来说,控制180的程序和控制360的通用吗?(由舵机类型决定控制的变量?)
2.我是想做一个51单片机控制360度指定角度停的(按网上的说法就不能实现了?)但是我又找到了一个我想实现的结果视频,在这个视频里,它是怎么实现(360度指定角度停)的?
小白一枚,站里51控制360的例程少啊这种51控制360度指定停的是需要STM32实现还是?希望有经验的大侠多多指点!真的一脸懵,舵机的教程哪里有
视频地址: https://m.youku.com/video/id_XODM1NDExNDIw.html?refer=seo_operation.liuxiao.liux_00003308_3000_YvmIba_19042900&source=

网友A:
不需要啊,51和32都可以,不管是速度还是角度,对于单片机来说都是输出的是PWM,调节的是占空比,你直接调占空比就可以了啊,不管是180、360还是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51和32都可以,不管是速度还是角度,对于单片机来说都是输出的是PWM,调节的是占空比,你直接调 ...

那51控制360度但是可以调节停的位置的,是通过 给定速度,把一圈的时间量化,建立输入量和时间的对应关系 这样实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51控制360度但是可以调节停的位置的,是通过 给定速度,把一圈的时间量化,建立输入量和时间的对应关系 ...

不用这么麻烦吧,直接调节PWM调节角度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