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翻转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02):
(无正文)

网友A:
单片机IO口是数字口,常见只有高低电平两个状态

翻转就是把0变1,1变0,高变低,低变高。

作用是单片机利用IO口翻转来实现脉冲输出

网友B:
单片机io口翻转即IO口电平状态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变化,然后再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依次循环反复

网友C:
就是高低电平的切换,改变外围电路的状态

网友D:
哈哈,切换个LED灯

网友E:
可以理解成电平的高低转换

网友F:
就是取反的意思,如 i=~P1_0; 每一次运行这条语句,就会把P1_0取反,(高电平变低电平,低电平就变高电平)然后再赋给i

网友G:
高低电平变换

网友H:
翻转即端口高低电平转换,作用需要根据后级电路才能做具体说明

网友I:
就是IO口高低电平变换,若原来为低电平则变高,若原来为高电平则变低,所以叫翻转。

网友J:
就是将单片机的I/O口高低电平进行转换

网友K:
IO口翻转就是指电平转换情况,比如高低电平的转换,得电失电

网友L:
就是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低电平变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