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神,ws2812单片机代码这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9-02):
ws2812的发送1码时序

ws2812的发送1码时序

这里是ws2812的时序代码
#include "IAP15F105W.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Number 20

sbit DAI=P3^2;

void Delay (uint x)  // 1ms Delay
{
    uint t;
    t = 0;
    while (x--)
    {
      WDT_CONTR|=0x10;
      for (t = 0; t < 175; t++);
    }
}

void send_2811_24bits(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   // 发24位数据,按G,B,R发送
{
        uchar a,b;
        for(a=0;a<8;a++)         //dat1 G
        {
                if(dat1&0x80)    //从高位端开始发送
                {
                        DAI=1;                                // CODE "1",发送”1“码
                        for(b=0;b<2;b++)
                        {
                                _nop_(); _nop_();
                        }
                        DAI=0;
                }
                else
                {
                        DAI=1;                                //CODE "0"
                        for(b=0;b<1;b++);//这里是什么意思下面是不是省略了什么
                        DAI=0;
                        for(b=0;b<1;b++);
                }
                dat1=dat1<<1;
        }
        for(a=0;a<8;a++)                       //dat2 B
        {
                if(dat2&0x80)
                {
                        DAI=1;                                              // CODE "1"
                        for(b=0;b<2;b++)
                        {
                        _nop_(); _nop_();
                        }
                        DAI=0;
                }
                else
                {
                        DAI=1;                                //CODE "0"
                        for(b=0;b<1;b++);
                        DAI=0;
                  for(b=0;b<1;b++);
                }
                dat2=dat2<<1;
        }
        for(a=0;a<8;a++)                      //dat3 R
        {
                if(dat3&0x80)
                {
                        DAI=1;                                              // CODE "1"
                        for(b=0;b<2;b++)
                        {
                                _nop_();  _nop_();
                        }
                        DAI=0;
                }
                else
                {
                        DAI=1;                                //CODE "0"
                        for(b=0;b<1;b++);
                        DAI=0;
                        for(b=0;b<1;b++);
                }
                dat3=dat3<<1;
        }
}

void rst()
{
        uchar s;
        DAI=0;
        WDT_CONTR|=0x10;
        for(s=0;s<50;s++);
}
void Flowing()
{
        uint i;
        uint Stack;
        Stack=0;
        while(1)
        {
                for(i=0;i<Stack;i++)
                {
                        send_2811_24bits(255,255,255);
                }
                for(i=0;i<Number-Stack;i++)
                {
                        send_2811_24bits(0,0,0);
                }
                rst();
                Delay(1000);
                Stack++;
                if(Stack>Number)
                {
                        break;
                }
        }
}
void main()
{
        P3M0=0x04;
        P3M1=0x00;
        P32=0;
        WDT_CONTR=0x3F;
        while(1)
        {
                Flowing();
        }
}

楼主:
图片上的
DAI=1;                                //CODE "0"
                        for(b=0;b<1;b++);
                        DAI=0;
                        for(b=0;b<1;b++);

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楼主:
这是ws2812的参数,按图上来说应该发送时间最少的也要0.35微秒,可是程序这里是没有高于0.35微秒的,这是为什么,求大神解答内部晶振一般都设置大于27MHz
void send_2811_24bits(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   // 发24位数据,按G,B,R发送
{
        uchar a,b;
        for(a=0;a<8;a++)         //dat1 G
        {
                if(dat1&0x80)    //从高位端开始发送
                {
                        DAI=1;                                // CODE "1",发送”1“码
                        for(b=0;b<2;b++)
                        {
                                _nop_(); _nop_();
                        }
                        DAI=0;
                }
                else
                {
                        DAI=1;                                //CODE "0"
                        for(b=0;b<1;b++);
                        DAI=0;
                        for(b=0;b<1;b++);
                }
                dat1=dat1<<1;
        }
        for(a=0;a<8;a++)                       //dat2 B
        {
                if(dat2&0x80)
                {
                        DAI=1;                                              // CODE "1"
                        for(b=0;b<2;b++)
                        {
                        _nop_(); _nop_();
                        }
                        DAI=0;
                }
                else
                {
                        DAI=1;                                //CODE "0"
                        for(b=0;b<1;b++);
                        DAI=0;
                  for(b=0;b<1;b++);
                }
                dat2=dat2<<1;
        }
        for(a=0;a<8;a++)                      //dat3 R
        {
                if(dat3&0x80)
                {
                        DAI=1;                                              // CODE "1"
                        for(b=0;b<2;b++)
                        {
                                _nop_();  _nop_();
                        }
                        DAI=0;
                }
                else
                {
                        DAI=1;                                //CODE "0"
                        for(b=0;b<1;b++);
                        DAI=0;
                        for(b=0;b<1;b++);
                }
                dat3=dat3<<1;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上的
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

这里我懂了,后面的“;”是空语句,是延时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