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X工具20V转USB拆解改造成功

楼主(2019-09-02):
买了电动螺丝刀、万用宝、洗车器等几个WORX工具,电池是20V,新电池近300元,后加配了几个二手电池,后期买了一个20VUSB5V的充电器,放置了近1年,前几天拿来准备实用。插上USBLED灯,问题出现:无法保持供电,即8秒后自动关闭。插上手机,在较大电流充电的情况下,第一个指示灯闪,正常充电。问题原因明白了,正如有些充电宝一样,当电流较小时自动关断输出。
不能驱动我的LED照明是无法忍受的问题,主要还想带到野外用的,二来充气泵用。如果不能照明带它的价值就没有了,90元算是白丢。为何这样设计?心里是火气及无奈。
因图片注解不能超过字数,细节说明先在下边说明。可以对图入座。
1、拆解很简单,拆3个螺丝,没有任何卡口,打开如的图。实际上心凉了半截,复杂了。左上是AS358M-E1,查资料可以确定基本与LM358相同,即双运放,电流保护、电压控制估计全是它负责。中上U1DCDC电源芯片,没有找到datasheet
2、要拆下板,只有拆图1中与电池连接的3个焊点(B-  BS  B+),用了300W的烙铁,一次焊下3个点。想改AS358的反馈电路,让它在小流时也能保持工作,理了好长时间的电路图,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图中2中,不接BS,板不能工作。
3、再看一下板,左下R18是空的,加一个200kΩ的电位器,调试没反应,一个焊盘搞坏了。实际上最先一直在AS358USB口附近找分流电阻,没有找到。拆除电位器后,忽然发现RS1RS2,两个丝印“R120”并联,心中一亮,是它无疑。见右中部,已拆下一个,值是0.12Ω。
4、照一张透视图,以备后用
5、来一张正面透视图,以后备用,接LED测试已正常,非常成功。
6、焊上底座,负载工作时,最左一个绿LED灯会闪烁。只有两格电量时,左绿灯灭,中间LED闪烁。RS2已焊在板上保存,不产生作用。
7、改成弯头,失败,再改一个还是失败,两次都是断线。
8、弯头重焊内部线后,透明UV胶固化,再加了一层红色UV胶。
9、全部装好,可以长时间工作。
10、周日还与朋友一块拆电推,中心点不能停机问题,一看就明白如何处理了。想把电推据短,怕两根粗电源线的接线,细信号线不担心。

1、拆解很简单,拆3个螺丝,没有任何卡口,打开如的图。实际上心凉了半截,复杂了。左上是AS358M-E1,查资 ...

1、拆解很简单,拆3个螺丝,没有任何卡口,打开如的图。实际上心凉了半截,复杂了。左上是AS358M-E1,查资 ...

2、要拆下板,只有拆图1中与电池连接的3个焊点(B- BS B+),用了300W的烙铁,一次焊下3个点。想改AS358 ...

2、要拆下板,只有拆图1中与电池连接的3个焊点(B-  BS  B+),用了300W的烙铁,一次焊下3个点。想改AS358 ...

3、再看一下板,左下R18是空的,加一个200kΩ的电位器,调试没反应,一个焊盘搞坏了。实际上最先一直在AS35 ...

3、再看一下板,左下R18是空的,加一个200kΩ的电位器,调试没反应,一个焊盘搞坏了。实际上最先一直在AS35 ...

4、照一张透视图,以备后用

4、照一张透视图,以备后用

5、来一张正面透视图,以后备用,接LED测试已正常,非常成功。

5、来一张正面透视图,以后备用,接LED测试已正常,非常成功。

6、焊上底座,负载工作时,最左一个绿LED灯会闪烁。只有两格电量时,左绿灯灭,中间LED闪烁。RS2已焊在板上 ...

6、焊上底座,负载工作时,最左一个绿LED灯会闪烁。只有两格电量时,左绿灯灭,中间LED闪烁。RS2已焊在板上 ...

RS2已焊在板上保存,不产生作用。

RS2已焊在板上保存,不产生作用。

7、改成弯头,失败,再改一个还是失败,两次都是断线。

7、改成弯头,失败,再改一个还是失败,两次都是断线。

8、弯头重焊内部线后,透明UV胶固化,再加了一层红色UV胶。

8、弯头重焊内部线后,透明UV胶固化,再加了一层红色UV胶。

9、全部装好,可以长时间工作。

9、全部装好,可以长时间工作。

10、周日还与朋友一块拆电推,中心点不能停机问题,一看就明白如何处理了。想把电推据短,怕两根粗电源线的 ...

10、周日还与朋友一块拆电推,中心点不能停机问题,一看就明白如何处理了。想把电推据短,怕两根粗电源线的 ...

网友A(2019-11-18):
从图上看,RS1/2的取样电压经过R37,C9滤波,送到单片机HR7P169B的3脚,这个管脚不知道用的什么模式,可以设置为ADC输入,也可以设置为比较器的正输入端,假如是比较器,那么比较器负输入端是2脚,没看出2脚外接电路,也可能负输入用的内部参考电压,觉得用ADC的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RS1/2的取样电压经过R37,C9滤波,送到单片机HR7P169B的3脚,这个管脚不知道用的什么模式,可以 ...

你看的很仔细,我对HR7P169B不熟悉,估计是主控MCU,无法对它做什么。不好说是比较器还是ADC。一直的思路就是改电流反馈回路,最终证明还是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