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纽扣电池 点亮LED灯珠问题请教

楼主(2019-09-02):
纽扣电池如2032  电压为3V  电压足够驱动一个普通2V的红色发光LED灯
LED灯珠的工作电流是20mA左右   从规格书中看纽扣电池的工作电流只有0.2mA  连续电流3mA
是不是电路设计时要加限流电阻将电流控制在3mA以内,但好多都是将纽扣电池跟LED灯直接连接的,这样不会烧坏电池吗?

网友A:
2032的工作电流肯定不止3mA的
串联电阻是一定要有的,这是基础知识
电池不会烧坏,SONY的2032电池短路十分钟还是一样的能给DS1302正常供电1年,看清楚了,是一年。

网友B:
扣式电池只适合小电流长期供电,如遥控器、时钟芯片备份电源等等。不太适合LED等较大电流的用电器。玩具之类的电器之所以用扣式电池直接点亮LED,是因为扣式电池内阻比较大,电池内阻就相当于LED的限流电阻,即不会烧坏LED,也不会烧坏电池。但电源效率很低,很大一部分能量消耗在电池内阻上了。

网友C:
电池怎么会烧坏?只要不是电池短接了都不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扣式电池只适合小电流长期供电,如遥控器、时钟芯片备份电源等等。不太适合LED等较大电流的用电器。玩具之 ...

既然纽扣电池存在较大内阻, 那电路设计时需要考虑嘛?比如说3V的纽扣电池电路2V的红色LED灯,原先打算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将电流控制在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2的工作电流肯定不止3mA的
串联电阻是一定要有的,这是基础知识
电池不会烧坏,SONY的2032电池短路十 ...

但我从规格书上看到描述的连续电流为3mA 工作电流只有0.2mA,所以不敢确定纽扣电池的工作电流最大是多少 不敢将工作电流放大

网友D:
担心是多余的,2032本身不贵,用两粒做完试验再说,“连续电流为3mA 工作电流只有0.2mA"逻辑错误,"连续电流为0.2mA, 短时间工作电流3mA“相对合理。
主要考虑的持续工作时间的问题。

网友E:
可以用两粒串联

网友F:
短时间没关系,因为纽扣电池的内阻一般比较大。长时间还是串联限流电阻为宜

网友G:
加个保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