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 ESP8266 MQTT TEST源程序

楼主(2019-09-02):
首先說明,本人非原創。
程式是上網找到的,
不能設定MQTT帳號密碼,
本人僅稍微修改後,
可以設定MQTT帳號密碼。
-------------------------
測試方法,
ESP01 接USART2
TXD    ---  PA3/USART2_RX
RXD    ---  PA2/USART2_TX

RST    ---  PA0
EN     ---  PA1

VCC    ---  3.3V
GND    ---  GND

--------------------------
USART1 外接Realterm 或任何能調試com之軟件
TXD    ---  PA9/USART2_RX
RXD    ---  PA10/USART2_TX

--------------------------
從USART1串口調試 發送help 可以看一些輸入方式
例如加入AP 請發送ssid=xxxx&pwd=xxxx
--------------------------
broker 伺服器需設定
ESP_StartMux(TCP,(char *)"192.xxx.xxx.xxx",1883,300)

MQTT帳號密碼在此設定
mqtt_connect_message(mqtt_msg,"123456","username","password")

MQTT連接成功後
手機下載MQTT免費appㄧ可測式
(我就是用MQTT Terminal測式)

appadvice点com/game/app/mqtt-terminal/1404331673

----main.c----------------
#include "bsp.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esp8266.h"
#include "connect.h"
#include "md5.h"
#include "MQTTPacket.h"

u8 mqtt_msg[200]={0};
u16 len;
u8 *my_strstr(const u8 *s1,u16 n1,const u8 *s2,u16 n2);

void USART1_RecvData(void);

unsigned char GetDataFixedHead(unsigned char MesType,unsigned char DupFlag,unsigned char QosLevel,unsigned char Retain)
{
        unsigned char dat = 0;
        dat = (MesType & 0x0f) << 4;
        dat |= (DupFlag & 0x01) << 3;
        dat |= (QosLevel & 0x03) << 1;
        dat |= (Retain & 0x01);
        return dat;
}

u16 mqtt_connect_message(u8 *mqtt_message,char *client_id,char *username,char *password)
{
        u16 client_id_length = strlen(client_id);
        u16 username_length = strlen(username);
        u16 password_length = strlen(password);
        u16 packetLen;
        u16 i,baseIndex;

        packetLen = 12 + 2 + client_id_length;
        if(username_length > 0)
                packetLen = packetLen + 2 + username_length;
        if(password_length > 0)
                packetLen = packetLen+ 2 + password_length;

        mqtt_message[0] = GetDataFixedHead(1,0,0,0);                                //MQTT Message Type CONNECT
        mqtt_message[1] = packetLen - 2;
        baseIndex = 2;
        if(packetLen > 127)
        {
                mqtt_message[2] = 1;                        //packetLen/127;
                baseIndex = 3;
        }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                // Protocol Name Length M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4;                // Protocol Name Length L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77;                // ASCII Code for M
        mqtt_message[baseIndex++] = 81;                // ASCII Code for Q
        mqtt_message[baseIndex++] = 84;                // ASCII Code for T
        mqtt_message[baseIndex++] = 84;                // ASCII Code for T
        mqtt_message[baseIndex++] = 4;                // MQTT Protocol version = 4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 | (0 << 1) | (0 << 1) | (0 << 3) | (0 << 5) | (1 << 6) |(1 << 7);                // conn flags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                // Keep-alive Time Length M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60;                // Keep-alive Time Length L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xff00&client_id_length)>>8;// Client ID length M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xff&client_id_length;        // Client ID length LSB

        // Client ID
        for(i = 0; i < client_id_length; i++)
        {
                mqtt_message[baseIndex + i] = client_id[i];
        }
        baseIndex = baseIndex+client_id_length;

        if(username_length > 0)
        {
                //username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xff00&username_length)>>8;//username length M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xff&username_length;        //username length LSB
                for(i = 0; i < username_length ; i++)
                {
                        mqtt_message[baseIndex + i] = username[i];
                }
                baseIndex = baseIndex + username_length;
        }

        if(password_length > 0)
        {
                //password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xff00&password_length)>>8;//password length MSB
                mqtt_message[baseIndex++] = 0xff&password_length;        //password length LSB
                for(i = 0; i < password_length ; i++)
                {
                        mqtt_message[baseIndex + i] = password[i];
                }
                baseIndex += password_length;
        }

        return baseIndex;
}

//MQTT Publish
u16 mqtt_publish_message(u8 *mqtt_message, char * topic, char * message, u8 qos)
{
        u16 topic_length = strlen(topic);
        u16 message_length = strlen(message);
        u16 i,index=0;
        static u16 id=0;

        mqtt_message[index++] = 48;        //0x30 // MQTT Message Type PUBLISH
        if(qos)
                mqtt_message[index++] = 2 + topic_length + 2 + message_length;
        else
                mqtt_message[index++] = 2 + topic_length + message_length;   // Remaining length
        mqtt_message[index++] = (0xff00&topic_length)>>8;
        mqtt_message[index++] = 0xff&topic_length;

        // Topic
        for(i = 0; i < topic_length; i++)
        {
                mqtt_message[index + i] = topic[i];
        }
        index += topic_length;

        if(qos)
        {
                mqtt_message[index++] = (0xff00&id)>>8;
                mqtt_message[index++] = 0xff&id;
                id++;
        }

        // Message
        for(i = 0; i < message_length; i++)
        {
                mqtt_message[index + i] = message[i];
        }
        index += message_length;

        return index;

}

u8 mqtt_puback_message(u8 *mqtt_message)
{
        static u16 id=0;

        mqtt_message[0] = 64;                                //0x40 //PUBACK
        mqtt_message[1] = 2;
        mqtt_message[2] = (0xff00&id)>>8;
        mqtt_message[3] = 0xff&id;
        id++;

        return 4;
}

u16 mqtt_subscribe_message(u8 *mqtt_message,char *topic,u8 qos,u8 whether)
{
        u16 topic_len = strlen(topic);
        u16 i,index = 0;
        static u16 id=0;

        id++;
        if(whether)
        {mqtt_message[index++] = 0x82;}                                //0x82 SUBSCRIBE
        else
        {mqtt_message[index++] = 162;        }                        //0xA2
        mqtt_message[index++] = topic_len + 5;
        mqtt_message[index++] = (0xff00&id)>>8;
        mqtt_message[index++] = 0xff&id;
        mqtt_message[index++] = (0xff00&topic_len)>>8;
        mqtt_message[index++] = 0xff&topic_len;

        for (i = 0;i < topic_len; i++)
        {
                mqtt_message[index + i] = topic[i];
        }
        index += topic_len;

        if(whether)
        {
                mqtt_message[index] = qos;//QoS
                index++;
        }

        return index;

}

//MQTT PING
u8 mqtt_ping_message(u8 *mqtt_message)
{
        mqtt_message[0] = 192;        //0xC0 PING
        mqtt_message[1] = 0;

        return 2;
}

u8 mqtt_disconnect_message(u8 *mqtt_message)
{
        mqtt_message[0] = 224;        //0xE0 DISCONNECT
        mqtt_message[1] = 0;

        return 2;
}

int main(void)
{
        u16 len;
        u8 state=0,link=0;
        BspInit();
        printf("\r\ninitialize finish\r\n\r\n");
         while(1)
        {
                if(esp8266.state==254)//ESP8266
                {
                        switch(state)
                        {
                                case 0:
                                        if(ESP_StartMux(TCP,(char *)"xxx.xxx.xxx.xxx",1883,300))
                                        {
                                                link=1;
                                                Delay10Ms(100);//1000ms
                                                //MQTT Connect
                                                len=mqtt_connect_message(mqtt_msg,"123456","","");//id=123456,username,password
                                                //for(i=0;i<len;i++)
                                                //{
                                                //        printf("%02X ",mqtt_msg[i]);
                                                //}
                                                if(ESP_SendTcpUdp(mqtt_msg,len,200))
                                                {

                                                        printf("\r\nMQTT_Connect ...\r\n");
                                                        Delay10Ms(100);//1000ms
                                                        //MQTT subscribe
                                                        len=mqtt_subscribe_message(mqtt_msg,"test",1,1);//SUB Topic Qos1 1:ó†é†
                                                        //PrintHex(mqtt_msg,len);
                                                        if(ESP_SendTcpUdp(mqtt_msg,len,200))
                                                        {
                                                                state=1;
                                                                printf("\r\nMQTT_Subscribe ...\r\n");
                                                        }
                                                }

                                        }
                                        Delay10Ms(500);//5000ms
                                break;
                                case 1:
                                        if(IS_TIMEOUT_10MS(eTim4, 6000))//60000ms
                                        {
                                                if(link)
                                                {
                                                        u8 ping[2];
                                                        ping[0]=0xc0;
                                                        ping[1]=0x00;
                                                        if(ESP_SendTcpUdp(ping,2,200))//PINGREQ
                                                        {
                                                                printf("\r\nMQTT_Ping ...\r\n");
                                                        }

                                                        else
                                                        {
                                                                link=0;
                                                                state=0;
                                                                printf("\r\nMQTT_Ping Fail\r\n");
                                                        }
                                                }
                                        }
                                        break;
                        }
                        if(ESP_Recv_Len>0)
                        {
                                char* position=NULL;
                                u8 data_len;

                                printf("ESP_Recv=%s\r\n",ESP_Recv_Buff);
                                //PrintHex(ESP_Recv_Buff,ESP_Recv_Len);
                                ESP_Recv_Len=0;
                                if(strstr((char *)ESP_Recv_Buff,"CLOSED"))
                                {
                                        link=0;
                                        state=0;
                                }

                                position=strstr((char *)ESP_Recv_Buff,"+IPD");
                                data_len=GetValue(position,",");
                                if(data_len>0)
                                {
                                        printf("Recv_Data_Len=%d\r\n",data_len);
                                        position=strstr((char *)ESP_Recv_Buff,":");
                                        if(position!=0)
                                        {
                                                memcpy(mqtt_msg,position+1,data_len);
                                        }
                                        //PrintHex(mqtt_msg,data_len);
                                        if(mqtt_msg[0]==50||mqtt_msg[0]==58)
                                        {
                                                /*
                                                if(strstr((char *)mqtt_msg,"ON"))
                                                {
                                                        CONTROL_LED=1;
                                                        printf("CONTROL_LED=ON\r\n");
                                                }
                                                */
                                                if(my_strstr(mqtt_msg,data_len,(u8 *)"ON",2))
                                                {
                                                        CONTROL_LED=1;
                                                        printf("CONTROL_LED=ON\r\n");
                                                }
                                                else
                                                {
                                                        printf("Not Found ON\r\n");
                                                }
                                                if(my_strstr(mqtt_msg,data_len,(u8 *)"OFF",3))
                                                {
                                                        CONTROL_LED=0;
                                                        printf("CONTROL_LED=OFF\r\n");
                                                }
                                                else
                                                {
                                                        printf("Not Found OFF\r\n");
                                                }

                                                len=mqtt_puback_message(mqtt_msg);
                                                //PrintHex(mqtt_msg,len);
                                                if(ESP_SendTcpUdp(mqtt_msg,len,200))
                                                {
                                                        printf("\r\nMQTT_PUBACK ...\r\n");
                                                }
                                        }
                                        //PrintHex(mqtt_msg,data_len);
                                }

                        }
                }
                //ESP_RecvData();
                ESP_Connect();
                Idle();
        }
}

void USART1_RecvData(void)
{
        if(USART1_Recv_Flag)
        {
                u16 value;
                u8 buf[PAYLOAD_DATA_LEN]={0};

                USART1_Recv_Flag=0;
                value=GetValue((char *)USART1_Recv_Buff," ");
                CopyString((char *)buf,(char *)USART1_Recv_Buff," ");
                printf("buffer=%s value=%d\r\n",buf,value);
                if(strstr((char *)buf,"help"))
                {
                        printf("\r\n========== Help Menu ==========\r\n\r\n");
                        printf("var? (variable)\r\n");
                        printf("rst-h (esp8266 hard reset)\r\n");
                        printf("rst-s (esp8266 soft reset)\r\n");
                        printf("state val (esp8266 state)\r\n");
                        printf("ssid=xxx&pwd=xxx (set ssid or pwd)\r\n");
                        printf("\r\n===============================\r\n");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BubbleSort"))
                {
                        u8 arr[5] = { 1,2,3,4,5 };
                        u8 i;
                        printf("\r\nFirst:\r\n");
                        for(i = 0; i < 5; i++)
                        {
                                printf("%d",arr[i]);
                        }

                        BubbleSort(arr, 5);//
                        printf("\r\nBubble:\r\n");

                        for(i = 0; i < 5; i++)
                        {
                                printf("%d",arr[i]);
                        }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MY-STRSTR"))
                {
                        u8 *p=my_strstr(buf,strlen((char *)buf),(u8 *)"ON",2);
                        if(p)
                        {
                                printf("my_strstr=%s\r\n",p);
                        }
                        else
                        {
                                printf("Not Found ON\r\n");
                        }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LINK"))
                {
                        ESP_StartMux(TCP,(char *)"xxx.xxx.xxx.xxx",1883,300);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COMM"))
                {
                        len=mqtt_connect_message(mqtt_msg,"123456","","");
                        PrintHex(mqtt_msg,len);
                        if(ESP_SendTcpUdp(mqtt_msg,len,200))
                        {
                                printf("\r\nMQTT_Connect ...\r\n");
                        }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PING"))
                {
                        u8 ping[2];

                        ping[0]=0xc0;
                        ping[1]=0x00;
                        if(ESP_SendTcpUdp(ping,2,200))
                        {
                                printf("\r\nMQTT_Ping ...\r\n");
                        }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PUB"))
                {
                        MQTTString topicString = MQTTString_initializer;

                        topicString.cstring = "test1";
                        len = MQTTSerialize_publish(mqtt_msg, 200, 0, 0, 0, 0, topicString, (u8 *)"123456", 6); /* 2 */

                        //len=mqtt_publish_message(mqtt_msg, "TEST", "OFF");
                        PrintHex(mqtt_msg,len);
                        if(ESP_SendTcpUdp(mqtt_msg,len,200))
                        {
                                printf("\r\nMQTT_Publish ...\r\n");
                        }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SUB"))
                {
                        len=mqtt_subscribe_message(mqtt_msg,"$DATETIME/",0,1);
                        PrintHex(mqtt_msg,len);
                        if(ESP_SendTcpUdp(mqtt_msg,len,200))
                        {
                                printf("\r\nMQTT_Subscribe ...\r\n");
                        }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MD5-TEST"))
                {
                        unsigned char dst[16];

                        MD5_String(dst,(char *)buf);
                        PrintHex((u8 *)dst,sizeof(dst));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ssid"))
                {
                        char *srcstr=USART1_Recv_Buff;
                        char *ssid=(char *)Store_Data.ssid;
                        char *pwd=(char *)Store_Data.pwd;
                        u8 ssid_len=0,pwd_len=0;

                        printf("ssid_len=%d\r\n",sizeof(Store_Data.ssid));
                        printf("pwd_len=%d\r\n",sizeof(Store_Data.pwd));
                        while(1)
                        {
                                if(*srcstr=='=')
                                {
                                        break;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
                                {
                                        printf("ERROR\r\n");
                                        return;
                                }
                                srcstr++;
                        }
                        srcstr++;
                        while(1)
                        {
                                if(*srcstr=='&')
                                {
                                        *ssid='\0';
                                        break;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ssid_len>=sizeof(Store_Data.ssid))
                                {
                                        printf("ERROR\r\n");
                                        return;
                                }
                                *ssid=*srcstr;
                                srcstr++;
                                ssid++;
                                ssid_len++;
                        }
                        while(1)
                        {
                                if(*srcstr=='=')
                                {
                                        break;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
                                {
                                        printf("ERROR\r\n");
                                        return;
                                }
                                srcstr++;
                        }
                        srcstr++;
                        MemSet((BYTE *)&Store_Data.pwd,0,sizeof(Store_Data.pwd));
                        while(1)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pwd_len>=sizeof(Store_Data.pwd))
                                {
                                        *pwd='\0';
                                        break;
                                }
                                *pwd=*srcstr;
                                srcstr++;
                                pwd++;
                                pwd_len++;
                        }
                        if(pwd_len<8)
                        {
                                u8 i;

                                for(i=pwd_len;i<8;i++)
                                {
                                        *pwd='*';
                                        pwd++;
                                }
                        }
                        printf("ssid=%s\r\npwd=%s\r\n",Store_Data.ssid,Store_Data.pwd);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apiKey"))
                {
                        char *srcstr=USART1_Recv_Buff;
                        char *apiKey=(char *)Store_Data.apiKey;
                        u8 key_len=0;

                        while(1)
                        {
                                if(*srcstr=='=')
                                {
                                        break;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
                                {
                                        printf("ERROR\r\n");
                                        return;
                                }
                                srcstr++;
                        }
                        srcstr++;
                        while(1)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key_len>=16)
                                {
                                        *apiKey='\0';
                                        break;
                                }
                                *apiKey=*srcstr;
                                srcstr++;
                                apiKey++;
                                key_len++;
                        }
                        if(key_len<16)
                        {
                                u8 i;

                                for(i=key_len;i<16;i++)
                                {
                                        *apiKey='*';
                                        apiKey++;
                                }
                        }
                        printf("apiKey=%s\r\n",Store_Data.apiKey);
                }
                else if(strstr((char *)USART1_Recv_Buff,"server"))
                {
                        char *srcstr=USART1_Recv_Buff;
                        char *server=(char *)Store_Data.server;
                        u8 server_len=0;

                        while(1)
                        {
                                if(*srcstr=='=')
                                {
                                        break;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
                                {
                                        printf("ERROR\r\n");
                                        return;
                                }
                                srcstr++;
                        }
                        srcstr++;
                        while(1)
                        {
                                if(*srcstr=='\0'||*srcstr=='\r'||*srcstr=='\n'||server_len>=sizeof(Store_Data.server))
                                {
                                        *server='\0';
                                        break;
                                }
                                *server=*srcstr;
                                srcstr++;
                                server++;
                                server_len++;
                        }
                        printf("server=%s\r\n",Store_Data.server);
                }
                else if(strstr((char *)buf,"rst-h"))
                {
                        ESP_HardReset();
                }
                else if(strstr((char *)buf,"rst-s"))
                {
                        ESP_SoftReset();
                }
                else if(strstr((char *)buf,"state"))
                {
                        esp8266.state=GetValue(USART1_Recv_Buff," ");
                }
                else if(strstr((char *)buf,"port"))
                {
                        esp8266.port=GetValue(USART1_Recv_Buff," ");
                }
                else if(strstr((char *)buf,"mode"))
                {
                        esp8266.mode=GetValue(USART1_Recv_Buff," ");
                        if(esp8266.mode)
                        {
                                if(ESP_StartServer(esp8266.port))
                                {
                                        esp8266.login=FALSE;
                                        esp8266.connect=FALSE;
                                        esp8266.bind=FALSE;
                                        esp8266.state=SERVER;
                                        esp8266.ser_time=Get_RunTime();
                                        SetLed(0xff,100,100);
                                }
                        }
                        if(!esp8266.mode)
                        {
                                if(ESP_CloseServer())
                                {
                                        esp8266.mode=ESP_CLIENT;
                                        if(!esp8266.login)
                                                esp8266.state=WAIT_LOGIN;
                                        else if(!esp8266.connect||!esp8266.bind)
                                                esp8266.state=SATRT_CONNECT;
                                        else
                                        {
                                                esp8266.state=LIVE;
                                                SetLed(0xff,10,500);
                                        }
                                }
                        }
                }

                else if(strstr((char *)buf,"add_routr_table"))
                {
                        Payload tmp;
                        u8 i,k,n;

                        n=value;
                        for(k=0; k<10; k++)//
                        {
                                value=n;
                                MemSet((BYTE *)&tmp,0,sizeof(Payload));
                                tmp.header.the_addr=value+k;
                                tmp.header.hop_addr=(value+20)+k;
                                for(i=0; i<k; i++)
                                {
                                        tmp.buf[i]=(value+10)+i;
                                }
                        }
                }
                else if(strstr((char *)buf,"var?"))
                {
                        printf("\r\n=========variable=========\r\n\r\n");
                        printf("apiKey=%s\r\nserver=%s\r\n",Store_Data.apiKey,Store_Data.server);
                        printf("ssid=%s\r\npwd=%s\r\n",Store_Data.ssid,Store_Data.pwd);
                        printf("esp8266_state=%d\r\n",esp8266.state);
                        printf("esp8266_mode=%d\r\n",esp8266.mode);
                        printf("connect_port=%d\r\n",esp8266.port);
                        printf("Run Day:%d Time:%02d:%02d:%02d\r\n",
                                        run_time.date,run_time.hour,run_time.min,run_time.sec);
                        printf("\r\n==========================\r\n");
                }

                else
                {
                        ESP_SendString((u8 *)USART1_Recv_Buff,USART1_ReceDatalen);
                }
        }
}

u8 *my_strstr(const u8 *s1,u16 n1,const u8 *s2,u16 n2)
{
    int n,x=0,y=0;
    if (*s2)
    {
        while(1)
        {
                        if(*s1==*s2)
                        {
                                for (n=0;n<n2;n++)
                                {
                                        if (*(s1+n)==*(s2+n))
                                        {
                                                y++;
                                                if (y>=n2)
                                                //if (!*(s2+n+1))
                                                {
                                                        return (u8 *)s1;
                                                }
                                                if (x+n>=n1-1)
                                                {
                                                        return NULL;
                                                }
                                                if (*(s1+n+1)!=*(s2+n+1))
                                                {
                                                        break;
                                                }
                                        }
                                        else
                                        {
                                                break;
                                        }
                                }
                        }
                        s1++;
                        x++;
                        if(x>=n1)
                        {
                                break;
                        }
        }
        return NULL;
    }
    else
    {
        return (u8*)s1;
    }
}

----------------------------
以下程式碼壓縮後打包上傳。

网友A(2020-02-22):
谢谢分享,正好要用上

网友B(2021-03-09):
謝謝分享,最近有需求,先載來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