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样将原有的pcb进行缩小,就是在不改动原理图,布线合理性规则下对板子进行缩小

楼主(2019-09-02):
我是Altium Designer萌新,刚进公司,任务是能够将一个原有的四层板子进行缩小,我手上有完整的原理图和pcb文件,求教具体做法,元件大小肯定改不了,只能布线优化吧,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来优化,原来在学习都是两层的板子自动 布线。按照经理的意思就是能够将板子整体缩小一圈,在不影响板子性能的情况下。

网友A:
你发个截屏,大家看了才会有建议

网友B:
如果工作量不是很大,我可以帮你,因为我也在上班,时间花费太多老板也不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工作量不是很大,我可以帮你,因为我也在上班,时间花费太多老板也不高兴。

使用的软件不是ad,pads这种常用软件,是designspark,您教我一般改的流程吧,具体一点,我自己也要学

网友C:
没搞过自动布线,都是手动布局布线

网友D:
就是保证板子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把元件排得密集些,缩小板的面积。

网友E:
把布线规则的允许宽度改一下  ctrl按着不松鼠标左键就可以调整线  有点麻烦可能改小不了多少   但我也想不到其它的了

网友F:
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板子大小,把器件放进去,之后布局好,之后布线,布线完成,铺铜就好。

网友G:
把元件放密集之后重新布线吧。。。貌似只能这样,没有软件自动完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元件放密集之后重新布线吧。。。貌似只能这样,没有软件自动完成的吧。。

能给我讲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重新画pcb我肯定搞不定,所以只能在他的基础上改,第一步是不是先清除掉覆铜,再一层一层的改元件布局和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保证板子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把元件排得密集些,缩小板的面积。

能给我讲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重新画pcb我肯定搞不定,所以只能在他的基础上改,第一步是不是先清除掉覆铜,再一层一层的改元件布局和布线?

网友H:
只能把元件放密一点,重新布线。手动布线吧,实际应用中没有用自动布线的,自动布线画出来太难看了。但是重新放元件的时候要注意,有些元件的位置很重要,动了之后硬件就不通了。

网友I:
调整横竖正反面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