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7219数码管驱动芯片内部寄存器互相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9-09-02):
各位大佬有啥好的办法解决它的内部寄存器互相干扰。
我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芯片的1-8内部寄存器在使用的时候,单数位(1 3 5 7)与双数位(2 4 6 8)在各组单独使用的时候,基本没什么干扰,但是只要在混用之后,双数位的信号会和单数位的信号就会互相干扰,重叠显示(比如我1寄存器显示1,2寄存器显示3,结果两个数码管显示的是1和3重叠的数)。试了网上各种办法,都没法解决。倒是这个驱动芯片本来就是给人用来同时驱动8个数码管用的,既然用不了那不就成了废物了么。

楼主:
没人能解答下吗

网友A:
主要涉及的是消影问题,在改变数据前,试试先清空(不显示的代码)原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涉及的是消影问题,在改变数据前,试试先清空(不显示的代码)原寄存器

不行 试过了, 就算我不调用寄存器,只显示单位数,或者双位数的, 看灯板还是会直接显示数字,但是亮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涉及的是消影问题,在改变数据前,试试先清空(不显示的代码)原寄存器

而且这是干扰,消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被干扰的寄存器是显示的干扰源的数字

楼主:
今天终于把电路和程序完成了,7219的内部干扰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应该是7219内部的亮度寄存器的问题,之前我一直把寄存器设置的0x0f(最高亮度),结果让7219的8位显示寄存器产生了严重的内部干扰(就是楼上提及的单输序号和双数序号之间的干扰串码),我今天看到有人说把亮度提高来对抗干扰,我就想到了是不是我把亮度设置太高造成的,然后在程序里把亮度参数代码改低,就能正常显示了,这块芯片估计是年代太久了还是什么原因,都没有详细的介绍芯片本身存在的问题,大多都是网友之间互相求助的,希望我这个方法能帮助需要使用这块芯片,又苦于无法解决干扰问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