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M/433M声表电路

楼主(2019-09-02):
      在现今,网上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着技术前沿,2.4G,WIFI,蓝牙。但其实在大多数的应用的场景中还是能见到315/433.作为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在世界工作中往往由于成本的限制使用PCB天线,PCB天线却又往往受到模具尺寸的限制。如下图所示,是315M声表的最简易电路,成本最低,但也是最难调试的电路,PCB的元器件布局,敷铜的电气特性,天线的长度等等都会影响发射功率及谐波。这个电路的原理我一直没弄懂,调试时就是拿个电感样品本一个参数一个参数的测试。望懂得人不吝赐教。另外这类电路是否可以使用仿真软件或者相关设计软件去模拟设计?

网友A:
射频电路,讲究谐振、阻抗匹配,而由于PCB布线布局、元器件的分布参数影响,同时一般情况下没有足够的仪表仪器调试,想要达到谐振、阻抗匹配,只能是靠运气了。射频不是靠廉价的万用表示波器就能弄的。

网友B:
性能全靠调试来保证,板材特性,元器件参数的离散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电路,讲究谐振、阻抗匹配,而由于PCB布线布局、元器件的分布参数影响,同时一般情况下没有足够的仪表 ...

还有台频谱仪,有限条件下必须找到高效率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全靠调试来保证,板材特性,元器件参数的离散性......

现实很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