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液晶屏显示万年历温湿度

楼主:
彩屏,时间,闹钟等,背景颜色可换,可显示照片,先来2张照片。

网友A(2019-09-03):
/*
红色:FC10,F800,8208,8000,4000,
黄色:FFF0,FFE0,8400,8408,
绿色:87F0,87E0,07E0,0400,0200,0408,07F0,07E8,
蓝色:001F,0010,0008,0014,0210,0418,041F,841F,0210,
青色:07FF,87FF,
灰色:C618,8410,
西瓜红,粉色:F810,F81F,FC1F,FC18,8008,8010,4008,
紫蓝:801F,4010,0410,0208,4410,8418,
橙黄:FC08,FC00,8200,
黑色:0000
白色:FFFF
护眼:CF59               */
//    ------------********************************************************************/

#include "STC15W4K32S4.H "                //
#include " usartPING8cui.H "        // 屏
        //#include " usartBPKT.H "                        // 空调
        //#include " DIANBIAO.H "                                // 电表
#include " initalize.H "                        // 初始化 串口定时器,定时中断程序
#include " scankey.H "                          // 键扫描程序,处理,初始化时的按键设置,文字颜色,亮度
#include " setRTCkey.H "                          // 键扫描程序,处理,时间等设置

#include " RTC_DS3231.H  "                // DS3231时钟芯片子程序20160917

#include " READ_DHT11.H  "                //  温度、湿度传感器 DHT11 子程序

#include " DISPshijian.H "        // 显示参数,,时间

#include " Font_GB2312_code.H "        // 汉字字库成语

#include " stcEEPROM.H        "                                // STC单片机 EEPROM 存储器

#include " wannianli.H        "                                // 万年历计算,农历,节日,节气

#include " JIEQI24.H        "                                // 万年历计算,农历,节日,节气

//#include <STC15F2K60S2.H>

void DISP_MUORENset( void );           //显示屏 初始化 亮度,颜色,表格,标题,数字颜色,背景色,前景色
void init_DUANKOU ( void ) ;                //IO端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_TIME( void )        ;                //初始化 串口和定时器

//====================================================================================
//*********************************************************************************

//******************************************************************************

/*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
//  定时器0:interrupt 1 ,
//  定时器1:interrupt 3 ,
//  定时器2:interrupt 12 ,   串口2和串口3共用波特率
//  定时器3:interrupt 19 ,   运行时间,//34482微秒@22.1184MHz         34.482*29=1秒
//  定时器4:interrupt 20             串口4,空调600BPS用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 定时器1 扫描
{
;
}
/*
        if(TMcon==29) {TMcon =0 ;        TMsec++ ;                                         }                                                         //调试用指示灯
        if(TMsec==60) {TMsec =0 ;        TMmin++ ;        if(DBconsumption_b==1)        TMmin_SUM++ ;        if(TMmin_SUM==60)        TMmin_SUM=0;        }        //有用电时,时间累加,定时器不停
        if(TMmin==60) {TMmin =0 ;        TMhou++ ;        if(DBconsumption_b==1)        TMhou_SUM++ ;        }
        if(TMhou==24) {TMhou =0 ;                        */

//========== 串行口1中断服务函数 ===============================================
//=============================================================================
//  串口1:interrupt 4 ,        ISP
//  串口2:interrupt 8 , 定时器2        显示屏                4800bps
//  串口3:interrupt 17 ,定时器2        电表                4800bps
//  串口4:interrupt 18   定时器4         空调                600bps
//-----------------------------------------------------------------------------

//***********************************************************************************************************
//=========================  屏初始化参数,表格,颜色,亮度  =============================================
void DISP_MUORENset(void)
{

                Dis_Clear();                        //显示屏 清屏

//        Dis_SMS        ( 0xF800, 0x049B );                        //显示屏 红色显示 ,显示说明书,颜色,黄色  ,显示背景图片

//                Brightness( liangdu_key() );                // 上电检测亮度设定值,上电有效

//                yanse_key();                                                                                // 颜色选择,通过键控

    Dis_Clear();                        //显示屏 清屏

                Set_ColorPallet(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屏的前景色,背景色设置

                Dis_Clear();                                                                        //显示屏 清屏  ,设置完颜色后,必须清屏才显示

//                DISP_KCBbiaoge();                                                        // 课程表表格直线

                //                DISP_JRKC(0x07FF , back_color);                //显示"今日课程" 文字,和课程序号12345,绿色07E0,  07FF青色
                //-------------------------------

//        DISP_biaoti                (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                                //显示行标题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Digital_color ;
///        DISP_daiweifuhao(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                        //显示单位符号
//        DISP_biaogeZHIXIAN();                                                                                                    //课程表 绘制表格,直线

}

//***********************************************************************************************************
//=========================  端口 初始化, =============================================
void init_DUANKOU ( void )
{

        P0M1 = 0x00 ;
        P0M0 = 0x00 ;                //

        P1M1 = 0x00 ;
        P1M0 = 0x00 ;                // 输出

        P2M1 = 0x00 ;
        P2M0 = 0x00 ;                // 输出

        P3M1 = 0x00 ;
        P3M0 = 0x00 ;                // 输出

                        //        P3M1 = 0x01;
                        //        P3M0 = 0x00;                   // 仅为输入        0 ,0 标准双向口,0,1推勉输出,1,0仅输入,1,1高阻

}

//***********************************************************************************************************
//=========================  初始化 串口和定时器 ===========================串口3占用了20150923 定时器3==================

void init_UART_TIME( void )                        //初始化 串口和定时器
{
//        UART1_Init();                //Baud=4800

        UART2_Init();                //Baud=115200,用于同屏幕通信,占用定时器2

        Timer0Init();                // 5ms                定时器0初始化 运行时间,并 开始计数
        Timer1Init();                // 10ms                定时器1初始化 运行时间  ,并 开始计数
        Timer3Init() ;        // 35ms                定时器 T3初始化 并 开始计数
        Timer4Init() ;        // 500us        定时器 T3初始化 并 开始计数

        INT_INTERRUPT_Init();                // 其它中断初始化,外中断

        //                IP2 = 0x00 ;                         //中断优先控制位
        //                IP  = 0x00 ;                        //中断优先控制位

                                 //        IE2 |= 0x08;      //充许串口3中断,电表用
                                 //        IE2 |= 0x10;                        //充许串口4中断,空调用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la , xq ;        //

        unsigned char  kb=0 , jq=0;        //
        unsigned char  tu=0 ;                        //, zym

        unsigned char         LDtjD_ws=2, LDtempB=7 ;                //夜晚亮度调整用,临时数,晚上22-早6点 亮度15

        unsigned char  IDcy = 0        ;                                // 成语 ID,循环显示1-52个成语

        unsigned char  xqtemp=0;                                // 星期临时值,临时值-星期,变化不等于0时,说明 第二天了

        init_DUANKOU();                                        // IO端口 初始化
        init_UART_TIME(  );                        // 初始化 串口和定时器

        Delay_Ms(1000);                                        // 延时1s,等待屏幕初始化完成,此时显示logo(图片0)
        //--------------------
                                                                                                    // 屏的颜色: 红色F800,淡蓝色001F,黄色FFE0,绿色07E0,白色FFFF,黑色0000,青色07FF,深黄色8400,深蓝色0008,
        //----------------------------

        DISP_MUORENset();                        //显示屏初始化 亮度,颜色,表格画直线,数字颜色,背景色,前景色,

                                                        //Set_ColorPallet(0xF800, 0x049B)  ;                        //,背景色,前景色

        //Delay_Ms(5000); Delay_Ms(5000);        Delay_Ms(5000);        Delay_Ms(5000);

        //-------------------------------
        comm_DS3231init();                                        // DS3231

        //---读出闹钟值----放在RAM---------
        ALtime[0]=(ZH_Data(0,Readbyte(0x09)));        // AL1时 BCD to HEX;
        ALtime[1]=(ZH_Data(0,Readbyte(0x08)));        // AL1分
        ALtime[2]=(ZH_Data(0,Readbyte(0x0c)));        // AL2时
        ALtime[3]=(ZH_Data(0,Readbyte(0x0b)));        // AL2分

        //--读出闹钟开关状态---
        ala = Readbyte(0x0E);                                                //        闹钟控制寄存器
                if((ala&0x01)==1){AL1_B=1;}         // &按位与
                else AL1_B=0;

                if((ala&0x02)==2){AL2_B=1;}
                else AL2_B=0;

        wri_addrm(0x0F,0);                                //闹钟 响        清闹钟寄存器=0,上电清2个闹钟

                wri_addrm(0x10, 0x02)        ;                        // 10H老化补偿位,并进2个电容

                        /*        //-----------调试用,调试后关闭-------------

                                        if( set_timeq == 0 )                                        //如果上电时,按下=初始化
                                                { initialize_DS3231() ;                        // 初始化 时钟3231
                                                        init_alrm()  ;                                                        // 初始化闹钟 // 初始化 闹钟 3231 enable alarm
                                                }        */
                                //-------------------------------------

                beep1s(100);                        // 上电响一声

                EA = 1;

//-------------------------------------------------------------------------------------
//=================================================================-
  while(1)
        {                    //----- 现在主程序的循环周期为 12.7ms----12.7ms执行一圈-------

/*  Dis_Pic(tu);                                //显示图片
                tu++;
                if(tu>94)        tu= 0 ;

                Delay_Ms(5000);                        //延时1s,等待屏幕初始化完成,此时显示logo(图片0)

                Dis_Clear();                                                                                                    //显示屏 清屏  ,设置完颜色后,必须清屏才显示

                DISP_biaogeZHIXIAN();                        //绘画直线,表格
        */

/*        // ,背景1-前景2-时钟字色3-日期色4-文字色5-温度6-闹钟色7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RTC3_color ;        date4_color;        word5_color ;  temp6_color ; alar7_color ;

        //===============================================================================
        //        datZY(dsmp[8]);                // 字节 高低位 顺序 76543210,变成01234567端口顺序改变用
                */

                if((TiSetD_end_b==1)||(AlSetD_end_b==1))        {        AlSetD_end_b=0;TiSetD_end_b=0;        Dis_Clear();        Delay_Ms(500);                }                        // 时间设置完标志位,显示时清0,清屏
                        //----------------文字及背景颜色设置----------
                if(YStj_b==1)
                        { SETyanse(); Set_ColorPallet(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YStj_b = 0 ;        Dis_Clear();        Delay_Ms(500);        }                // 设置背景色后必须清屏延时

                                //----------------屏幕亮度设置---------------
                if(LDtj_b==1)                { Brightness( LDtjD );        LDtj_b = 0 ;                }
                                //------ -屏幕亮度 晚上10点 到早上5点 最低,其它时间,默认值- --------
                if( (date_time[2]>0x05)&&(date_time[2]<0x22) )        {        if(LDtempB==7) {        Brightness( LDtjD );        LDtempB=3;}        }                        // 早6到晚10点 正常亮度
                else { if(LDtempB==3) {        LDtempB=7;           Brightness( LDtjD_ws );                        }        }

                        //----------------设置时间、闹钟--------
                if(effeKEY_b==1)        {        effeKEY_b=0  ;        setRTCkeyCL();        SetDTtreg();        }                // 有效键后,扫描按键,并处理,设置时间、闹钟、亮度、初始化、颜色, 设置 时间、闹钟

        //------------------ 显示课程表位=1 -------------
        if( dispKCB_b ==0 )                                 // ,         DISP_kechengbiaoALL(  0xF800, 0x0000  ) ;
        {
                if(        kb==5)        {         kb = 0 ;        Dis_Clear();        Delay_Ms(500);        }                //显示屏 清屏,清屏后必须延时

                        //=-=-=-=-=-=-=-=-=-=-==========--------------------------

                DISP_KCBbiaoge();                                                                                                    // 课程表表格直线
                DISP_JRKC( word5_color,        back_color );                                // 显示"今日课程" 文字,和课程序号12345,绿色07E0,  07FF青色

                //-----------------显示 时间--
                read_dati();                                                                                                    //读RTC 3231 ,date_time[0],秒分时.星期.日月年,温度
                DISP_CL_BCDto();                                                                                                    //处理时钟 3231 BCD 显示用,时间,温度 转化成显示用

                DISP_RTCshijian( RTC3_color ,         back_color   ) ;                // back_color显示实时时间,(0xF800, 0x049B),白色0xFFFF
                DISP_RTCriqi   ( date4_color , back_color   ) ;                // 显示日期,年月日星期
                DISP_RTCxingqi ( date4_color , back_color, 0x0212 , 0x000E  ) ;                // 显示星期 几
                DISP_RTCxingqi ( date4_color , back_color, 0x001E , 0x013A  ) ;                // 显示星期 几  30 ,314,显示2个地点,2个坐标

                //-----------------显示 课程--
                if( date_time[2] > 18 )         {        xq = dsmp[8] + 1;         if( xq>7 ){ xq=1; }                 }                        // 如果时间大于12点 显示明日 课程表
                else                                                                                         { xq = dsmp[8];        }

                //----------星期六和星期日,今天明天课程 里显示:放假休息喽-----------------

                //-----------------显示 课程表--
                DISP_kechengbiaoXUAN( word5_color , back_color , xq ) ;                // 前景色FFE0黄色,背景色,星期几就显示星期几的课程内容

                //-----------------显示 闹钟时间----
                DISP_RTCalarm                          ( alar7_color , back_color , 0x01F4        , 0x0061  ) ;                                        // 500,97显示 闹钟时间
                DISP_RTCalarmONOFF         ( alar7_color , back_color , 0x0244        , 0x0061  ) ;                                        // 580,97显示 闹钟状态,开关

                //-----------------显示 温湿度------
                if(sec5s_b==1){         DHTreceive( )        ;                                                                //        DHTcon++; if(DHTcon==10) DHTcon=0;                        //  接收 湿度传感器DHT11数据,2分钟读一次湿度
                                                                                        sec5s_b= 0;                sec = 0 ;

                                                                        ////        IDcy+=4 ;        if(IDcy==52)        IDcy=0;                // 显示成语

                                                                                //        jq++ ;        if(jq>12)        jq=1 ;

                                                                                        xqtemp =        dsmp[8] ;                                        // 赋值 星期

                                                                                        wri_addrm(0x10, 0x02)        ;                        // 10H老化补偿位,并进2个电容

                                                                                        lhbc1_D=(ZH_Data(0,Readbyte(0x10)));        // 读出老化补偿电容值,AL1时 BCD to HEX;

                                                                                //zym++; if(zym>11)         zym=1;                        // 调试用
                                                                        }                                                                                                    // 显示 湿度/温度  front_color 蓝色0x1F00

                DISP_DHT11 ( temp6_color  , back_color , 0x01F4        , 0x0091  ) ;                                // 500 ,145

                //-----------------显示 期望--------
                DISP_QIWANG1( alar7_color , back_color ) ;                                        // 显示 期望的,祝福的话1, 4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 ,50,464

                //----------------- 显示 每日 成语  ----------
                DISP_ChengYu( RTC3_color  , back_color ,  0x0030, 0x0216,  HZchengyu[IDcy] ,        20        ) ;                // 48,534,显示成语(颜色,坐标,字库开始地址,长度,10个为一个成语加逗号,)

                                                                        //----------------- 显示座右铭  ----------
                DISP_ZuoYouMing( date4_color , back_color ,        dsmp[8]+2 ) ;                                                // 显示 期望的,祝福的话 共9个字    ,,300 ,464

                //----------------- 显示 提醒----------
                DISP_tixing                (  word5_color,         back_color ,0x01F4        , 0x00BE  );                        //  500,190 显示 环境温度湿度 提醒

                //----------------设置时,提醒设置内容---------
                DISP_SETword( RTC3_color , back_color ) ;                                                                        // 设置时,提醒设置内容
                //----------------------------------

                DISP_LdYs_tishi(  temp6_color  , back_color ,  0x02BC, 0x000E );                //  颜色 和 亮度 提示,         (显示的颜色,坐标)back_color+0x0840 , back_color ,

                        DISP_TIAOSHI ( front_color  , back_color ) ;                // 调试数据,, 48,566

                //---------------- 计算农历 年月日  ---------
                Conversion( 0,        date_time[6],        date_time[5],        date_time[4] ) ;                        // 11月07日 计算 农历日期,由阳历年月日到农历年月日

                DISP_NongLi  ( alar7_color , back_color ,        0x0040 , 0x00CD )        ;                                //  64,205.显示农历 年月日

                DISP_nongliHolidays( date4_color , back_color ,        0x0040 , 0x0107 )        ;                                //  70,263 .显示 节日
                DISP_gongliHolidays( word5_color , back_color ,        0x0104 , 0x0107 )        ;                                //  260,263 .显示 节日

                js_JIEQI(date_time[6],        date_time[5]  ,        date_time[4] ) ;                                        // 节气计算返回 日期,年月日计算 24节气

                DISP_24jieqi( temp6_color , back_color ,        0x0180 , 0x00D7 )        ;                        // 384,215 显示24节气

                //-----------------闹钟声音输出----周六周日不响---------------

                if(AlaSkB==1)                        // 外中断置位
                        {        if((date_time[3]==0x06)||(date_time[3]==0x07)) {        SOTalaspk();        }
                                else        alaspk(); }                                                                // 周末不闹 如果闹钟到有中断了,就声音 闹钟输出

                //------------------------------------------------------------------------------
        ////        if(gb==0)        { gb=8;                DISP_guangbiao(0x0078,0x010B,0x1F,0x05,0x01);        }        // 打开光标显示,坐标/长/高/开关
        ////        if(gb==8)        { ;        }                                                                                                    // 打开光标显示

                if(        xqtemp!=dsmp[8] ){        IDcy++ ;        if( IDcy>52 )        {        IDcy = 0;        }                }                // 星期变化时,说明是第二天了, 显示 每日 成语

        ////        xqtemp =        dsmp[8] ;                                        // 赋值 星期
                                                                                //        Delay_Ms(500);

        }                        // -----K5=0 END-------------

        else                 // dispKCB_b = 1
        {
                        if(kb==0)
                                {        switch(dispKCB_D)                                        //        0000 0000 02BC 01BD 0019 0019
                                                {case 1:
                                                        {
                                                                Dis_PICshear( 0x09, 0x0000, 0x0000,  0x02BC, 0x01BD,  0x0019, 0x0019 );                        // 剪切显示图片 课程表
                                                                break;        }

                                                case 2:
                                                        {
                                                                Dis_PICshear( 0x17, 0x0000, 0x0000,  0x02BC, 0x01BD,  0x0025, 0x0025  );                        // 剪切显示图片 课程表
                                                                break;        }

                                                case 3:
                                                        {

                                                                Dis_Pic(85);                        // 显示图片 课程表
                                                                break;        }

                                                case 4:
                                                        {
                                                                Dis_Pic(tu);                        // 显示图片 课程表
                                                                if(sec10s_b==1){        sec10s_b=0;        tu++;        if(tu>84){ tu=0;}                }                                        //        Dis_Clear();                        // 显示屏 清屏

                                                                break;        }

                                                case 5:
                                                        {
                                                                kb = 5 ;
                                                                dispKCB_b = 0 ;                // =1显示课程表,清0,退出,显示时间
                                                                break;        }

                                                break;

                                                }                                        // ----switch END -------
                                }                                                        //------if(kb=0)  END ---------
        }                                                                                //---- slse END ---------

   //==-------------------------------
}        //----------- while  end-

}

网友B(2020-06-09):
楼主有没有出套件?

网友A(2020-07-23):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出套件?

这个没有,当初就是有硬件剩余 ,做个玩的。

网友C:
楼主有没有硬件图之类的

网友D(2020-11-13):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E:
有硬件套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