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x芯片被锁死,ST Visual Programmer无此MCU型号,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02):
工程配置肯定没问题的。板子是公司的产品,MCU主机芯片是stm32f103r8t6,从机芯片是stm32f030x。用生产用的烧录器烧写过程序,怀疑是用这种烧录器烧程序后被锁死了。最后使用ST Visual Programmer解锁了MCU主机,然而ST VisualProgrammer没有stm32f03x的MCU型号。各位前辈还有没有解决方案。
情况如下图:
情况1:
在MDK下烧录程序
情况2:

使用ST Visual Programmer  ,以Hex文件烧写
经过一番研究,解锁了使用STVisual Programmer 解锁了MCU主机,步骤如下。
1. 配置连接方式和MUC型号
在工具栏单击Configure --->Configuer ST Visual Programmer,配置硬件连接方式和MCU型号
2. 查看和确定MCU、Program Memory、Data  Memory是否设置正确
3.最后一步

网友A:
用生产用的烧录器烧写过程序,是不是加了写保护了

网友B:
用这个软件不行吧,我一般都是用STM32󰀖ST-LINK󰀖utility这个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生产用的烧录器烧写过程序,是不是加了写保护了

这个不清楚,我没能接触那个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生产用的烧录器烧写过程序,是不是加了写保护了

是的,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软件不行吧,我一般都是用STM32󰀖ST-LINK󰀖utility这个解锁的

这个软件可以擦除芯片中的程序,然后就可以用stlink来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