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单片机 spi模式,OLED屏幕不亮

楼主(2019-09-02):
拜托帮忙看一下我的oled屏幕一直不亮,芯片是atmega128的  oled走的是spi模式,现在真的搞得头晕,实在找不到原因为啥子不亮。以下是oled的代码
#include <iom128.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font.h>

//8位LED灯控制端口定义,连接在PE口,灌电流模式
#define LED                    PORTE                                       //PE口接8个LED灯
#define LEDDDR                DDRE                                                        //PE口方向寄存器
#define  LED4_0              PORTE &= ~(1<<PE3)          //D4亮
#define  LED4_1              PORTE |= (1<<PE3)           //D4灭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32 unsigned int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define OLED_RST_Clr() PORTE &= ~(1 << PE6)
#define OLED_RST_Set() PORTE |= (1 << PE6)

#define OLED_DC_Clr()  PORTE &= ~(1 << PE5)
#define OLED_DC_Set()  PORTE |= (1 << PE5)

#define OLED_SCLK_Clr() PORTB &= ~(1 << PB1)
#define OLED_SCLK_Set() PORTB |= (1 << PB1)

#define OLED_SDIN_Clr() PORTB &= ~(1 << PB2)
#define OLED_SDIN_Set() PORTB |= (1 << PB2)

#define SIZE 16
#define XLevelL                0x02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F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u8 OLED_GRAM[8][128];  //8页 128列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 u8 *p);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void OLED_Init(void);
void system_init();

void system_init()
{

  LEDDDR=0xff;    //设置PE口为输出

  LED=0xff;        //初始状态为高,关闭8个LED灯

}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单位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命令  1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坐标位置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页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高四位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低四位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打开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  A2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size2);//IIC程序中的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CS_Set();
  OLED_RST_Set();
  delay_ms(100);
  OLED_RST_Clr();
  delay_ms(1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低列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高列地址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起始行地址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对比度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对比度/亮度值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A6:正常/A7:反相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驱动路数值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设置显示偏移值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设置VCOMH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电荷泵设置///////////手册上没找到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开启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int main(void)
{
  u8 t;
  system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  OLED_ShowString(30,0,"OLED TEST");
//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OLED_ShowString(0,6,"ASCII:");
//  OLED_ShowString(63,6,"CODE:");
//  t=' ';

  while(1)
    {
      LED = 0xFF;
      PORTE &= ~(1<<PE3);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中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OLED_ShowCHinese(54,0,3);//电
      OLED_ShowCHinese(72,0,4);//子
      OLED_ShowCHinese(90,0,5);//科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

}

楼主:
更贴,,,,犯了一个超级超级低级的错误。。。。。。。。。。没有初始化io,真是都不想讲自己了

网友A:
楼主F8X16[]数组 的内容是什么呀 可以发给我吗?

网友B(2021-03-21):
请问一下IO口在哪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