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连续读的问题

楼主:
#
20黑币
IIC连续读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为什么只能读一个字节,哪里错了,,还有程序有什么不太好的地方可以修改,不要重新写的,要在我原有的程序修改并注释,这样我才能看的懂,谢谢

#include"STC89C5xR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buf[4];

sbit scl=P3^6;
sbit sda=P3^7;
void start();
void Delay1(uchar);
void delay5us();
//void IIC_write(uchar ,uchar );
uchar IIC_read(uchar );
void smg(uint);

void AT24C02_writeData(uchar ,uchar ,uchar*);
void AT24C02_readData(uchar ,uchar );

void main (void)
{

                uchar arr[4]={3,4,5,6};

                start();
                AT24C02_writeData(0x00,sizeof(arr),arr);
                Delay1(5);

                AT24C02_readData(0,2);
                smg(buf[1]);
}

void start()
{
        sda=1;
        scl=1;
        delay5us();
        sda=0;
        delay5us();
        scl=0;
}

void stop()
{
        sda=0;
        delay5us();
        scl=1;
        delay5us();
        sda=1;
        delay5us();
}
void ack()
{
        uchar i=0;
        scl=1;
        delay5us();
        while((sda==1)&&(i<255))
        {
                i++;
        }
        delay5us();
        scl=0;
}

void Send_ack()
{
        scl=0;
        sda=0;
        delay5us();
        scl=1;
        delay5us();
        scl=0;
}
void nack()
{
        scl=1;
        delay5us();
        sda=1;
        delay5us();
        scl=0;
        delay5us();
}

void write_1(uchar i)
{
        uchar j,temp;
        temp=i;

        for(j=8;j>0;j--)
        {
                temp=temp<<1;
                scl=0;
                delay5us();
                sda=CY;
                delay5us();
                scl=1;
                delay5us();
        }
        scl=0;
        delay5us();
        sda=1;
        delay5us();
}

uchar read_1()
{
        uchar i,j,k;
        scl = 0;
        delay5us();
        for(i=0; i<8; i++)
                {
                        scl = 1;
                        delay5us();
                        if(sda==1) j = 1;
                        else j = 0;
                        k = (k<<1)|j;
                        scl = 0;
                        delay5us();
                }
        delay5us();
        return(k);
}

void IIC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1(0xa0);
        ack();
        write_1(address);
        ack();
        write_1(date);
        ack();
        stop();
        Delay1(5);
}

/*uchar IIC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i;
        start();
        write_1(0xa0);
        ack();
        write_1(address);
        ack();
        start();
        write_1(0xa1);
        ack();
        i = read_1();
        nack();
        stop();
        Delay1(1);
        return(i);
}        */

void delay5us()
{
        ; ; ;
}

void Delay1(uchar k)        //Ñóê±5ms
{
  uchar i, j;

                for(i=(18*k);i>0;i--)
                {
                        for(j=255;j>0;j--)
                        {}
                }
}

void AT24C02_write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Bytes,uchar* buf)
{
    while(numBytes--)
    {
                                IIC_write(address++,*buf++);
    }
}

void AT24C02_readData(uchar beginAddr, uchar dataSize)
{
                uchar i=0;

                start();
    write_1(0xa0);
    ack();
    write_1(beginAddr);
    ack();
    start();
    write_1(0xa1);
    ack();

        while(dataSize--)
    {

                                *(buf+i)=read_1();
                                        i++;
                                 Send_ack();
    }
                nack();
    stop();
                Delay1(1);

}

网友A(2019-11-01):
很好,只要端口反转时间不低于要求就行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19-09-04):
void AT24C02_readData(uchar beginAddr, uchar dataSize)
{
                uchar i=0;

                start();
    write_1(0xa0);
    ack();
    write_1(beginAddr);
    ack();
    start();
    write_1(0xa1);
    ack();

        while(dataSize--)          //你上面main里给你参数是2,就是里面循环了两次
    {

                                *(buf+i)=read_1();
                                        i++;
                                 Send_ack(); //读两次是发一个ACK加一个Nack;
    }
                nack();
    stop();
                Delay1(1);

}

网友D:
不用想了,没办法,最后用单字节读再加个循环搞定,就是有点浪费资源

网友D:
延时的问题试了,除非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地方,不然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象是这样,写进去后,我用单字节读,就没问题,比如

                buf[0]=IIC_read(0 );

建議讀操作之間加一些延時嘗試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 你看看是不是操作太快導致的, 我之前就遇到過.
http://www.51hei.com/bbs/dpj-151160-1.html

现象是这样,写进去后,我用单字节读,就没问题,比如

                buf[0]=IIC_read(0 );
                buf[1]=IIC_read(1 );
                buf[2]=IIC_read(2 );
                buf[3]=IIC_read(3 );

这样就行,所以觉得还是连读函数有问题

网友E:
嗯, 你看看是不是操作太快導致的, 我之前就遇到過.
http://www.51hei.com/bbs/dpj-151160-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是只读一个,你是只显示一位

是这样的,我把4个都写进去,然后再读出来,我先显示buf[0]是正确的,然后我又显示buf[1],结果就不对了

网友F:
不是只读一个,你是只显示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