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如何编译51单片机项目?

楼主(2019-09-03):
是要安装51单片机芯片包吗?有芯片包的大神能把芯片包发给我一下么

网友A:
在网上找 keil 安装软件,装完后里面自带51芯片包,不用单独装。

网友B:
自带的,创建项目时候选自己用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C:
不用安装芯片包,直接用STC-ISP中的keil仿真设置,可以直接添加STC系列到KEIL5里面编译的

网友D:
安装后自带芯片包的,注意创建项目的时候选择自己使用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E:
去KEIL的网站去下载KEIL FOR C51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要确定用的是哪家的51芯片,不同厂家要用不同的文件。

网友F:
你用的是哪家的芯片?

网友G:
去百度上搜搜,应该就能知道了

网友H:
直接ISP软件,添加到你keil目录

楼主:
好滴,谢谢各位帮助解答

网友I:
如果允许不了,用管理员运行

网友J:
KEIL 5 要看你破解的是什么版本 如果是atmal直接选芯片型号 如果不是需要加入atmal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