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计时问题,每一片单片机计时显示都不一样,误差很大

楼主:
同一个单片机计时程序,STC12C5410AD单片机型号,每一片单片机计时显示都不一样,误差很大,一分钟差5S左右,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晶振复位电容什么的都检查过了还是一样结果

网友A(2019-09-03):
贴出程序和原理图,让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B:
程序如果用定时中断方式计时,根本就不会有误差的,可设置定时时间20ms,计数50次即可

网友C:
使用内部时钟误差比较大,下载用户程序时ISP默认是使用内部IRC时钟,需要设置不使用内部时钟。

网友D:
不要使用内部时钟,不要用延时方式,采用中断,基本偏差很小。

网友E:
你采用外部恒温晶体振荡器试试。

网友F:
就算是用片上的RC时钟源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误差的,不是你电路的问题就是程序的问题
要么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G:
重点检查一下时钟电路和相关的软硬件设置

网友H:
很大可能是你没有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I:
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吧?RC振荡器有偏差是正常的

网友J:
外围电路不变换单片机试试

网友K:
和当前温度有关的,使用温漂晶振可能变化会小点

网友L:
如果是常温下测试,1分钟误差应该非常小,1小时误差才正负10秒左右,你的中断程序应该有问题。中断程序代码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