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智能家居组网 提出一个结构

楼主(2019-09-03):
前几天逛那个宝看到一个433模块,就买回来研究,经过测试,范围在200米以内(测试地点在公司宿舍 ,附近有很多干扰源),数据传输没有问题,然后之前闲着的时候做了一个小玩意,手机app通过手机蓝牙(可以用8266做wiif,公司宿舍没有WiFi就用了蓝牙),控制rgb彩灯,读取温度(18b20),光敏,电路中增加了人体检测,红外开关(类似循迹小车那种 ),还有一个语音识别,播报的模块,用来进行控制交互。
单片机使用15单片机,使用eerom保存温度上下限,实现rgb彩灯的呼吸灯,打算在此基础增加433模块,然后进行一个范围组网,上面说的这个为主机,可以放在有WiFi的地方,然后从机使用433模块与主机进行通讯,手机app通过蓝牙/wiif控制主机,主机在进行从机的控制,有兴趣的可以聊下,现在主机程序已经完成,从机程序简单,打算过几天去打几个板子,有兴趣的可以找我qq150-61-75-1-15

另外附上主机的程序电路下次附上

#include"stdio.h"  //c语言 自带函数 (printf  函数)
#include"DS18b20.h" //温度检测函数头文件
#include"uart.h" //串口头文件
#include"mode.h" //运算符函数
#include"new.h"                //eeerom头文件/
#include"adc.h"
#include"pwm.h"
#include<intrins.h> //左移右移函数
#include<string.h> //字符操作函数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串口接收数据缓存数组
extern xdata u8 uart1_shou[uatr];//串口1 接收的数据
extern xdata u8 uart2_shou[uatr];//串口2  接受的数据
extern xdata u8 uart3_shou[uatr];//串口1 接收的数据
extern xdata u8 uart4_shou[uatr];//串口2  接受的数据
extern int mode1;
extern int mode2;
extern int mode3;
extern int mode4;
//温度读取  变量
uint temp1=0;             // 18b202温度数据
bit run_18b20=1;//温度报警启动标志位  1启动报警
bit shou_18b20=1;//测试  只发送一次报警
unsigned char ds_18b20num[]={"D00.0"};                //用来保存温度
unsigned char ds_18b20H[]={"D30.5"};                //语音报警上限
unsigned char ds_18b20L[]={"D20.5"};                //语音报警下限

extern unsigned char ADC_nume[7];//光敏数据保存
bit ET0_run=0;

bit cbs=0;//超声波检测   检测人体
//函数声明
void key();//按键控制函数
void ds18b20_num();///温度读取转换成字符函数
void eerom();//eerom上电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void)
{
                //串口初始化

  io_init();//io引脚初始化
        Uart1Init();//串口1  初始化
        Uart2Init();//串口2  初始化
        Uart3Init();//串口3  初始化
        Uart4Init();//串口4  初始化
        Timer0Init();
        eerom();//EEROM操作函数

        pwminit();//pwm控制rgb彩灯初始化
        PWM_NUM(0,0,0);//RGB彩灯关闭
        delay_ms(2000);//延时1秒钟   防止电脑上位机反应不过来
        while(1)
        {
                 UART_1();//蓝牙接口 以及上位机通讯使用
                 UART_2();//语音模块播报使用
                 UART_3();//备用  可以外接串口
                 UART_4();
                 ds18b20_num();//温度读取转换成字符数据
                 ADC_shou();//检测光敏数据
                 key();//板载按钮控制
        }
}

void ds18b20_num()
{
        int wendu_h;//标志位  检测温度是否超过上限
        int wendu_l;//标志位  检测温度是否低于下限
          ET0 = 0;
                tmpchange();          //读取温度
          temp1=ds_tmp();          //温度赋值
                ET0 = ET0_run;
          ds_18b20num[0]='D';
                ds_18b20num[1]=(temp1/100)+48;         //将温度转换成字符型
                ds_18b20num[2]=(temp1/10%10)+48;
          ds_18b20num[4]=(temp1%10)+48;
//检测温度值是否大于低于设定的上限下限
        wendu_h=strcmp(ds_18b20num,ds_18b20H);
        wendu_l=strcmp(ds_18b20num,ds_18b20L);
        if(wendu_h>0&&run_18b20&&shou_18b20)//温度大于报警值
        {
                shou_18b20=0;
                UART(2,"play,245,$");//温度上限报警
                UART(1,"温度上限报警,当前温度为  ");
                shou_18b20=0;
                UART(1,ds_18b20num);
                UART1_SendLR() ;
                UART(1,"温度上限为   ");
                UART(1,ds_18b20H);
                UART1_SendLR() ;
                UART(1,"温度下限为  ");
                UART(1,ds_18b20L);
                UART1_SendLR() ;
                UART(2,"play,070,$");//语音播报  温度上限报警
        }
        else if(wendu_l<0&&run_18b20&&shou_18b20)//温度低于下限
        {
                shou_18b20=0;
                UART(2,"play,246,$");//温度下限报警
                UART(1,"温度下限报警,当前温度为  ");
                UART(1,ds_18b20num);
                UART1_SendLR() ;
                UART(1,"温度上限为   ");
                UART(1,ds_18b20H);
                UART1_SendLR() ;
                UART(1,"温度下限为  ");
                UART(1,ds_18b20L);
                UART1_SendLR() ;
    UART(2,"play,069,$");//语音播报  温度下限报警
        }
                if(wendu_l>0&&wendu_h<0)//温度在中间  未发生报警值
        {
                shou_18b20=1;
        }

}
void key()//板载按键操作函数
{
                if(P24==0)//设置是否为语音唤醒模式
                {
                        if(P55)
                        {
                                UART_shouq(2,"PasswordTrigger,1,$","设置成功",2000);
                                UART(1,"已设置为口令触发\r\n");
                        }
                                else
                        {
                                UART_shouq(2,"PasswordTrigger,0,$","设置成功",2000);
                                                        UART(1,"已取消口令触发\r\n");
                        }
                                P55=~P55;
                }
                if(P25==0)//按键测试程序  按下按键   返回串口接收的数据  并且取反led指示灯
                {
                        UART(1,"A");
                        UART(1,ADC_nume);
                        UART1_SendLR();
                        while(!P25);
                }

                if(P26==0)//按键测试程序  按下按键   返回串口接收的数据  并且取反led指示灯
                {
                        MOR_DS18B20(0,1);
                        while(!P26);
                }

                if(P50==0)
                {
                                LED=~LED;
                        while(!P50);
                }
}

void eerom()
{
unsigned char eerom_shou;                //
eerom_shou =        IapReadByte(IAP_ADDRESS);//读取一个字节   判断是否为D

                if(eerom_shou!='D')        //不是D说明 第一次上电  进行数据的初始化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删除扇区数据  将数据全部写为ff
                IapWrite_n(IAP_ADDRESS,ds_18b20H,5);
                IapWrite_n(IAP_ADDRESS1,ds_18b20L,5);
                }
                else//不为D说明不是第一次上电  则读取eerom的数据   进行覆盖
                {
                IapRead_n(IAP_ADDRESS,ds_18b20H,5);
                IapRead_n(IAP_ADDRESS1,ds_18b20L,5);
                }
}

网友A(2021-01-18):
感兴趣 ,资源一起来探讨

网友B(2021-07-27):
蓝牙加WIFI应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吧,手机端可以方便链接不需要其它硬件。433感觉又复杂了。

网友C(2022-11-08):
433可以像蓝牙一样通讯传输数据吗,没接触过433的模块,只知道一些遥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