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烘干机电路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9-03):
一台烘干机上使用了STC15f2k60s2芯片,烧录的程序中有一个门开关检测,但实际电路中没有门开关硬件,那么通过什么操作能屏蔽该信号呢??希望大神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把相应检测硬件开关的程序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实际电路中没有门开关硬件有可能是对应端口就是高电平有效,可以不用理会,如果该端口是低电平有效,只要用导线把该端口接电路板的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