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自动刹车检测装置设计应该用到正反转直流可控的电机+红外避障还是红外测距呢?

楼主(2019-09-03):
设计一个自动刹车检测装置。实现如下功能:
1、距离装置30CM以外系统不检测,接近30CM时候,系统有声光提醒。
2、距离装置20CM以内电机停转;
3、距离装置10CM以内电机反转。
备注:系统上电后,电机开始正转,声光提醒关闭。测试距离误差不超过5cm,电机转速不限。
要求:先在PROTEUS软件进行电路的仿真,然后制作出实际的电路板,通过调试实现上述要求的功能。

求大神指导思路,想自己制作出来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智能小车用的是超声波测距模块,红外避障对光线要求好像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的智能小车用的是超声波测距模块,红外避障对光线要求好像挺高的。

老师今早验收仿真图,说可以用LDR光敏电阻,不是很理解老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