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和马达电路并联,声音被干扰

楼主(2019-09-03):
电路原理图如下:

求助各位大神,我在改装一个小玩具,目的是马达旋转,同时要有音乐。
音乐版电路图附上,目前是把马达并联到正负极上,只要马达一转,音乐就开始断断续续的了。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隔马达的电磁影响
功率应该是够的,视频如下
http://m.v.qq.com/x/bar/post/detail_h5.html?id=17244019552841&scene=message&starid=0&ftid=0&targetid=2088972224&ci=6574633625889305432

网友A:
引四根线出来,两正两负,分开接到马达和小喇叭的板子上,分别在马达和小喇叭板子上并联一个1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

网友B:
首先要保证电源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再在音乐板电源正负两端并接不小于1000uF电解电容;在马达两接线端并接104瓷片电容。

网友C:
计算过功率没有?电源是否带的动?

网友D:
明显是功率不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保证电源有足够的带负载能力,再在音乐板电源正负两端并接不小于1000uF电解电容;在马达两接线端并接 ...

手头只有100uf的电解电容,回头买个大的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功率不够呀

功率应该够,之前用的200k的电阻,音调都偏高。现在用的300k,音调正常

网友E:
马达旋转产生的电流干扰的,要加高频电容

网友F:
视频打不开。不知你测量过没有,马达转的时候电源电压会不会掉,如果明显掉电压的话,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另外,前面几位说的对,必须加滤波电容。

网友G:
马达两端并103电容

网友H:
电源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