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39+74S688 PWM产生电路,产生一个PWM波,怎么接到三个驱动电路上?

楼主:
PWM 产生电路
由两片 74393 构成二进制计数器 Q(Q0~Q7),随着时钟信号变化计数值 Q 不断增加,单片机发出的占空比数值 P1(P10~P17)与计数值 Q 在比较器 74S688 中做比较,当 P(P0~P7)=Q(Q0~Q7),管脚 19(( P=~Q))输出低电平,否则输出高电平。这个脉冲跳变作为 D 触发器 74LS74 的触发脉冲,使得 D 触发器输出高电平,直到二进制计数至 Q(Q0~Q7)全为 1 时变为低电平,由此构成 PWM 脉冲。如图所示。
但产生的一个PWM波,怎么接到三个驱动电路上,驱动电路如图所示。中间需要加什么电路?

网友A(2019-09-03):
如果是同步工作,那就直接接就行了,H和L端用个非门,取反即可。如果三个驱动输出不同步,那这个就不行。得另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步工作,那就直接接就行了,H和L端用个非门,取反即可。如果三个驱动输出不同步,那这个就不行。得 ...

这个之后是接在三相全桥逆变器上,用来驱动无刷电机的,应该怎么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