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元器件信息管理系统源程序设计

楼主(2019-09-03):
元器件信息管理系统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h>
struct component
{
    char identifier[15];       // 1、编号
    char type[15];             // 2、类型
    char model[15];            // 3、型号
    char number[15];           // 4、数目
    char enclosure[15];        // 5、封装
    char factory[15];          // 6、厂家
    char money[15];            // 7、价格
    char date[15];             // 8、生产日期
};
//类型定义语句
typedef struct node
{
    struct compone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Node;
//添加信息函数
void Add(Node *worker)
{
    Node *p, *q;
    char n[10];
    q = worker;
    while (q->next != NULL)
    {
        q = q->next;
    }
    while (1)
    {
        printf("提示:输入0返回主菜单!\n");
        printf("请输入编号:");
        scanf("%s", n);
        if (strcmp(n, "0") == 0)
        {
            break;
        }
        p = (Node *)malloc(sizeof(Node));
        strcpy(p->data.identifier, n);

        printf("请输入类型:");
        scanf("%s", p->data.type);
        printf("请输入型号:");
        scanf("%s", p->data.model);
        printf("请输入数目:");
        scanf("%s", p->data.number);
        printf("请输入封装:");
        scanf("%s", p->data.enclosure);
        printf("请输入厂家:");
        scanf("%s", p->data.factory);
        printf("请输入价格:");
        scanf("%s", p->data.money);
        printf("请输入生产日期:");
        scanf("%s", p->data.date);
        printf("提示:已经完成一条记录的添加!");
        p->next = NULL;
        q->next = p;
        q = p;
    }
}
//修改元件信息函数
int  change(Node *worker)
{
    Node *p;
    char find[20];
    p = worker->next;
    if (p == NULL)
    {
        printf("\n提示:没有元件可以修改!\n");
        return 0;
    }
    printf("请输入要修改的编号");
    scanf("%s", find);
    while (p != NULL)
    {
        if (strcmp(p->data.identifier, find) == 0)
        {
            break;
        }
        p = p->next;
    }
    if(p!=NULL)
    {
        int x;
        while (1)
        {
            printf("完成修改请输入0,否则输入非0数字进行修改!");
            scanf("%d", &x);
            if (x == 0)
            {
                break;
            }
            printf(" 请输入新的编号: ");
            scanf("%s", p->data.identifier);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类型: ");
            scanf("%s", p->data.type);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型号: ");
            scanf("%s", p->data.model);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数目: ");
            scanf("%s", p->data.number);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封装: ");
            scanf("%s", p->data.enclosure);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厂家: ");
            scanf("%s", p->data.factory);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价格: ");
            scanf("%s", p->data.money);
            printf(" 请输入新的元件生产日期: ");
            scanf("%s", p->data.date);
            printf(" \n提示:该元器件资料已经修改!\n ");
        }
    }
    else
        printf("\n提示:没有你要修改的资料!\n ");
}
//显示元件信息函数
int  Disp(Node *worker)
{
    Node *p;
    p = worker->next;
    if (p == NULL)
    {
        printf(" \n提示:没有信息可以显示!\n ");
        return 0;
    }
    printf("\t\t\t\t显示结果\n");
    printf(" \n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while (p!=NULL)
    {
        printf("\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
            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p = p->next;
    }
}
//查询元件信息函数: 按职元件编号查询或按元件类型查询
int  Cha_xun(Node *worker)
{
    Node *p;
    int sel,i=0;
    char find[20];
    p = worker->next;
    if (p==NULL)
    {
        printf(" \n提示:没有资料可以查询!\n ");
        return 0;
    }
    printf("\n提示:\n  0 退出\n1 按编号查询\n2 按元件类型 \n3 元件型号\n4 元件数目\n5 元件封装\n6 元件厂家\n7 元件价格\n8 元件生厂日期\n  ");
    printf("请选择:");
    scanf("%d", &sel);
    if (sel == 1)
    {
        printf("\n请输入你要查询分类的编号:");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identifier,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
                    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2)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分类的元件编号:");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type,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3)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型号编号:");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model,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4)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的数目:");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 number,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5)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的封装:");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 enclosure,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6)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的厂家:");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 factory,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7)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的价格:");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 money,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8)
    {
        printf(" \n输入你要查询的生产日期:");
        scanf("%s", find);
        while (p!=NULL)
        {
            if (strcmp(p->data.date , find) == 0)
            {
                printf(" 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
                printf(" \n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n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 p->data.date);
                i++;
            }
            p = p->next;

        }
            if(i==0)
            printf("查找的信息有误\n");
    }

    else if (sel == 0)
        return 0;
}
int Tong_ji(Node *worker)//统计元件信息
{
    Node *p;
    int sel;
    char find[20];
    p = worker->next;
    if (p==NULL)
    {
        printf(" \n提示:没有资料可以查询!\n ");
        return 0;
    }
    printf("\n提示:\n输入 0---- 退出\n输入 1----按型号查询\n输入 2-----按元件类型 \n3 元件型号\n4 元件数目\n5 元件封装\n6 元件厂家\n7 元件价格\n8 元件生厂日期");
    printf("\n请选择:");
    scanf("%d", &sel);
    if (sel == 1)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identifier,p->next->data.identifier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编号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2)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type,p->next->data.type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类型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3)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model,p->next->data.model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型号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4)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number,p->next->data.number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数目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5)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enclosure,p->next->data.enclosure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封装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6)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factory,p->next->data.factory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厂家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7)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money,p->next->data.money )==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价格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8)
    {
        int i=1;
        while (p->next!=NULL)
        {
            i++;
            if(strcmp(p->data.date,p->next->data.date)==0)
                i--;
            p = p->next;
        }
        printf("共有%d种生产日期的元件\n",i);
    }
    else if (sel == 0)
        return 0;

}

//删除元件信息函数
int  Delete(Node *worker)
{
    Node *p, *r;
    char find[10];
    p = worker->next;
    if (p == NULL)
    {
        printf("提示:没有元件信息可以删除!\n ");
        return 0;
    }
    printf(" \n提示:请输入你要删除的元件编号!\n ");
    scanf("%s", find);
    while (p != NULL)
    {
        if (strcmp(p->data.identifier, find) == 0)
        {
            break;
        }
        p = p->next;
    }
    if (p!=NULL)
    {
        r = worker;
        while (r->next != p)
        {
            r = r->next;
        }
        r->next = r->next->next;
        printf("已成功删除\n");
    } else
        printf("系统中没有该信息\n");

}

//将职工信息保存到文件中
void save(Node *worker)
{
    int n;
    Node *p = NULL;
    char filename[16];
    FILE *fp;
    printf("是否保存到文件?( 1-----保存!,0-----不保存! )");
    scanf("%d", &n);
    if (n == 1)
    {
        if (worker->next == NULL)
        {
            printf(" 没有记录!");
        }
        else
        {
            p = worker->next;
        }

        printf("请输入要保存该信息的文件名:\n");      /*输入要保存的文件的名字*/
        scanf("%s",filename);
        fp=fopen(filename,"w");
        while (p != NULL)
        {
            fprintf(fp, " %s\t %s\t %s\t %s\t %s\t %s\t %s\t %s\t  ", p->data.identifier, p->data.type, p->data.model,
                p->data.number, p->data.enclosure, p->data.factory, p->data.money,p->data.date);
            p = p->next;
        }
        fclose(fp);
    }
}

//读取元件信息
void Du_qu(Node *worker)
{
    int a;
    char filename[16];
    Node *p;
    FILE *fp;
    char str[1000]={0};
    printf("请输入存有元件信息的文件名:\n");
    scanf("%s",filename);
    if((fp=fopen(filename,"r"))==NULL)
    {
        printf("文件名错误!\n ");
    }
    fgets(str,1000,fp);
    printf("编号\t类型\t型号\t数目\t封装\t厂家\t价格\t生产日期\n");
    for(a=1;a<(strlen(str)+1);a++)
    {
        printf("%c",str[a-1]);
        if(a%25==0)
            printf("\n");
    }
    fclose(fp);    printf("\n");
    return 0;

}
//主函数实现
int main()
{
    Node *worker;
    int flag=1;
    worker = (Node*)malloc(sizeof(Node));
    worker->next = NULL;
    while(flag)
    {
        printf("\t元 件 信 息 管 理 系 统\n");
        printf("=================菜 单==================\n ");
        printf("|            1.添加元件信息             |\n ");
        printf("|            2.修改元件信息             |\n ");
        printf("|            3.显示元件信息             |\n ");
        printf("|            4.查找元件信息             |\n ");
        printf("|            5.删除元件信息             |\n ");
        printf("|            6.读取元件信息             |\n ");
        printf("|            7.统计元件信息             |\n ");
        printf("|            0.退出                     |\n ");
        printf("========================================\n ");
        printf("输入你选择的序号:");
        scanf("%d", &flag);
        switch (flag)
        {
        case 0:  printf(" \n提示:退出系统!\n ");  break;
        case 1:     Add(worker); save(worker);  break;           //添加元件信息,保存到文件中
        case 2:  change(worker);  break;                      //修改元件信息
        case 3:  Disp(worker);  break;                        //显示元件信息
        case 4:  Cha_xun(worker);  break;                     //查询元件信息
        case 5:  Delete(worker);  break;                      //删除元件信息
        case 6:  Du_qu(worker);  break;                       //读取元件信息
        case 7:  Tong_ji(worker);  break;                     //统计元件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