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想学习单片机 请前辈们指教一下,想做点智能的小玩意

楼主(2019-09-03):
很想学习单片机 请前辈们指教一下,谢谢,

本人懂一点点电工,但对单片机一点不懂,多年前就一直想很想学习单片机做点智能的小玩意,一直不知道怎么下手从何下手,请前辈们指点一下,我看网上有教程,用面包板搭载简单的电路不错,可以从最底层基本的学习理解电路及电路元件搭载,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下前辈们,望指教一下,谢谢,
用面包板搭载单片机简单的电路, 控制直流电机,步进电机,LED灯,怎么选用 电阻,电容,   电机,LED灯的驱动电路,怎么做?

想用STC单片机来编程来控制一个类似按摩椅的程序,
如:按下A键,  执行A程序 ,控制4个步进电机或直流电机,电机1上下运行到指定位置距离或步数,  电机2 ,电机3开始工作 推拿敲击运作,电机4的运转可以根据 电机1运行的位置(或者根据压力传感器测的身体的压力)来实时控制电机4的运转调准按摩头的距离,电机1到一定距离后则返回重复3遍上述A程序,直至结束。

当按下B键后  终止其他键程序  执行B程序

当按下C键后  终止其他键程序  执行C程序
这个编程思路是怎么样的  难不难?

网友A:
直接去学ARDUINO更适合你

网友B:
你要完成一个自己想的东西肯定不能只靠制作教程的。。毕竟基本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你就要修改,那时候就根本无法下手了。你需要先入门,我个人觉得不要先看制作的教程,看也是懵的,你要先看的是入门教程等,理解基本工作原理,然后再根据需要,在已有的制作步骤上修改。。至于难不难,没入门的肯定是难的,毕竟都不理解原理,入门后就没那么难了,每个小功能的实现也会有其他人的范例,只要稍加修改基本就OK了。。。个人理解。。

网友C:
单片机编这样的程序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学ARDUINO更适合你

ARDUINO 有了解一点,但感觉板子不够精简,很大,如果做个很很小的东西就用不了这么复杂的板子,没有STC加几个电阻,一个晶振来的方便,  我有个3D打印机就是ARDUINO的,  感觉有点复杂,  ARDUINO的程序能用C语言编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完成一个自己想的东西肯定不能只靠制作教程的。。毕竟基本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么你就要修改,那时候 ...

恩,是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想要的程序,还得从入门起,一步一步来,谢谢,你能推荐个入门的教程,网址或 视频什么的吗,谢谢,网上找了很多入门的资料,但感觉还是不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编这样的程序不难

恩,直流电机可以精确控制转动总圈数, 或单位时间的圈数吗  谢谢

网友D:
作为一个初中没上完学过单片机的我告诉你
1,时代变了,不是十几年前学单片机了,思想也要跟上
2,不要用面包板,面包板是上个世纪的东东,太容易出问题了,这对于新手来说太重要了,很有可能是你写了一个程序,调试了几天都调试不好,一直以为是软件不对,到头来是硬件的问题,对于新手来说,最好是保证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买一块开发板吧,最好是80块以下的,因为用不了多久,开发板就没有多大用了
3.一定要学会画PCB板,用99SE也行,AD也行,但一定要会画板,不要学自己腐蚀板了,那玩意真的没有什么用,现在网上打样几天就到了,我以前就是自己腐蚀板的,买了打印机,显影剂,感光板油的,你一定不要学!一定要知道自己画板,然后打样
4.编程语言并不重要,一定要说什么的语言重要一点,那就一定要学C,汇编太恐怖了,像你说的按摩程序,完全可以写出来,但如果是用汇编的话,一万行代码左右!!!
4.一定不要用视频教程入门,那是进阶用的,至少是书本或者是PDF资料
5.数字电路一定要学,很有可能是你以后永远都不会去用一个数字电路的IC,但它真的很重要
6,最重要的:执着,恒心,没有捷径,<7天学会C语言><10天学会单片机编程><10天学会PIC单片机>,这种书的作者是没有什么公德心的,如果你7个月能完全学会用C语言写一个随心所欲的程序,你就是大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直流电机可以精确控制转动总圈数, 或单位时间的圈数吗  谢谢

不能,要用舵机或步进电机。

网友F:
加油,我也刚开始,不算太难

网友G:
先去看看书,再整块学习(开发)板,从LED灯开始入门,再逐渐定个小目标循序渐进,很有趣的,推荐郭天翔的《我爱单片机》

网友H:
“多年前就一直想很想学习单片机做点智能的小玩意”。。。
既然想学就赶快下决心学起来。要不再过几年还是这样想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没有一模一样的东西,想要的程序,还得从入门起,一步一步来,谢谢,你能推荐个入门的教程,网址 ...

这个论坛里面有入门教程的吧。。。或者B站也有很多,看你自己适合哪个吧,每个人讲的方式都不一样,找到适合自己节奏的比较好。。我是学校上课讲的,有教材和师傅讲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DUINO 有了解一点,但感觉板子不够精简,很大,如果做个很很小的东西就用不了这么复杂的板子,没有STC ...

arduino不够精简?很大?你确定你有了解过?现在卖几元钱的Nano就跟一块51最小系统板那么大点,UNO R3售价20元,也只有半张扑克牌大小,如果不是想钻研单片机业余玩玩,我劝你还是多了解一下arduino,有51入门的时间用arduino能折腾个差不多了。

按你发帖的说法,如果用M+图形化编程,三两天就搞定你所想,如果要学51,不知道你水平怎么样,也许你C语言很硬。如果像你所说只懂一点电工,对单片机一点不懂,如果属实的话,那估计你想法是美好的。我不仅懂一点电工,对于电子电路这一块基础还算可以,但是上学的时候编程没有学,结果自学了几年的51单片机,还是门都没入。

就你说的STC编这么个程序,你认为可能很简单,实际上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不说别的,就这几个按键下去,中断都够你学一段时间的。

网友I:
一篇单片机开发板的全部制作过程,关键还是用万用板设计制作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46-1.html
你可以用STC的单片机

制作开发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初中没上完学过单片机的我告诉你
1,时代变了,不是十几年前学单片机了,思想也要跟上
2,不要用面包 ...

非常的谢谢你的这么中肯的指点,回复这么多宝贵意见,真的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要用舵机或步进电机。

恩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我也刚开始,不算太难

好的  一起加油  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去看看书,再整块学习(开发)板,从LED灯开始入门,再逐渐定个小目标循序渐进,很有趣的,推荐郭天翔的 ...

恩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里面有入门教程的吧。。。或者B站也有很多,看你自己适合哪个吧,每个人讲的方式都不一样,找到 ...

恩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篇单片机开发板的全部制作过程,关键还是用万用板设计制作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19046-1.htm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不够精简?很大?你确定你有了解过?现在卖几元钱的Nano就跟一块51最小系统板那么大点,UNO R3售 ...

恩 ,用arduino  用什么来编程,你说的M+图形化编程好像很不错,我一直想图形化编程,M+是图形化编程那就太好了,应该很容易入手,    网上有看过 易语言 编程 这个怎么样,有了解吗,很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用arduino  用什么来编程,你说的M+图形化编程好像很不错,我一直想图形化编程,M+是图形化编程那就 ...

MIND+ 点亮个小灯只需要两步,拖一个LED图标进去,再从START拉一条线到LED的启动点亮LED的三角上,这时候如果你硬件已经连接好的话直接点一下上传就完事了。这在任何的单片机上都不可能的事。如果你手头有一块ARDUINO的板子,你只需要把一个LED串一个220Ω的电阻,LED的K极接GND,A极接ARDUINO板子的13脚,通电,选好串口以及波特率就大功告成,ARDUINO UNO R3现在20块钱包邮的多的是。如果换做是51单片机,那么即使你没有开发板(不要搞什么开发板,真的不建议,也不要学什么十天学会,一个星期学会那些教程,扯淡的)也得有一块最小系统。就按最便宜的STC89C52的最小系统板,至少也要5元钱。,然后还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的下载器吧?这个下载器至少也要8元钱。那么现在看价格已经不存在什么差异了对吧?

那么用51单片机来点亮一个小灯需要什么步骤呢,当然硬件连接不成问题了,你得安装个开发环境吧,KEIL4  KEIL5的总得装一个,然后新建工程,新手需要熟悉一会儿才能把新建工程搞熟悉,然后: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2^0;void main()
{
        while(1)
        {
                LED1=0;//点亮
        }

至少要写这么几行代码,然后编译,然后下载到单片机才能让小灯亮起来。这里虽然写的简单,但是以上这些能在20分钟内完成的初学者应该不多。

上边这个是让LED亮500毫秒灭500毫秒的一个LED闪烁程序总共鼠标拖动9下就完成了。而用51单片机来完成这个程序看一下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2^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while(1)
        {
                LED1=0;//点亮
                Delay(500);
                LED1=1;
                Delay(5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0~65535
{
        unsigned char b;
        for(;a>0;a--)
        {
                for(b=110;b>0;b--);
        }
}

现在不管你能不能看懂这段程序写的什么,就是把这些字母全都敲一遍需要多久,而且不管是你敲的还是你复制的,这都是别人写的,你自己要能写出来不知道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D+ 点亮个小灯只需要两步,拖一个LED图标进去,再从START拉一条线到LED的启动点亮LED的三角上,这 ...

兄弟,非常的感谢你,这种图形化软件是我梦寐以求的编程方式,太感谢啊,我好好收集一下这方面的教程,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软件有中文版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非常的感谢你,这种图形化软件是我梦寐以求的编程方式,太感谢啊,我好好收集一下这方面的教程,来 ...

你下载一个就知道,就界面这点英文单词,然后涉及到语法了必须用语言的语句。图上的模块都是带中文,那些小三角块都有中文说明,比如启动,开,关,输出,输入这些都是带中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用arduino  用什么来编程,你说的M+图形化编程好像很不错,我一直想图形化编程,M+是图形化编程那就 ...

易语言,还真研究过,有学易语言的时间应该可以把C语言学的差不多,不差那几个鸟文单词。易语言如果你拿别人的源码你去略加修改,可以尝试玩一下,如果想自己写点东西,那么,去学C吧。

网友G:
抱歉楼主,书名写错了,应是杜洋的《爱上单片机》,特表歉意,由于本站不允许分享这种pdf,自行百度吧 很多

网友J:
我正在研制一块一学就会的开发板。。

网友K: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过来人,边做边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不要只看别人做, 现在就行动吧, 你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抱歉楼主,书名写错了,应是杜洋的《爱上单片机》,特表歉意,由于本站不允许分享这种pdf,自行百度吧 很多

好的  谢谢 有我一套他的面包板单片机教程视屏  很生动 很简单,就是C编程感觉要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D+ 点亮个小灯只需要两步,拖一个LED图标进去,再从START拉一条线到LED的启动点亮LED的三角上,这 ...

你好,我下了这个软件,是升级版的,介绍说功能更强大,但感觉完全不一回事了,一点都不形象,没有电子原件,没有那些功能 ,感觉这个是开发游戏的软件,不是做智能编程的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下了这个软件,是升级版的,介绍说功能更强大,但感觉完全不一回事了,一点都不形象,没有电子原 ...

你这学习态度有问题,这个新版的MIND+是基于SCRATCH图形化编程软件基础上的,而SCRATCH我正在让我8岁的儿子尝试自学。你只要稍微搜一下就会知道在软件右上角有个上传模式,左下角有个扩展……

这个是旧版的MIND+,鼠标多点一点,百度一下教程,多看看。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aWR57RLhs6_KZNM91_c1w 提取码: 96gf

还是自己多找找吧,资料那么多,本论坛也有ARDUINO板块
mc.dfrobot点com.cn/thread-10502-1-1.html

Mind 各模块.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下了这个软件,是升级版的,介绍说功能更强大,但感觉完全不一回事了,一点都不形象,没有电子原 ...

学习是一种态度,如果你连答案都懒得去找一下,那不叫求知。做一个挖井寻水的人,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瓶子,即使有人给你灌水也未必有蒸发的快。

给你回帖才发现,用LCD1602  、ARDUINO UNO R3 加一个超声波模块做一个可以显示距离的测距系统,用ARDUINO的图形化编程扯8个图形进去,等于30多行ARDUINO的代码。而这30多行ARDUINO代码用C51写出来至少要几百行代码。而做这个,即便是无基础也只需要2个小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下了这个软件,是升级版的,介绍说功能更强大,但感觉完全不一回事了,一点都不形象,没有电子原 ...

左下有个扩展按钮、
mc.dfrobot点com.cn/thread-268776-1-1.html

还有你要的带原件的老版本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V6sbuHJHQLaNGiYSdt0rQ 提取码: huiq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有个扩展按钮、
http://mc.dfrobot.com.cn/thread-268776-1-1.html

你好,我想我找到最适合我的程序软件   linkboy  且简单   还可以仿真的软件   真的很不错  你有接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下有个扩展按钮、
mc.dfrobot点com.cn/thread-268776-1-1.html

linkboyd真的很不错    我理想中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我找到最适合我的程序软件   linkboy  且简单   还可以仿真的软件   真的很不错  你有接触吗

学会一个其他的就没有问题了,买个ARDUINO UNO 板子玩吧,不到20块还包邮

网友L:
也同樣面臨這種問題但要是有套件可以看比較容易(控制馬達轉速就暈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