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驱动超声波模块的相关问题

楼主:
请问前辈为什么会出现1960这些数据?用的是HC-SR04型号的超声波

网友A(2019-09-03):
不把代码贴上来让我们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把代码贴上来让我们猜?

我程序就是通过捕获然后算出时间在计算出距离,,,测的距离是正确的,但有时候会出现1970这种莫名其妙的数字,因为我的超声波模块测距最大是400

网友C:
给数组拍个序,去掉两个最大和最小的不稳定值,在求平均

网友D:
HC-SR04模块测距很稳定的,如果模块固定不动一直测量测出这样的数据的话,估计是硬件电路问题,数据不稳定。把硬件电路贴出来看看吧。你这个及时用冒泡排序,得出的数据也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C-SR04模块测距很稳定的,如果模块固定不动一直测量测出这样的数据的话,估计是硬件电路问题,数据不稳定 ...

我这是在stm32开发板上做的一个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