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通讯端口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9-09-03):
刚开始学51单片机,折腾通讯端口,把端口删了,win10,添加了过时设备,好像设置的不太对,端口用不了了,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办嘛?我就选的标准端口,通讯端口,没有安装到磁盘,难道需要安装到磁盘?驱动可以预加载,但是串口打不开。

网友A:
应该是设备驱动安装不对

楼主:
是串口不能打开,我把端口删了,重新安装端口,安装之后串口那儿出现感叹号,具体照片我在另一个主题中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过。

网友B:
你电脑有串口吗?如果没有串口,一般都是用usb转的
主板自带的驱动删了,重新装一遍主板驱动就行了

网友C:
WIN10 一般来说 驱动是否支持,很大的可能性是操作系统不兼容。另一方面驱动是否正确安装,请做相关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