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 74HC595芯片这样连接对不对

楼主:
请问大佬们 74HC595这样连接对不对,我想用他控制16个led

网友A(2019-09-03):
正确,关键是控制程序要对

网友B:
对,LED屏经常这样连接。

网友C:
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D:
13脚的输出最好也控制,否则移位时有阴影

网友E:
个人观点:
      早上看了一下74HC595手册, 这种接法电路能够正常启动(需要注意你灯的电流),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亮灯的情况(也就是你的需求);比如:PIN9(Q7S),会在出现和PIN6、PIN7同时打开的情况;
希望能帮到您,谢谢。

网友F:
基本连接没错,具体要看你用什么单片机,控制功能如何。

网友G:
对的没错,代码逻辑写对就可以了

网友H:
连线没问题哈
注意程序

网友F:
刚刚仿真了一下,没问题,建议IO口上拉10K电阻,IO够用13脚使能端可以控制一下,显示效果会更好

网友I:
位移我以前用 74LS164 ,做LED数码管驱动.

网友J:
最好连显示屏那一块加几个74hc245,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个人观点:
      早上看了一下74HC595手册, 这种接法电路能够正常启动(需要注意你灯的电流),但是不知 ...

我主要是驱动16个led灯,这样连接行不行呢?

网友L:
级联是正确的,写代码的时候要注意两个芯片的先后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主要是驱动16个led灯,这样连接行不行呢?

我的理解,你可能想(在规格数规定的电流和电压内)用作阳极来驱动led,如果只是这样简单的点灯是可以的;
注意串接电阻。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个人观点:
      早上看了一下74HC595手册, 这种接法电路能够正常启动(需要注意你灯的电流),但是不知 ...

您好!这个原理图有没有错呢?

就是这样的原理图

就是这样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