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四足机器人 12路PWM源程序

楼主(2019-09-03):
之前比赛做的一个小四足机器人,由51单片机产生十二路PWM控制十二个舵机进行运动,用蓝牙遥控

#include "headfile.h"

void jihuo()        //激活/停止
{
        uint sign = 3;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8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15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1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抬左前腿
        delayms(200);
        t_up7 = 1800;
        delayms(50);
        t_up8 = 1200;
        while(sign--)
        {
                delayms(200);
                t_up6 = 1100;
                delayms(200);
                t_up6 = 1500;
        }
        delayms(200);
        t_up7 = 1500;
        delayms(50);
        t_up8 = 1500;
        delayms(200);
        t_up0 = 1500;
        t_up9 = 1500;
}

void ahead()        //前进
{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5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15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5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while(direc == 2)
        {
//抬右腿
                delayms(250);
                t_up1 = 1200;
                delayms(125);
                t_up2 = 1800;
                delayms(100);
                t_up0 = 1900;
                delayms(100);
                t_up1 = 1700;

                t_up6 = 1900;
                delayms(100);
                t_up3 = 1000;
                delayms(50);
                t_up4 = 1300;
                delayms(100);
                t_up9 = 1100;
                delayms(100);
                t_up5 = 1300;
                t_up2 = 1500;
                delayms(100);
                t_up5 = 1500;
                delayms(50);
                t_up4 = 1500;

//抬左腿
                delayms(250);
                t_up7 = 1800;
                delayms(125);
                t_up8 = 1200;
                delayms(100);
                t_up6 = 1400;
                delayms(100);
                t_up7 = 1300;

                t_up0 = 1500;
                delayms(100);
                t_up9 = 1500;
                delayms(50);
                t_up10 = 1700;
                delayms(100);
                t_up3 = 1500;
                delayms(100);
                t_up11 = 1800;
                t_up8 = 1500;
                delayms(100);
                t_up11 = 1600;
                delayms(50);
                t_up10 = 1500;
        }
}

void back()         //后退
{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5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15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5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while(direc == 3)
        {
//抬右腿
                delayms(250);
                t_up4 = 1800;
                delayms(125);
                t_up5 = 1200;
                delayms(100);
                t_up3 = 1000;
                delayms(100);
                t_up4 = 1300;

                t_up9 = 1200;
                delayms(100);
                t_up0 = 2000;
                delayms(50);
                t_up1 = 1700;
                delayms(125);
                t_up6 = 1900;
                delayms(125);
                t_up2 = 1700;
                t_up5 = 1500;
                delayms(125);
                t_up2 = 1500;
                delayms(50);
                t_up1 = 1500;

//抬左腿
                delayms(250);
                t_up10 = 1200;
                delayms(125);
                t_up11 = 1900;
                delayms(100);
                t_up9 = 1500;
                delayms(100);
                t_up10 = 1700;

                t_up3 = 1500;
                delayms(100);
                t_up6 = 1500;
                delayms(50);
                t_up7 = 1300;
                delayms(100);
                t_up0 = 1500;
                delayms(100);
                t_up8 = 1200;
                t_up11 = 1600;
                delayms(100);
                t_up8 = 1500;
                delayms(50);
                t_up7 = 1500;
        }
}

void ymove()         //向右平移
{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5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20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1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while(direc == 7)
        {
//右边起身
                delayms(250);
                t_up2 = 2000;
                delayms(50);
                t_up1 = 1800;
                delayms(50);
                t_up5 = 1000;
                delayms(50);
                t_up4 = 1200;
//左边起身
                delayms(250);
                t_up7 = 1200;
                t_up10 = 1800;
                delayms(50);
//右边还原
                t_up1 = 1500;
                t_up4 = 1500;
                delayms(50);
                t_up2 = 1500;
                t_up5 = 1500;
                t_up8 = 1200;
                t_up11 = 1900;
                delayms(100);
//左边还原
                t_up7 = 1500;
                t_up10 = 1500;
                delayms(50);
                t_up8 = 1500;
                t_up11 = 1600;
        }
}

void zmove()        //向左平移
{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5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20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1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while(direc == 6)
        {
//左边起身
                delayms(250);
                t_up8 = 1000;
                delayms(50);
                t_up7 = 1200;
                delayms(50);
                t_up11 = 2100;
                delayms(50);
                t_up10 = 1800;
//右边起身
                delayms(250);
                t_up1 = 1800;
                t_up4 = 1200;
                delayms(50);
//左边还原
                t_up7 = 1500;
                t_up10 = 1500;
                delayms(50);
                t_up8 = 1500;
                t_up11 = 1600;
                t_up2 = 1800;
                t_up5 = 1200;
                delayms(100);
//右边还原
                t_up1 = 1500;
                t_up4 = 1500;
                delayms(50);
                t_up2 = 1500;
                t_up5 = 1500;
        }
}

void right()         //右转
{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5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15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5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delayms(250);
        t_up1 = 1200;
        delayms(125);
        t_up0 = 1900;
        delayms(100);
        t_up1 = 1500;
        while(direc == 5)
        {
                delayms(200);
                t_up1 = 1700;
                delayms(50);
                t_up2 = 1700;
                delayms(200);
                t_up3 = 1100;
                delayms(100);
                t_up2 = 1500;
                delayms(50);
                t_up1 = 1500;
                delayms(200);
                t_up4 = 1400;
                delayms(50);
                t_up5 = 1400;
                delayms(100);
                t_up0 = 1900;
                delayms(100);
                t_up9 = 1100;
                delayms(100);
                t_up6 = 1900;
                delayms(200);
                t_up5 = 1500;
                delayms(50);
                t_up4 = 1500;
                delayms(200);
                t_up1 = 1700;
                delayms(50);
                t_up2 = 1700;
                delayms(200);
                t_up6 = 1500;
                delayms(200);
                t_up2 = 1500;
                delayms(50);
                t_up1 = 1500;
                delayms(200);
                t_up10 = 1600;
                delayms(100);
                t_up9 = 1500;
                delayms(100);
                t_up10 = 1500;
                delayms(200);
                t_up3 = 1500;
        }
}
void left()        //左转
{
//调整四脚姿势
        delayms(250);
        t_up0 = 1500;
        t_up1 = 1500;
  t_up2 = 1500;
  t_up3 = 1500;
  t_up4 = 1500;
  t_up5 = 1500;
  t_up6 = 1500;
  t_up7 = 1500;
  t_up8 = 1500;
  t_up9 = 1500;
  t_up10 = 1500;
  t_up11 = 1600;

        delayms(250);
        t_up1 = 1200;
        delayms(125);
        t_up0 = 1900;
        delayms(100);
        t_up1 = 1500;
        delayms(200);
        t_up3 = 1000;
        while(direc == 4)
        {
                delayms(200);
                t_up1 = 1700;
                delayms(50);
                t_up2 = 1700;
                delayms(200);
                t_up6 = 2000;  // 1900
                delayms(200);
                t_up3 = 1500;
                delayms(200);
                t_up9 = 1100;
                delayms(50);
                t_up2 = 1500;
                delayms(200);
                t_up1 = 1500;
                delayms(200);
                t_up6 = 1500;
                delayms(200);
                t_up3 = 1100;
                delayms(200);
                t_up11 = 1400;
                delayms(50);
                t_up9 = 1500;
                delayms(50);
                t_up11 = 1600;
        }
}

网友A(2019-11-01):
提问,程序中利用定时器1控制PWM占空比时间,但是楼主的程序中,定时器1在定时器1中断中,这样做的话,当中断中的定时器1溢出时,会不会再次进入定时器中断1,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0-02-29):
引用 网友A:
提问,程序中利用定时器1控制PWM占空比时间,但是楼主的程序中,定时器1在定时器1中断中,这样做的话,当中 ...

在中断里,只是改变了PWM的输出值,没有死循环

网友B:
请问楼主 还有外置电路吗?

楼主(2020-04-05):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还有外置电路吗?

只有最小系统和降压电路

网友C:
这个不错,正好要做一个玩一下,谢谢!

网友D:
这个程序怎么这么熟悉呢?

网友E(2022-04-20):
楼主,问一下舵机是不是需要外加电路,我之前做的一个小车没有加电路然后操控舵机会导致蓝牙断开

网友F(2023-05-16):
有双足机器人走路都的源程序嘛,求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