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ds18b20,但实在调不通程序

楼主(2019-09-03):
各位大佬和努力中朋友,本人制作个数码管时钟,mcu是stc15w408as,之前用的是12T,单独测试时钟,温度都能显示,本来改1T也是轻轻松松的事,但结果耗费我多少个晚上和周末,现在时钟没问题,自动调光也没问题,但温度显示始终是有问题的,现在一直显示-06℃。我也大概知道可能时序问题,但参照很多例程,就是调不好,真是绝望的很。只能求助了。

ds18b20.c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
//                宏定义
//===========================================================================

//===========================================================================
//                函数原型声明
//===========================================================================

//===========================================================================
//                全局变量声明
//===========================================================================
u8 DisplayData[4];
u8 const code smgduan[] = {0x3c};                       // 'c'符号,1100 0110数码管0是亮
u8 const code dis_code_z[] = {                              // 正装共阳数码管
                                                0xC0,                  // '0'
                                                0xF9,                  // '1'
                                                0xA4,                  // '2'
                                                0xB0,                  // '3'
                                                0x99,                  // '4'
                                                0x92,                  // '5'
                                                0x82,                  // '6'
                                                0xF8,                  // '7'
                                                0x80,                  // '8'
                                                0x90,                  // '9'
                                                0xFF                   // off
                                                };

u8 const code dis_code_d[] = {                            // 倒装共阳数码管
                                                0xC0,                 // '0'
                                                0xCF,                 // '1'
                                                0xA4,                 // '2'
                                                0x86,                 // '3'
                                                0x8B,                 // '4'
                                                0x92,                 // '5'
                                                0x90,                 // '6'
                                                0xC7,                 // '7'
                                                0x80,                 // '8'
                                                0x82,                 // '9'
                                                0xFF                  // 'off'
                                                };

  43. //===========================================================================
  44. //                外部变量声明
  45. //===========================================================================

/*""FUNC COMMENT""***********************************************************
*----------------------------------------------------------------------------
* 功    能        : 初始化
*----------------------------------------------------------------------------
* 引    数        : 无
*----------------------------------------------------------------------------
* 返 回 值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 注意事项        : 无
*----------------------------------------------------------------------------
*""FUNC COMMENT END""*******************************************************/
bit ds18b20_reset(void)
{
        u8 F_init = 0;

         DQ = 1;                                // 首先将数据线置高
        delay_us(1);                          // 短暂延时 (大约2us)
        DQ = 0;                                // 送出低电平复位信号
        delay_250us();                     // 延时在480~960US之间
        delay_250us();
    delay_250us();
    DQ = 1;                                // 拉高 释放数据线
        delay_70us();                  // 延时等待要求大于60us
        F_init = DQ;                   // DS18B20产生“存在脉冲”
                                        // 检测DQ若低,则复位成功,DS18B20存在
                                      // 若高,则复位失败,DS18B20损坏或不存在
    delay_250us();             // 等待释放数据线,避免影响下一步操作
        delay_250us();

        return (F_init);           // 返回复位结果
}

/*""FUNC COMMENT""***********************************************************
*----------------------------------------------------------------------------
* 功    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 引    数        : dat
*----------------------------------------------------------------------------
* 返 回 值        : 无
*----------------------------------------------------------------------------
* 注意事项        : 无
*----------------------------------------------------------------------------
*""FUNC COMMENT END""*******************************************************/
void ds18b20_writeData(u8 byte)
{
        u8 i;

        for (i = 0; i < 8; i++)     // 重复直到发送完整个字节
        {
        DQ = 1;
                delay_us(1);
                DQ = 0;                      // 数据线首先拉低,开始写
                delay_us(1);               // 低电平保持1us以上
        DQ = byte & 0x01;             // 送出数据
                delay_70us();           // 写周期在60us-120us间,等待时间片结束
                DQ = 1;                  // 释放数据线
                byte >>= 1;
                delay_us(1);          // 恢复延时
        }
}

/*""FUNC COMMENT""***********************************************************
*----------------------------------------------------------------------------
* 功    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 引    数        : 无
*----------------------------------------------------------------------------
* 返 回 值        : 读取的数据
*----------------------------------------------------------------------------
* 注意事项        : 无
*----------------------------------------------------------------------------
*""FUNC COMMENT END""*******************************************************/
u8 ds18b20_readData(void)
{
        u8 i;
    u8 byte = 0;

        for (i = 0; i < 8; i++)           // 重复接收直到读完整个字节
        {

        DQ = 0;                         // 开始时间片,开始一个读过程
                delay_us(1);         // 保持1us以上
        DQ = 1;                     // 准备接收,开始读取数据线状态
                delay_us(1);      // 读时间片开始后15us内主机对数据线进行采集
                byte >>= 1;
                if(DQ)
                {
                        byte |= 0x80;  // 读取数据
                }
                delay_70us();            // 等待时间片结束,读周期60us-120us间
        }
        return (byte);
}

/* void ds1820_setResolution(u8 res)//设置分辨率 默认12wei
{
    while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Byte(0x4E);
    ds18b20_writeByte(0xFF);
    ds18b20_writeByte(0xFF);
    ds18b20_writeByte(0x1F | (res << 5));   //设置分辨率(0 R1 R0 1  1111)
} */

/*""FUNC COMMENT""***********************************************************
*----------------------------------------------------------------------------
* 功    能        : 读温度
*----------------------------------------------------------------------------
* 引    数        : 无
*----------------------------------------------------------------------------
* 返 回 值        : 读取的温度数据
*----------------------------------------------------------------------------
* 注意事项        : 无
*----------------------------------------------------------------------------
*""FUNC COMMENT END""*******************************************************/
u16 ds18b20_readTemperature(void)
{
        u8 TPL, TPH;

       u16 temp;//@001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ds18b20_writeData(0x44);

        while(!DQ);

        ds18b20_reset();
        ds18b20_writeData(0xCC);
        ds18b20_writeData(0xBE);

        TPL = ds18b20_readData();
        TPH = ds18b20_readData();

         temp = TPH;
       temp <<= 8;
        temp |= TPL;

        return (temp);
}

/*""FUNC COMMENT""***********************************************************
*----------------------------------------------------------------------------
* 功    能        : 获取温度数据并处理
*----------------------------------------------------------------------------
* 引    数        : temp
*----------------------------------------------------------------------------
* 返 回 值        : 无
*----------------------------------------------------------------------------
* 注意事项        : 无
*----------------------------------------------------------------------------
*""FUNC COMMENT END""*******************************************************/
void ds18b20_dataProcess(u16 temp) //@@1
{
        float tp;
//        if (temp < 0)
        if ((temp & 0xF800) != 0)
        {
                DisplayData[3] = 0xBF;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 = temp - 1;
                temp = ~temp;
                tp = temp;
                temp = tp*0.0625*100 + 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DisplayData[2] = dis_code_z[temp / 10];        // 十位
                DisplayData[1] = dis_code_d[temp % 10];      // 个位
                DisplayData[0] = smgduan[0];                       // 显示C符号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 = 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 = tp*0.0625*100 + 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if (( temp / 100 ) == 0)
                {
                        DisplayData[3] = 0xFF;
                }
                else
                {
                        DisplayData[3] = dis_code_z[temp / 100];        // 千位
                        DisplayData[2] = dis_code_z[temp % 100 / 10] & 0x7F;// 十位
                        DisplayData[1] = dis_code_d[temp % 10];      // 个位
                        DisplayData[0] = smgduan[0];                       // 显示C符号
                }
        }
}

还有个很莫名的问题也废了很多时间就是定时中断,参照着datasheet改1T,但若不加/12就不是1ms中断。。后来发现后加上能输出1ms。
        #define T1MS    (65536 - FOSC/1000/12)

楼主:
期间用到的1us,实测在4us;70us,250us大概差不多

楼主:
这是上面说的1ms定时,中断配置

楼主:
温度一直一个数值,难道是转换部分有问题?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器看一下单片机和DS18B20的通信过程,看看DS18B20能否正常回应数据。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的。

网友B:
DS18B20对时序要求比较严格,估计是时序问题

网友C:
你先把单片机其他功能都去掉单独调好1820再放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单片机其他功能都去掉单独调好1820再放到一起

我之前用12T时也只调试温度,可以显示但温度比实际低个10度左右,现在正和时钟就改1T,但真是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器看一下单片机和DS18B20的通信过程,看看DS18B20能否正常回应数据。DS18B20对时序要求很严格 ...

水平也不行,所以调试这个真是太费时间了,你的建议我会试试但估计看不懂

网友D:
这东西 很扣时序。在读这个时 中断都最好关掉

网友E:
楼主调不成功主要还是时序问题,给你一个1T单片机的示例程序,是在郭天祥的12T程序基础上改的,经过实物验证无误。
//DS18b20测温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通过DS18B20测试当前环境温度, 并通过数码管显示当前温度值
sbit wela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dula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ds = P2^2;        //单总线通讯端口
//0-F数码管的编码(共阴极)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9数码管的编码(共阴极), 带小数点
uchar code tableWidthDot[]={
                0xbf, 0x86, 0xdb, 0xcf,
                0xe6, 0xed, 0xfd,
                0x87, 0xff, 0xef};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824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9;
        j = 21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4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i = 91;
        while (--i);
}
void Delay3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5;
        while (--i);
}

//初始化DS18B20
//让DS18B20一段相对长时间低电平, 然后一段相对非常短时间高电平, 即可启动
void dsInit()
{
//一定要使用unsigned int型, 一个i--指令的时间, 作为与DS18B20通信的小时间间隔
//以下都是一样使用unsigned int型
//        uint i;
        ds = 0;
//        i = 103;
//        while(i>0) //824us
//                i--;
        Delay824us();
        ds = 1;
        Delay34us();
//        i = 4;
//        while(i>0) //34us
//                i--;
}
//向DS18B20读取一位数据
//读一位, 让DS18B20一小周期低电平, 然后两小周期高电平,
//之后DS18B20则会输出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位数据
bit readBit()
{
//        uint i;
        bit b;
        ds = 0;
        Delay3us();
//        i++;
        ds = 1;
        Delay3us();
        Delay3us();
//        i++;
//        i++;
        b = ds;
        Delay34us();
        Delay34us();
//        i = 8;
//        while(i>0)
//                i--;
        return b;
}

//读取一字节数据, 通过调用readBit()来实现
uchar readByte()
{
        uint i;
        uchar j, dat;
        dat = 0;
        for(i=0; i<8; i++)
        {
                j = readBit();
//最先读出的是最低位数据
                dat = (j << 7) | (dat >> 1);
        }
        return dat;
}
//向DS18B20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        uint i;
        uchar j;
        bit b;
        for(j = 0; j < 8; j++)
        {
                b = dat & 0x01;
                dat >>= 1;
//写"1", 让低电平持续2个小延时, 高电平持续8个小延时
                if(b)
                {
                        ds = 0;
                        Delay3us();
                        Delay3us();
//                        i++;// 3us
//                        i++;
                        ds = 1; //1us
                        Delay34us();
                        Delay34us();
//                        i = 8;   //2us
//                        while(i>0) //66us
//                                i--;
                }
                else  //写"0", 让低电平持续8个小延时, 高电平持续2个小延时
                {
                        ds = 0;
                        Delay34us();
                        Delay34us();
//                        i = 8;
//                        while(i>0)
//                                i--;
                        ds = 1;
                        Delay3us();
                        Delay3us();
//                        i++;
//                        i++;
                }
        }
}
//向DS18B20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void sendChangeCmd()
{
        dsInit();    //初始化DS18B20
        delay();    //延时1ms
        writeByte(0xcc); //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writeByte(0x44); //写入温度转换命令字
}
//向DS18B20发送读取数据命令
void sendReadCmd()
{
        dsInit();     //初始化DS18B20
        delay();      //延时1ms
        writeByte(0xcc); //写入跳过序列号命令字
        writeByte(0xbe); //写入读取数据令字
}
//获取当前温度值
uint getTmpValue()
{
        uint value; //存放温度数值
        float t;
        uchar low, high;
        sendReadCmd();
//连续读取两个字节数据
        low = readByte();
        high = readByte();
//将高低两个字节合成一个整形变量
        value = high;
        value <<= 8;
        value |= low;
//DS18B20的精确度为0.0625度, 即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0.0625度
        t = value * 0.0625;
//将它放大10倍, 使显示时可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并对小数点后第二2进行4舍5入
//如t=11.0625, 进行计数后, 得到value = 111, 即11.1 度
        value = t * 10 + 0.5;
        return value;
}
//显示当前温度值, 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void display(uint v)
{
        uchar count;
        uchar datas[] = {0, 0, 0};
        datas[0] = v / 100;
        datas[1] = v % 100 / 10;
        datas[2] = v % 10;
        for(count = 0; count < 3; count++)
        {  //片选
                wela = 0;
                P0 = ((0xfe << count) | (0xfe >> (8 - count))); //选择第(count + 1) 个数码管
                wela = 1; //打开锁存, 给它一个下降沿量
                wela = 0;
                //段选
                dula = 0;
                if(count != 1)
                {
                        P0 = table[datas[count]];  //显示数字
                }
                else
                {
                        P0 = tableWidthDot[datas[count]]; //显示带小数点数字
                }
                dula = 1;  //打开锁存, 给它一个下降沿量
                dula = 0;
                delay(); //延时1ms, 即亮1ms
//清除段先, 让数码管灭, 去除对下一位的影响, 去掉高位对低位重影
//若想知道影响效果如何, 可自行去掉此段代码
//因为数码管是共阴极的, 所有灭的代码为: 00H
                dula = 0;
                P0 = 0x00;  //显示数字
                dula = 1; //打开锁存, 给它一个下降沿量
                dula = 0;
        }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value;
        while(1)
        {  //启动温度转换
                sendChangeCmd();
                value = getTmpValue();
                //显示3次
                for(i = 0; i < 3; i++)
                {
                        display(valu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 很扣时序。在读这个时 中断都最好关掉

你是正确的,后来我在电源网上看到说中断会影响,关闭之后就可以正常显示温度了。这个问题真是耗费了我很多精力和时间,要是能早点看到你的回复就好了,也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调不成功主要还是时序问题,给你一个1T单片机的示例程序,是在郭天祥的12T程序基础上改的,经过实物验 ...

确实是时序问题,是中断引起的。多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实现了。也谢谢51hei这个平台一直能有网友帮助和学习机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12T时也只调试温度,可以显示但温度比实际低个10度左右,现在正和时钟就改1T,但真是崩溃

我解决1820的办法是使用定时器中断做定时120us把程序写在中断里,使用非阻塞程序设计。

网友C:
使用定时器中断非阻塞程序设计就可以随便移植,基本不用每次重新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定时器中断非阻塞程序设计就可以随便移植,基本不用每次重新调试。

你好,你的意思是把计时相关的放中断去处理吗?之前我也是想过,但实际操作发现程序写起来不顺手。。。比如:1820需要延迟120us,中断10us一次,那么在中断中只做减减,当12次中断后时间为零,这时在其他函数做判断处理,当时间为0则进行之后程序并重新时间赋值,这样延迟做到了,也没有傻傻的delay。对吗?

网友F(2020-03-20):
访问DS18时关断全局中断,读完再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