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韦根输入读卡显示卡号后四位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9-03):
#include <stc12c5630ad.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huju=P1^7;
sbit  yiwei=P1^5;
sbit  shuchu=P1^6;
sbit k1=P3^7;
sbit k2=P1^0;
sbit out=P1^2;
unsigned 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nsigned char code smg1[]={0x01,0x02,0x04,0x08,0x00};
unsigned char  a,b,c,d,f,ar,ae,ax,ac,acc,er;
unsigned int e ;
void  smg595(unsigned char aa,unsigned char bb);
unsigned  char shu[7];
  unsigned long kahao;
void ys(unsigned char  c);
void  xs();//数码管逐位扫描显示,
void ADdsh() ;

void main()
{        EA=1;     EX0=1;IT0=1;

  e=0;   EX1=1;  IT1=1;
     k1=k2=1;   ax=0;
          ar=ac=acc=0;  er=0; e=0;
   while(1)
   {
    //ys(100); //ADdsh();

               if(k1==0&&ax==0){er=0;ax=1;kahao=0;}
         if(k1==1&&ax==1){ax=0;}

      d=  kahao%10000/1000;
                   c=  kahao%1000/100;
               b=  kahao%1000%100/10;
                 a=  kahao%1000%100%10;   //将 16 进制转换成10进制 在数码管显示出来

     /* d=  shu[0];
                   c=  shu[1];
               b=  shu[2];
                 a=  shu[3];   //将 16 进制转换成10进制 在数码管显示出来   */

      xs();

   }

}
void  smg595(unsigned char aa,unsigned char bb) //595 显示装填数字 驱动
{
  unsigned char a,b;
  shuju=0;yiwei=0;shuchu=0;
  for(a=0;a<8;a++)
  {
    shuju=aa>>7;
     aa<<=1;

    yiwei=1;
     _nop_();
  nop_();
     _nop_();
     _nop_();
  yiwei=0;

  }
   for(b=0;b<8;b++)
   {
     shuju=bb>>7;
   bb<<=1;
  yiwei=1;
     _nop_();
  nop_();
     _nop_();
     _nop_();
  yiwei=0;

   }
_nop_();

shuchu=1;
_nop_();
  nop_();
     _nop_();
     _nop_();
   shuchu=0;
}
void  xs() //数码管逐位扫描显示,
{
smg595(smg[a],smg1[0]); ys(10); smg595(smg[d],smg1[4]);
smg595(smg[b],smg1[1]); ys(10);  smg595(smg[d],smg1[4]);
smg595(smg[c],smg1[2]); ys(10); smg595(smg[d],smg1[4]);
smg595(smg[d],smg1[3]); ys(10); smg595(smg[d],smg1[4]);

}
void ys(unsigned char  c)  // 大概1MS的延时。,C为5时
{
unsigned char a,b ;
for(a=c;a>0;a--)
for(b=200;b>0;b--);

}
/*void ADdsh()
{
P1M0=0X02;P1M1=0X00; //设置P1,1 口为高阻态

   ADC_CONTR=0X81;// 7:ADC_POWER 6:SPEED1 5:SPEED0 4:ADC_FLAG 3:ADC_START 2:CHS2  1:CHS1 0:CHS0
_nop_();
  nop_();
     _nop_();
     _nop_();
ADC_CONTR=0X89;

       e=ADC_DATA*20;// ADC_DATA  是AD转换结果高8位数据存储,ADC_LOW2是 低两位结果存储

   // e=e/10;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0 // 中断程序 关键字 interrupt后数字带表优先级 中断0是0,定时器 1 是1 中断1是2
  {
   er++;  if(er>=2&&er<=25){ kahao<<=1; };    // shu[ac]<<=1; ar++;  if(ar==4) {ar=0;ac++;};

}

void zhongduan1 ()interrupt 2 // 中断程序 关键字 interrupt后数字带表优先级 中断0是0,定时器 1 是1 中断1是2
  {
  er++;   if(er>=2&&er<=25){ kahao<<=1;kahao++; };   // shu[ac]<<=1;shu[ac]++; ar++;     if(ar==4) {ar=0;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