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7711称重模块资料以及称重单片机程序

楼主:
1.与TM7711连接的单片机需要的外设资源,两个普通IO口,一个输入(推荐浮空输入),一个输出。

对于TM7711模块,其中DT(Dout),用于向外传输数据,也就是数据线,方向对外;其中SCK(PD_SCK)是输入外部时钟的,也就是时钟线。

所以,对于单片机,需要一个输入IO口,读取Dout的数据;需要一个输出IO口,发送时钟信号(方波),输出给TM7711模块。

2.串口时序

想要正确使用这个串口需要读时序图,如图所示:

对于单片机来说,与Dout连接的输入IO口,电平从高变成低电平,说明TM7711准备好了,可以发送数据了。

这个时候,与PD_SCK连接的输出IO口,开始发送方波(时钟),每个方波读取一位数据,数据总共24位。

图上有三个PD_SCK的时序图,是用于选择下一次不同的通道和增益用的,所以这个模块可以同时采集两路惠斯通电桥的值。按照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者两种的组合。所以单片机最少要发25个脉冲,前24个用于读取这次的AD转换数据,最后一个用于选择下一次的通道和增益。

注意:其实关键的就是那几个T1,2,3,4的时间要求,不能低于也不能超时,否则都不能得到正确结果

(2)读取采样值

TM7711模块的串口输出数据为24位的转换值数据。

代码如下,count为读取到的值,通过移位,一位一位读取;

首先,将单片机输出口变成低电平,如果高电平达到一定时间会复位TM7711模块的,所以平时一定将输出口电平置为低;

然后就是等待单片机输入口的电平变低,为了防止硬件出错,在这里设置了超时时间,实际效果大概1s,过了1s直接跳出循环,

避免一直等待,同时超时跳出时的AD值非常大,容易排除它;然后就加了一个误触发消除,用的延时的方法。

然后就进入读取AD转换值了,先将单片机输出口电平变高,延时一定时间,然后变低,然后读入输入口的电平状态,写入count.

最后,循环24次后,发最后一个脉冲,说明下一次AD转换为差分输入10hz,128增益。与0x800000异或是因为为了排除负。

到这里,AD转换后的值就读取了.

sbit PIN_Set_Sck =P2^6;
sbit PIN_DOUT        =P2^7

void Set_Sck_L()
{
        PIN_Set_Sck=0;
}
void Set_Sck_H()
{
        PIN_Set_Sck=1;
}

void delay_us2(int value)
{
        int i;
        for(i=value;i>0;i--);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int ii=0;
          Set_Sck_L();//模块没准备好时,单片机在CLK线上输出低电平
          count=0;

    while(1)
                        {
                                if(PIN_DOUT==0)
                                        {
                                                delay_us2(1);        //消抖
                                                if(PIN_DOUT==0)        //检测数据口,电压有没有变低,如果变低,才开始收数据。
                                                {
                                                        break;
                                                }
                                        }

                                ii++;
                                if(ii>=1000000)        //如果数据口没有变低,计数1S后,退出循环。
                                        {
                                                break;
                                        }
                        }
        delay_us2(1);
          for(i=0;i<24;i++)
        {
                Set_Sck_H();                //SCK拉高
                delay_us2(5);                //延时1微秒
                  count=count<<1;         //将数据左移
                Set_Sck_L();                //SCK拉低
                  if(PIN_DOUT==1)//读入数据
                                        count++;
        }
        Set_Sck_H();
        delay_us2(2);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Set_Sck_L();
        return count;
}

TM7711是一款24位的模数转换器,最高位是符号位,其余为有效位,数据编码格式为二进制补码。

输出数据最小值【0x800000】,最大值【0x7FFFFF】。(往往我们读到的数据可能不符合这个范围,这和我们的硬件连接,还有AIN+和AIN-的电压差分信号有关,仔细分析数据会有更有意思的发现)

AIN+(Input positive A)A端口正极输入,AIN-(Input negative A)A 端口负极输入。

本文实测数据使用的TM7711的A端口,128增益,即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为±20mv,为了简单说明,只观察前12位数据。(首先说明一下,AIN-和AIN+不要接反,随着重量的增加AIN+端电压正向增长,AIN-端电压反向增长)

网友A(2022-04-03):
      最近对这类称重模块、电子秤芯片比较感兴趣,我打算用TM7711的同类芯片CS1237来测量热电偶温度,芯片已收到。
      CS1237有两路输入,计划一路接K系列热电偶,另一路用个PN结测量室温做冷端补偿。借宝地请教各位老师,原设计输入端是桥式输入,改为热电偶输入,输入负端接地,该方式能否正常工作?对测量参数有无不良影响?

网友B(2022-10-07):
引用 网友A:
最近对这类称重模块、电子秤芯片比较感兴趣,我打算用TM7711的同类芯片CS1237来测量热电偶温度,芯片 ...

兄弟,请问你测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C(2023-12-29):
引用 网友B:
兄弟,请问你测试的怎么样了。

你好 这个tm7711的C语言程序有完整版吗 我根据芯片手册提供的程序编写最后测试效果不理想希望和您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