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微波炉拆解

楼主(2019-09-04):
微波炉工作不正常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刚开始是工作的时候正常,通电后不开门的情况下散热扇转盘灯工作 磁控管不工作  解决办法就是不用的时候开着微波炉的门或者切断电源,没几天彻底坏了,工作的时候不散热不亮灯转盘也不转  开开微波炉门有开始工作了,起初怀疑限位器 保险温控开关不行量了一遍都没问题,这边终于发现问题了,一个继电器坏了.待买个板子换上再看看结果吧!!

网友A:
请注意S3与S1,我自己的900W格XX与朋友同型号的出过故障,S3的线剪断、包扎,再也没出问题。网上有文章指出这种智障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S3与S1,我自己的900W格XX与朋友同型号的出过故障,S3的线剪断、包扎,再也没出问题。网上有文章指出 ...

谢谢  量了  微动开关没问题  板子换上了还是不加热  又买了一个磁控管  还没到货不知道换上能不能用

网友B(2019-10-20):
引用 楼主:
谢谢  量了  微动开关没问题  板子换上了还是不加热  又买了一个磁控管  还没到货不知道换上能不能用

国庆前刚倒腾好我的厨房的,不加热多半跟三大件有关(磁控,二极,电容)。

网友C:
这个还是交给专业的人维修吧!!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挺强的哈!看到高压包就有点发怵。我是不敢拆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元件受损的?

网友E(2019-11-29):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动手能力挺强的哈!看到高压包就有点发怵。我是不敢拆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元件受损的?

像是负载有短路,铜皮都断了换了继电器也没用的

网友F(2020-03-06):
拆了做个点焊机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S3与S1,我自己的900W格XX与朋友同型号的出过故障,S3的线剪断、包扎,再也没出问题。网上有文章指出 ...

S3是安全措施,目的是打开门后高频变压器前面短路,假如另外两个开关短路了会跳保险,不至于微波泄漏

网友H(2021-09-10):
给到专业的人去搞,有效率一点。

网友I(2022-01-10):
一个月前,刚给家里的MD微波换板,去售后换要150,自己上网掏个同型号的主板,连邮费35,换完即好。。

网友J(2022-12-15):
磁控管插头击穿(多发病!)无替换件,干脆把它砸碎,只用两个插片,环氧板做绝缘,用了5年了还没坏。最近坏了保险丝烧断了,换上4根细铜线,这回保险丝没烧,变压器冒烟了!,赶紧关机!最后发现高压电容击穿!网购了两只高压电容,快递电容还叫车压过外壳有压痕.换上居然正常工作!快半年了还没坏,(坏了用它的变压器试试点焊机)命运多舛的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