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数码管显示(按键设置,确定,闪烁)程序怎么写 求帮助

楼主(2019-09-04):
多位数码管动态显示,设置的时候一位闪烁,另外2个按键加减  设置好后,再按一下停止闪烁。

网友A:
给你个思路参考一下:动态显示闪烁就是把延时时间加长到500ms左右,设置在按键中断中,按一下相关的延时时间加长,设置一个判断数,再按的时候检测该判断数值,如果有则变为原来的,没有则加长时间。

网友B:
设置的时候用数码管闪烁的视觉效果不如用小数点闪烁好。给你一个数码管闹钟示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