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数字电路8路呼叫器Proteus仿真电路图及讲解

楼主:
  • 当某一路有呼叫时,能显示该路的编号;
  • 同时声光报警,报警时间2秒;
  • 报警状态可以手动切除;

1.3设计方案

1.3.1设计要点

根据课题设计的要求,呼叫器为八路,所以用七段LED数码管显示。当有某一路呼叫时要显示这一路的编码,所以要准确判断并把呼叫的信号锁存。当电路形成呼叫信号之后,七段LED数码管显示出呼叫这一路的组别,而且LED显示这一路的灯亮。利用鉴别出的呼叫信号,控制一个具有两种工作频率交替工作的音频振荡器,推动扬声器发出两种笛声音响,表示报警成功。

1.3.2工作原理

锁存器输入信号都是同一电平时,锁存器控制电路的输出信号使锁存器打开,这时锁存器输入端的信号送往相应的输出端。当有一输入端的电平发生跳变时,其对应输出端电平也随着发生变化,控制电路立即产生控制信号封锁锁存器,让锁存器进入锁存工作状态。此时,无论哪个输入端电平发生变化,锁存器各个输出端电平保持不变。发生变化的输出端,经过编码器编码后,将相关信息由译码器送入七段LED数码管显示器,显示相应的组别。同时点亮LED,并发出响声。呼叫器电路组成原理图如图1.3.2所示。

图1.3.2电路组成原理框图

2单元电路设计

整个呼叫器电路组成主要包括输入回路、锁存器控制电路、七段LED数码管显示电路、LED指示灯和蜂鸣器报警提示电路等。

2.1输入回路

输入回路由电源、电阻、锁存器和按键组成。电源5V锁存器用74LS373。当八路锁存器74LS373的LE端为高电平时,锁存器输入端D0---D7的电平能直接送到相应的输出端Q0---Q7;当LE端变为低电平时,锁存器封锁,即锁存器输入端的电平不能送到相应的输出端,各输出端保持封锁前的电平,其电路如图2.1.1所示。

图2.1.1 锁存控制与译码电路图

2.2锁存器控制电路

锁存器控制电路由74LS32,74LS373,74LS04,74LS30组成。当74LS32一个输入接电源时,74LS373的LE端为高电平,各输入端的高电平直接送到相应的输出端,此时八输入端与非门74LS30输出端为低电平,经过一个非门74LS04后变成高电平,由或门送到74LS373的LE控制端。当八个呼叫器开关S1-S8中有一个先按下时,其对应的D端为低电平,此电平送到锁存器相应的输出端,因而八输入端的与非门74LS30的8各输入端中有一为低电平,导致其输出端为高电平,经过74LS04后变为低电平,使LE控制端为低电平,74LS373执行锁存功能,这时如果有按键按下,锁存器的输出端也不会跟着改变,从而实现了自锁。

2.2.1锁存器74LS373的说明

74LS373是八D锁存器(3S,锁存允许输入有回环特性) ,常应用在地址锁存及输出口的扩展中。74LS373是低功耗肖特基TTL8D锁存器,74LS373内有8个相同的D型锁存器,由两个控制端控制。当OE接地时,若G为高电平,74LS373接收由PPU输出的地址信号;如果G为低电平,则将地址信号锁存。

工作原理:74LS373的输出端O0~O7可直接与总线相连。当三态允许控制端OE为低电平时,O0~O7为正常逻辑状态,可用来驱动负载或总线。当OE为高电平时,O0~O7呈高阻态,即不驱动总线,也不为总线的负载,但锁存器内部的逻辑操作不受影响。当锁存允许端LE为高电平时,O随数据D而变。当LE为低电平时,O被锁存在已建立的数据电平。

2.3七段LED数码显示电路

锁存在锁存器输入端的低电平送到优先编码器74LS148进行编码,编成的二进制代码再送到BCD码七段译码驱动器74LS48,最后送到共阴极的七段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当八个按键都没有按下时,由于锁存器输出端都是低电平,因此数码管不显示。为了解决按键编号与显示一致的问题,在74LS48的前面接有一个4位全加器74LS83,其电路如图2.3.1所示。

图2.3.1数码显示电路

2.3.1七段发光二极管的说明

LED数码管是目前最常用的数字显示器,图2.3.2(a)(b)为共阴管和共阳管的电路,(c)为两种不同出线形式的引出脚功能图。一个LED数码管可用来显示一位0~9十进制数和一个小数点。小型数码管每段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随显示光的颜色不同略有差别,通常约为2~2.5V,每个发光二极管的点亮电流在5~10mA。LED数码管要显示BCD码所表示的十进制数字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译码器,该译码器不但要完成译码功能,还要有相当的驱动能力。

图2.3.2共阴管和共阳管电路以及引脚功能

2.3.2三线-八线编码器74LS148的说明

在优先编码器电路中,允许同时输入两个以上编码信号。不过在设计优先编码器时,已经将所有的输入信号按优先顺序排了队。在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输入信号时,优先编码器只按优先级高的输入信号编码,优先级低的信号则不起作用。

3总电路图及其原理说明

3.1输入锁存

当八路锁存器74LS373的 LE端为高电平时,锁存器输入端 1D---8D的电平能直接送到相应的输出端1Q---8Q当LE端由高电平变到低电平时,锁存器锁存,即输入端电平不能送到输出端,各输出端保持锁存前的电平,如果 74LS373 的LE端为高电平,其各输入端的高电平直接送到各相应的输出端,从而使八输入端与非门74LS373 的八个输入端均为高电平,导致其输出为低电平,经非门74LS04后变成高电平,再由或门送到 74LS373 的LE 控制端,故LE控制端仍保持高电平,当八个按钮开关S1---S8中有一个先按下时,其对应的D端变为低电平,此低电平经锁存器送到相应的Q 输出端,这时74LS30的八个输入端中因有一个端变低电平,所以它的输出端变为高电平,经非门74LS04和或门74LS32后,使LE控制端由高电平变成低电平,74LS373 执行锁存功能,如果这时还有按钮按下,锁存器对应的输出端电平也不会变。

3.2编码和译码显示

74LS148为输入低电平有效和输出低电平有效,即当10端为低电平而其它输入端为高电平时,输出端A,B,C均为高电平,11端为低电平而其它输入端为高电平时,B,C端均为高电平,A 端为低电平,以此类推锁存在锁存器输出端的低电平送到74LS148,由 74LS148进行编码,编成的二进制代码电平送到BCD码七段译码驱动器74LS48再由74LS48输出端送出驱动电平驱动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显示相应的数字。但是为了七段数码管的显示数字和按键一致,我们在74LS48前加上一个4位全加器74LS83,使从74LS148过来的二进制数加上1,再送到74LS48,这样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就和按键一样了。如74LS148的10端为低电平时,显示1;1端为低电平时,显示5,当八个按钮开关都不按下时,由于锁存器的各输出端均为高电平,经74LS30后使74LS48的熄灭控制端得到低电平,因此数码管不显示。

3.3报警系统

在有信号输入的时候,信号经过74LS30过来送到报警系统的三极管,经过三极管处理后,再送到喇叭,使喇叭产生呼叫。同时发光二极管也会同时亮,显示出哪一路呼叫。

4仿真结果

4.1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如图4.1.1。

图4.1.1电路原理图

4.2仿真图

电路仿真图如图4.2.1。

网友A(2019-09-18):
讲解得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2020-06-12):
哇,真的很详细,是个大神,,谢谢

网友B:
可是,为什么我的调试的时候没有反应的了

网友B:
我仿真的时候没有反应就一会有个5,其他的都不会显示,求大神告知,图都是按照上面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