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中的程序无任何错误,但是烧录到单片机后,单片机却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04):
(无正文)

网友A:
要图
1,晶振没起振
2,线路短路断路
3,芯片问题

网友B:
检查单片机好坏

网友C:
好像程序要添加到工程里才有用

网友D:
没错是语法没错,没运行可能是逻辑错误

网友E:
这个原因多了。。编译器说程序没问题只是语法没问题,逻辑问题编译器检查不出来,硬件电路问题也有可能。。。这种只能看现象进行分析,或者一个一个排除问题

网友F:
一般先换个单片机再烧一次,看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先找到问题所在才能解决;

网友G:
语法没错,但逻辑不一定正确呀。

网友H:
先查一下硬件,写几个简单的小程序测一下芯片有没有问题,比如点个灯啥的,测测引脚有没有输出。

网友I:
晶振,死循环等等

网友J:
可能是单片机芯片损坏了,建议你换个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K:
先检测单片机是否供电正常,晶振是否起震。如果都正常的话先写一个测试程序测试一下IO口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L:
可能是单片机芯片损坏了

网友M: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N:
通常程序逻辑出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建议先做几个最简单的程序,目的是逐个测试你原来程序中的各个机能,比如IO口的读写、中断系统、定时系统等,独立工作时是否正常。

网友O:
最好的办法就是仿真器仿真一下,如果连仿真都进不了,就是硬件的问题,然后再排查你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