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这两个程序相等?

楼主(2019-09-04):
为什么 程序     keyout=0;keyout++;
                keyout=keyout & 0x03;
  和     程序 keyout=0;keyout++;
if(keyout>=4)
{keyout=0;}
是相等的?

网友A:
结果都是1。建议结合具体的例子打出来

网友B:
第一个是二进制数00000001和二进制数00000011位与,结果是00000001
第二个是判断二进制00000001是否大于等于四,显然是否,所以不进行操作,结果是00000001
所以上面两个是一样的。。。
按程序走一遍就行了

网友C:
16进制换成2进制写出来一算就明白了

网友D:
相等有什么好奇怪的,还可以写成 keyout=(keyout+1)%4呢,也一样的效果,keyout会在0到3之间逐一变化

网友E:
keyout & 0x03与if(keyout>=4) {keyout=0;}效果是一样的,0x03展开二进制00000011

网友E:
keyout=keyout & 0x03;
  和
if(keyout>=4)
{keyout=0;}效果相同,0x03二进制展开00000011

网友F:
请问各位大佬这两个程序哪个效率高?

网友G:
keyout=keyout & 0x03;这一句的意思是只取这个数的低2位,即二进制00 01 10 11变化的情况,对应十进制就是0 1 2 3变化,而if(keyout>=4) {keyout=0;}语句的作用是当keyout计数于4时就归为0,即计数值也是0 1 2 3,所以这两段程序的逻辑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