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纳克电梯变频器L-B-4011故障代码及原因

楼主(2019-09-05):
默纳克3000New最新故障代码及详细解决方案

广州日立电梯变频器维修李春发
故障代码E01:

故障名称:逆变单元保护
故障原因:

1.主回路输出接地或短路;
2.曳引机连线过长;

3.工作环境过热;
4.控制器内部连线松动;

故障解决方案:

1.排除接线等外部问题;

2.加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

3.检查风道与风扇是否正常;

4.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故障代码E02:
故障名称:加速过电流

故障原因:
1. 主回路输出接地或短路;

2. 电机是否进行了参数调谐;
3. 编码器信号不正确

4. 电机相序接反
5. 加速时间太短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是否将地线接错
● 检查封星接触器是否造成控制器输出短路

● 检查电机线是否有表层破损

● 按照电机铭牌设置电机参数,重新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

● 检查编码器每转脉冲数设定是否正确
● 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干扰:编码器走线是否独立穿管,走线距离是否过长,屏蔽层是否单端接地

● 检查编码器安装是否可靠,旋转轴是否与电机轴连接牢靠,高速运行中是否平稳
● 检查编码器相关接线是否正确可靠。异步电机可尝试开环运行,比较电流,以判断编码器是否工作正常

● 调换电机 UVW 相序

● 调换电机 UVW 相序

故障代码Err03
故障名称:减速过电流

故障原因:
1. 主回路输出接地或短路;

2. 电机是否进行了参数调谐;
3. 编码器信号不正确;

4. 减速曲线太陡;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是否将地线接错

● 检查封星接触器是否造成控制器输出短路
● 检查电机线是否有表层破损

● 按照电机铭牌设置电机参数,重新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

● 检查编码器每转脉冲数设定是否正确

● 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干扰:编码器走线是否独立穿管,走线距离是否过长,屏蔽层是否单端接地
● 检查编码器安装是否可靠,旋转轴是否与电机轴连接牢靠,高速运行中是否平稳

● 检查编码器相关接线是否正确可靠。异步电机可尝试开环运行,比较电流,以判断编码器是否工作正常

● 减小减速度

故障代码Err04
故障名称:恒速过电流

故障原因:
1. 主回路输出接地或短路;

2. 电机是否进行了参数调谐;
3. 编码器信号不正确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是否将地线接错

● 检查封星接触器是否造成控制器输出短路
● 检查电机线是否有表层破损

● 按照电机铭牌设置电机参数,重新进行电机参数自学习

● 检查编码器每转脉冲数设定是否正确

● 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干扰:编码器走线是否独立穿管,走线距离是否过长,屏蔽层是否单端接地
● 检查编码器安装是否可靠,旋转轴是否与电机轴连接牢靠,高速运行中是否平稳

● 检查编码器相关接线是否正确可靠。异步电机可尝试开环运行,比较电流,以判断编码器是否工作正常

故障代码Err05
故障名称:加速过电压

故障原因:
1. 输入电压过高;

2. 制动电阻选择偏大,或制动单元异常
3. 加速区间的加速度太大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过高;观察母线电压是否过高(正常380V 输入时,母线电压在540V-580V 之间)

● 检查平衡系数
● 检查母线电压在运行中是否上升太快;如果太快说明制动电阻没有工作或者选型不合适:

● 检查制动电阻接线是否有破损,是否有搭地现象,接线是否牢靠
● 请参照前面章节的制动电阻推荐参数表重新确认实际阻制是否合理

● 如果制动电阻阻值正常,电梯每次均在速度达到目标速度时发生过压,则有可能需要将F2-01/04的值减小,以减小曲线跟随误差,防止因系统超调引起过电压

● 减小加速度

故障代码Err06
故障名称:减速过电压

故障原因:
1. 输入电压过高;

2. 制动电阻选择偏大,或制动单元异常;
3. 加速区间的加速度太大。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过高;观察母线电压是否过高(正常380V 输入时,母线电压在540V-580V 之间)

● 检查平衡系数
● 检查母线电压在运行中是否上升太快;如果太快说明制动电阻没有工作或者选型不合适:

● 检查制动电阻接线是否有破损,是否有搭地现象,接线是否牢靠
● 请参照前面章节的制动电阻推荐参数表重新确认实际阻制是否合理

● 如果制动电阻阻值正常,电梯每次均在速度达到目标速度时发生过压,则有可能需要将F2-01/04的值减小,以减小曲线跟随误差,防止因系统超调引起过电压

● 减小加速度

故障代码Err07
故障名称:恒速过电压

故障原因:
1. 输入电压过高;

2. 制动电阻选择偏大,或制动单元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过高;观察母线电压是否过高(正常380V 输入时,母线电压在540V-580V 之间)

● 检查平衡系数

● 检查母线电压在运行中是否上升太快;如果太快说明制动电阻没有工作或者选型不合适:
● 检查制动电阻接线是否有破损,是否有搭地现象,接线是否牢靠

● 请参照前面章节的制动电阻推荐参数表重新确认实际阻制是否合理
● 如果制动电阻阻值正常,电梯每次均在速度达到目标速度时发生过压,则有可能需要将F2-01/04的值减小,以减小曲线跟随误差,防止因系统超调引起过电压

故障代码Err08
故障名称:维保提醒故障

故障原因:
1. 在设定的时间内,电梯没有进行断电维保;

故障解决方案:
● 对电梯进行断电维保

● 取消 F9-13 保养天数检测功能
● 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故障代码Err09
故障名称:欠电压故障

故障原因:
1. 输入电源瞬间停电;

2. 输入电压过过低;
3. 驱动控制板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是否有运行中电源断开的情况
● 检查所有电源输入线接线桩头是否连接牢靠

● 检查是否外部电源偏低

● 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故障代码Err10
故障名称:控制器过载故障原因:

1. 机械阻力过大;
2. 平衡系数不合理;

3. 编码器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4. 电机调谐不准确( 调谐不准确时,电梯运行的电流会偏大);

5. 电机相序接反
6. 变频器选型过小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抱闸是否没有打开,检查抱闸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 检查是否导靴过紧

● 检查平衡系数是否合理

● 检查编码器反馈信号及参数设定是否正确,同步电机编码器初始角度是否正确

● 检查电机相关参数是否正确,重新电机调谐

● 如果是做打滑实验时出此故障,请尝试使用F3-24 的打滑功能完成打滑实验

● 检查电机 UVW 相序是否正确

● 电梯空轿厢、稳速运行过程中,电流已经达到变频器额定电流以上

故障代码Err11
故障名称:电机过载

故障原因:
1. 机械阻力过大;

2. 平衡系数不合理;
3. 电机调谐不准确( 调谐不准确时,电梯运行的电流会偏大);

4. 电机相序接反
5. 电机选型过小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抱闸是否没有打开,检查抱闸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     检查是否导靴过紧

● 检查平衡系数是否合理

● 检查电机相关参数是否正确,重新电机调谐

● 如果是做打滑实验时出此故障,请尝试使用F3-24 的打滑功能完成打滑实验

● 检查电机 UVW 相序是否正确

● 电梯空轿厢、稳速运行过程中,电流已经达到电
机额定电流以上

故障代码Err12
故障名称:输入侧缺相

故障原因:
1. 输入电源不对称;

2. 驱动控制板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输入侧三相电源是否缺相

● 检查输入侧三相电源是否平衡
● 电源电压是否正常,调整输入电源

● 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故障代码Err13
故障名称:输出侧缺相

1. 主回路输出接线松动;
2. 电机损坏。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电机连线是否牢固
● 检查输出侧运行接触器是否正常

● 确认电机内部是否有异常

故障代码Err14
故障名称:模块过热

故障原因:
1. 环境温度过高;

2. 风扇损坏;
3. 风道堵塞。

故障解决方案:

● 降低环境温度

● 更换风扇

● 清理风道
● 检查控制器的安装空间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故障代码Err15
故障名称:输出侧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制动电阻短路

2. 子码 2:制动 IGBT 短路故障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制动电阻、制动单元接线是否正确,确保无短路

● 检查主接触器工作是否正常,是否有拉弧或者粘连等情况

● 请与厂家或代理商联系

故障代码Err16
故障名称:电流控制故障

故障原因:
1. 子码1:励磁电流偏差过大:

2. 子码2:力矩电流偏差过大:
3. 子码3:速度偏差(欠值)过大

故障解决方案:
1-2.

●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偏低(多见于临时电源时)
● 检查控制器与电机间是否连线牢固

● 检查运行接触器是否工作正常

● 检查编码器回路:
①检查编码器每转脉冲数设定是否正确

②检查编码器信号是否受干扰
③检查编码器走线是否独立穿管,走线距离是否

过长;屏蔽层是否单端接地
④检查编码器安装是否可靠,旋转轴是否与电机

轴连接牢靠,高速运行中是否平稳
● 确认电机参数是否正确,重新进行调谐

● 尝试增大 F2-08 转矩上限

故障代码Err17
故障名称:调谐时编码器干扰

故障原因:
1. 子码2:正余弦编码器信号异常

2. 子码3:UVW 编码器信号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正余弦编码器 C、D、Z 信号受干扰严重;请检查编码器走线是否与动力线分开,以及系统接地是否良好

● 检查 PG 卡连线是否正确

● UVW 编码器 U、V、W 信号受干扰严重;请检查编码器走线是否与动力线分开,以及系统接地是否良好
● 检查 PG 卡连线是否正确

故障代码Err18
故障名称:电流检测故障

故障原因:
1. 驱动控制板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故障代码Err19
故障名称:电机调谐故障

故障原因:
1. 子码1:定子电阻辨识失败;子码5:磁极位置辨识失败

2. 子码8:选择了同步机静止自学习,但是编码器类型不为正余弦编码器
3. 子码9:同步机静态调谐,CD信号波动过大

4. 子码12:同步机免角度自学习时,编码器零点角度未学习到报警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测电机线是否正常连接

● 选择其他调谐方式或者更换为正余弦编码器

● 正余弦编码器 CD 信号硬件干扰,检测接地是否良好

● 半自动免角度自学习,需要在检修模式下获取编码器零点位置角后,才能快车运行

故障代码Err20
故障名称:速度反馈错误故障

故障原因:
1. 子码1:同步机空载调谐时未检测到编码器信号

2. 子码4:同步机辨识过程检测不到Z 信号;
子码5:SIN_COS 编码器信号断线;

子码7:UVW 编码器信号断线;
子码14:正常运行Z 信号丢失

3. 子码3、子码15:电机线序接反
4. 子码9:速度偏差过大

5. 子码12:启动过程中编码器AB 信号丢失
6. 子码13:运行过程中编码器AB 信号丢失

7.子码19:运行中正余弦编码器信号受干扰严重
8. 子码55:调谐中正余弦编码器信号受干扰严重或CD 信号错误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编码器信号线路是否正常
● 检查 PG 卡是否正常

● 检查抱闸是否没有打开

● 检查编码器信号线路是否正常
● 检查 PG 卡是否正常

● 请调换电机 UVW 三相中的任意两相的线序

● 同步机带载调谐情况下,检测抱闸是否没打开

● 同步机角度异常,请重新电机调谐
● 零伺服速度环 KP 偏大,请尝试减小零伺服速度环KP

● 速度环增益偏大或者积分时间偏小,请尝试减小速度环增益或者增大积分时间
● 检查电机 UVW 相序是否正确

● 检查抱闸是否有打开

● 检查编码器 AB 信号是否断线
● 打滑实验时电机无法启动,请使用 F3-24 的打滑功能

● 运行过程中编码器 AB 信号突然丢失 , 请检查编码器接线是否正常, 是否存在强烈干扰或者检查有运行中抱闸突然断电抱死的情况

● 电机运行过程中,编码器模拟量信号受到严重干扰,或者编码器信号接触不良。需检查编码器回路

● 电机调谐过程中,编码器模拟量信号受到严重干扰,或者编码器信号C、D 信号接反

故障代码Err21
故障名称:参数设置错误

1.子码2:最大频率的设定值小于电机额定频率
2. 子码3:编码器类型设置错误

故障解决方案:
● 增大最大频率 F0-06 的值,使其大于电机额定频率

● 正余弦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或者 ABZ 编码器误设成UVW 编码器,
检测F1-00 的设定值是否与所用编码器匹配

故障代码Err22
故障名称:平层信号异常

1.    子码101:平层信号粘连
子码102:平层信号丢失

2. 子码103:电梯在自动运行状态下,平层位置校验脉冲偏差过大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平层、门区感应器是否工作正常

● 检查平层插板安装的垂直度、对感应器的插入深度是否足够
● 检查主控制板平层信号输入点工作是否正常

● 检查钢丝绳是否存在打滑现象

故障代码Err23
故障名称:短路故障

1. 子码 1、2、3:对地短路故障
2. 子码 4:相间短路故障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接地

● 检测变频器三相输出是否相间或对地短路

故障代码Err24
故障名称:RTC 时钟故障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控制板时钟信息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更换时钟电池;

● 更换主控板。

故障代码Err25
故障名称:存储数据异常

故障原因:
1. 主控制板存储数据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

故障代码Err26
故障名称:地震信号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地震信号有效,且大于2s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地震输入信号与主控板参数设定是否一致( 常开,常闭)。

故障代码Err29
故障名称:封星接触器反馈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主板封星接触器反馈异常

子码102:IO 扩展板封星接触
器反馈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封星接触器反馈输入信号状态是否正确 ( 常开,常闭)

● 检查接触器及相对应的反馈触点动作是否正常
● 检查封星接触器线圈电路供电是否正常

故障代码Err30
故障名称:电梯位置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102:快车或返平层运行模式下,一定时间内平层信号无变化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平层信号线连接是否可靠,是否有可能搭地,或者与其他信号短接

● 检查楼层间距是否较大,或者返平层速度(F3-21)设置太小导致返平层时间过长

故障代码Err33
故障名称:电梯速度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快车运行超速

2. 子码102:检修或井道自学习运行超速
3. 子码103:自溜车运行超速

4. 子码104、105:应急运行超速
5. 子码106:控制板测速偏差过大

故障解决方案:

● 确认旋转编码器参数设置及接线是否正确
● 检查电机铭牌参数设定;重新进行电机调谐

● 尝试降低检修速度,或重新进行电机调谐

● 检查封星功能是否有效

● 检查电机 UVW 相序是否正确

● 检查应急电源容量是否匹配
● 检查应急运行速度设定是否正确

● 检查旋转编码器接线

● 检查控制板与底层的 SPI 通信质量是否良好

故障代码Err34
故障名称:逻辑故障

故障原因:
1. 控制板冗余判断,逻辑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请与代理商或厂家联系,更换控制板

故障代码Err35
故障名称:井道自学习数据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自学习启动时,当前楼层不是最小层或下一级强迫减速无效

2. 子码102:井道自学习过程中检修开关断开
3. 子码103:上电判断未进行井道自学习

   子码104、113、114:距离控制模式下,启动运行时判断未进行井道自学习
4. 子码105:电梯运行与脉冲变化方向不一致

5. 子码106、107、109:上下平层感应间隔、插板脉冲长度异常
6. 子码108、110:自学习平层信号超过45s 无变化

7. 子码111、115:存储的楼高小于
8. 子码112:自学习完成当前层不是最高层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下一极强迫减速是否有效;当前楼层 F4-01是否为最低层

● 检查电梯是否在检修状态

● 重新进行井道自学习

● 请确认电梯运行时变化是否与 F4-03 的脉冲变化一致:电梯上行,F4-03 增加;电梯下行,F4-03减小

● 平层感应器常开常闭设定错误
● 平层感应器信号有闪动,请检查插板是否安装到位,检查是否有强电干扰

● 检查平层感应器接线是否正常

● 检查楼层间距是否过大,导致运行超时,可以改大井道自学习的速度(F3-11)重新进行井道自学习使电梯在45S 内能学完最长楼层

● 若有楼层高度小于 ,请开通超短层功能;若无请检查这一层的插板安装,或者检查感应器及其接线是否正常

● 最大楼层 F6-00 设定错误 或 平层插板缺失

故障代码Err36
故障名称:运行接触器反馈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运行接触器未输出,但运行接触器反馈有效

2. 子码102:运行接触器有输出,但运行接触器反馈无效
3. 子码104:运行接触器复选反馈点动作状态不一致

4. 子码105:再平层启动前运行接触器反馈有效
5. 子码103:异步电机,加速段到匀速段电流过小(≤ )

故障解决方案:
1-4.

● 检查接触器反馈触点动作是否正常
● 确认反馈触点信号特征(NO、NC)

● 检查电梯一体化控制器的输出线 UVW 是否连接正常;检查运行接触器线圈控制回路是否正常

故障代码Err37
故障名称:抱闸接触器反馈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抱闸接触器输出与抱闸反馈状态不一致

2. 子码102:复选的抱闸接触器反馈点动作状态不一致
3. 子码103:抱闸接触器输出与抱闸行程 1 反馈状态不一致;

子码106:抱闸接触器输出与抱闸行程2 反馈状态不一致
4. 子码105:启动运行开抱闸前,抱闸接触器反馈有效

5. 子码104:复选的抱闸行程1反馈状态不一致
   子码107:复选的抱闸行程2反馈状态不一致

6. 子码108:抱闸接触器输出与IO 扩展板上抱闸行程1 反馈状态不一致
子码109:抱闸接触器输出与IO 扩展板上抱闸行程2 反馈状态不一致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抱闸接触器是否正常吸合
● 检查抱闸接触器反馈点(NO、NC)设置是否正确

● 检查抱闸接触器反馈线路是否正常

● 检查抱闸接触器复选点常开、常闭设置是否正确
● 检查多路复选点反馈状态是否一致

● 检查抱闸行程1/2 反馈点常开、常闭设置是否正确

● 检查抱闸行程 1/2 反馈线路是否正常

● 检查抱闸接触器反馈信号是否误动作

● 检查抱闸行程1/2 反馈复选点常开、常闭设置是否正确
● 检查多路复选点反馈状态是否一致

● 检查IO 扩展板上的抱闸行程1/2 反馈点常开、常闭设置是否正确

● 检查抱闸行程 1/2 反馈线路是否正常

故障代码Err38
故障名称:旋转编码器信号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F4-03 脉冲信号无变化时间超过F1-13 时间值

2. 子码102:电机下行,(F4-03)脉冲增加
   子码103:电机上行,(F4-03)脉冲减小

3. 子码104:距离控制方式下,设定了开环运行
故障解决方案:

● 确认旋转编码器使用是否正确

● 确认抱闸工作是否正常

● 确认旋转编码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接线是否正常有效
● 检查系统接地与信号接地是否可靠

● 检查电机 UVW 相序是否正确

● 距离控制下,设置为闭环运行 (F0-00=1)

故障代码Err39
故障名称:电机过热故障

故障原因:子码101:电机过热继电器输入有效,且持续一定时间。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参数是否设置错误(NO/NC)
● 检查热保护继电器座是否正常

● 检查电机是否使用正确,电机是否损坏
● 改善电机的散热条件

故障代码Err40
故障名称:电梯运行超时

故障原因:电梯运行时间到
故障解决方案:

●设置维修保养时间到,重新设置或联系代理商、厂家解决

故障代码Err41
故障名称:安全回路断

故障原因:子码101:安全回路信号断开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安全回路各开关,查看其状态

● 检查外部供电是否正确
● 检查安全回路接触器动作是否正确

● 检查安全反馈触点信号特征(NO/NC)

故障代码Err42
故障名称:运行中门锁断开

故障原因:子码101、102:电梯运行过程中,门锁反馈无效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厅,轿门锁是否连接正常
● 检查门锁接触器动作是否正常

● 检查门锁接触器反馈点信号特征(NO/NC)
● 检查外围供电是否正常

故障代码Err43
故障名称:上限位信号异常

故障原因:子码101:电梯向上运行过中,上限位信号动作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上限位信号特征(NO/NC)
● 检查上限位开关是否接触正常

● 限位开关安装偏低,正常运行至端站也会动作

故障代码Err44
故障名称:下限位信号异常

故障原因:子码101:梯向下运行过程中,下限位信号动作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下限位信号特征(NO/NC)
● 检查下限位开关是否接触正常

● 限位开关安装偏高,正常运行至端站也会动作

故障代码Err45
故障名称:强迫减速开关异常

1. 子码101:井道自学习时,下强迫减速距离不足
   子码102:井道自学习时,上强迫减速距离不足

   子码103:正常运行时,强迫减速粘连或位置异常
2. 子码106:井道自学习时,上下2 级强迫减速信号动作异常

3. 子码107:井道自学习时,上下3 级强迫减速信号动作异常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上、下强迫减速开关接触正常

● 确认上、下强迫减速信号特征(NO/NC)
● 确认强迫减速安装距离满足此梯速下的减速要求

● 检查 2 级上、下强迫减速信号是否接反

● 检查 2 级上、下强迫减速信号特征(NO/NC)

● 检查 3 级上、下强迫减速信号是否接反
● 检查 3 级上、下强迫减速信号特征(NO/NC)

故障代码Err46
故障名称:再平层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再平层运行时,平层信号无效

2. 子码102:再平层运行时速度超过/s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平层信号是否正常

● 确认旋转编码器使用是否正确

故障代码Err47
故障名称:封门接触器异常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封门接触器输出连续2s,但封门反馈无效或者门锁反馈断开

子码102:封门接触器无输出,封门反馈有效连续2s;
子码106:再平层运行启动前检测到封门反馈有效

2. 子码103:平层或者提前开门运行,封门接触器输出时间大于15s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封门接触器反馈输入点(NO/NC)

● 检查封门接触器动作是否正常

● 检查平层、再平层信号是否正常
● 检查再平层速度设置是否太低

故障代码Err48
故障名称:开门故障

故障原因:子码101:续开门不到位次数超过FB-09 设定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门机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 检查轿顶控制板输出是否正常
● 检查开门到位信号、门锁信号是否正确

故障代码Err49
故障名称:关门故障

故障原因:子码101:续关门不到位次数超过FB-09 设定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门机系统工作是否正常

● 检查轿顶控制板输出是否正常
● 检查关门到位、门锁动作是否正常

故障代码Err50
故障名称:平层信号连续丢失

故障原因:
1. 子码101:连续三次检测到平层信号粘连。

子码102:连续三次检测到平层信号丢失。
故障解决方案:

1
● 请检查平层、门区感应器是否工作正常

● 检查平层插板安装的垂直度与深度
● 检查主控制板平层信号输入点

● 检查钢丝绳是否存在打滑

故障代码Err51
故障名称:CAN 通讯故障

故障原因:子码101:轿顶板CAN 通讯持续一定时间收不到正确数据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通讯线缆连接

● 检查轿顶控制板供电
● 检查一体化控制器 24V 电源是否正常

● 检查是否存在强电干扰通讯

故障代码Err52
故障名称:外召通讯故障

故障原因:子码101:与外呼Modbus 通讯持续一定时间收不到正确数据
故障解决方案:

● 检查通讯线缆连接

● 检查一体化控制器的 24V 电源是否正常
● 检查外召控制板地址设定是否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