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9-05):
我调试了好多天了,显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直接令num是一个固定值是可以显示出来,但是加上这些计算就不行,实在没看出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打扰了,,,这个平台真的不错,有很多人很愿意帮忙,真的非常感谢!很高心在这个地方与各位相遇。

网友A:
改成unsigned long t ;试试

网友B:
数据类型有问题,t为int类型,512×5000会超过65536,如果是STC单片机,会溢出。另外,AD_zhi×5000/1024,如果不是浮点类型,会被取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