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解码失败哪位大神帮看一下

楼主(2019-09-05):
做的红外遥控智能小车,keil上程序没错,但运行到单片机上就是解码不出来,小车电路也没错啊,哪位大神帮看一下是不是红外解码过程中程序有问题。非常感谢!

/*NEC协议红外通信*/
#include <reg52.h>

/*自定义类型名*/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3;sbit IN2=P1^4;sbit IN3=P1^5;sbit IN4=P1^6;  //马达管脚
#define left_motor_stop    {IN1=0;IN2=0;}    //左电机停转
#define left_motor_go      {IN1=1;IN2=0;}    //左电机正转
#define left_motor_back    {IN1=0;IN2=1;}          //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r_stop   {IN3=0;IN4=0;}         //右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r_go     {IN3=1;IN4=0;}         //右电机正转
#define right_motor_back   {IN3=0;IN4=1;}         //右电机反转

/*====================================
硬件接口位声明
====================================*/
sbit IR = P3^2;     //定义红外脉冲数据接口        外部中断O输入口

uchar IRtime;                 //检测红外高电平持续时间(脉宽)
uchar IRcord[4];    //此数组用于储存分离出来的4个字节的数据(用户码2个字节+键值码2个字节)
uchar IRdata[33];   //此数组用于储存红外的33位数据(第一位为引导码用户码16+键值码16)
bit IRpro_ok, IRok;  //第一个用于红外接收4个字节完毕。IRok用为检测脉宽完毕

void 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和外部中断0
{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0 = 0x00;  //高8位装入0那么定时器溢出一次的时间是256个机器周期
        TL0 = 0x00;
        EA = 1;      //总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IT0 = 1;           //设置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来一个下降沿触发一次
        EX0 = 1;           //启动外部中断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义定时器0
{
        IRtime++;                            //检测脉宽,1次为278us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定义外部中断0
{
        static uchar a;                                 //        声明静态变量(在跳出函数后在回来执行的时候不会丢失数值)i用于把33次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存入IRdata
        static bit startflag;                //开始储存脉宽标志位
        if(startflag)                                 //开始接收脉宽检测
        {
                if( (IRtime < 53) && (IRtime >= 32) ) /*判断是否是引导码,底电平9000us+高4500us

                这个自己可以算我以11.0592来算了NEC协议的引导码低8000-10000+高4000-5000
                如果已经接收了引导码那么i不会被置0就会开始依次存入脉宽*/
                        a = 0;                                 //如果是引导码那么执行i=0把他存到IRdata的第一个位
                        IRdata[a] = IRtime;                   //以T0的溢出次数来计算脉宽,把这个时间存到数组里面到后面判断
                        IRtime = 0;                                 //计数清零,下一个下降沿的时候在存入脉宽
                        a++;                                          //计数脉宽存入的次数
                        if(a == 33)                                  //如果存入34次 数组的下标是从0开始i等于33表示执行了34次
                        {
                                 IRok = 1;                                 //那么表示脉宽检测完毕
                                a = 0;                                  //把脉宽计数清零准备下次存入
                        }

        }
        else
        {
                IRtime = 0;                                  //引导码开始进入把脉宽计数清零开始计数
                startflag = 1;                         //开始处理标志位置1
        }
}

void IRcordpro()                                    //提取它的33次脉宽进行数据解码
{
        uchar i, j, k;        /*i用于处理4个字节,j用于处理一个字节中每一位,k用于33次脉宽中的哪一位
        cord用于取出脉宽的时间判断是否符合1的脉宽时间*/
        k = 1;                                                 //从第一位脉宽开始取,丢弃引导码脉宽
        for(i = 0; i < 4; i++)
        {
                for(j = 0; j < 8; j++)
                {
                            //把脉宽存入cord
                        if(IRdata[k] > 5)                         //如果脉宽大于我11.0592的t0溢出率为约278us*5=1390那么判断为1
                        IRcord[i] |= 0x80;        /*接收的时候是先接收最低位,
                        把最低位先放到value的最高位在和0x08按位或一下
                        这样不会改变valua的其他位的数值只会让他最高位为1*/
                        if(j < 7)   IRcord[i] >>= 1;        //value位左移依次接收8位数据。
                        k++;

                                                //每执行一次脉宽位加1
                }
        //        IRcord[i] = value;           //每处理完一个字节把它放入IRcord数组中。
        //        value = 0;                            //清零value方便下次在存入数据
        }
        IRpro_ok = 1;                                   //接收完4个字节后IRpro ok置1表示红外解码完成
}
void forward()
{
        left_motor_go;
        right_motor_go;
        P2=0x7f;      //led_forward=P2^7,前进显示灯
}
void backward()
{
        left_motor_back;
        right_motor_back;
        P2=0xdf;          //led_backward=P2^5
}
void right_run()
{
        left_motor_go;
        right_motor_stop;
        P2=0xef;          //led_right_run=P2^4

}
void left_run()
{
        left_motor_stop;
        right_motor_go;
        P2=0xbf;           //led_left_run=P2^6
}
void stop()
{
        left_motor_stop;
        right_motor_stop;
        P2=0xff;
}
void main()
{
        init();        //执行初始化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
        while(1)        //大循环
        {
                if(IRok)    //判断脉宽是否检测完毕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        //重新等待脉宽检测
                        if(IRpro_ok) //判断是否解码完毕
                        {
                                switch(IRcord[2])
                                {
                                        case 0x18:forward();
                                        break;
                                        case 0x10:left_run();
                                        break;
                                        case 0x38:stop();
                                        break;
                                        case 0x42:right_run();
                                        break;
                                        case 0x4A:backward();
                                        break;
                                }
                                IRpro_ok = 0;
                        }
                }
        }
}

文字文稿1(1).docx

代码

网友A:
之前使用中断+查询的方式来解码,还可以。。。。。直接解出来4字节、或更多字节的红外数据

网友B:
你好!
分开调试看看吧
1、先把红外解码实现
2、加入电机控制
3、可以加我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分开调试看看吧
1、先把红外解码实现

不知是代码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解码不出来

网友C:
我建议你做一个检测仪,这个比较简单,利用电脑的音频信号接口,然后将红外接收器与其连接,打开录音软件cool edit pro来分析接收的数据,然后根据波形来解码就可以了。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C:
你可以在解码的过程上面,用串口将数据打印出来,这样就可以知道,解码有没有成功,在那个步骤出错了。

网友D:
即然程序没错,电路也没错,那就是正确的。即然不正确解码,说明还是有错。逻辑不通,仔细木检查。另外建议用硬件中断+口线接收红外,我是这样搞的。程序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