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写IIC的应用程序,为什么运行的时候总是报错说ioctl error1: Operation n...

楼主:
#
50黑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error.h>
//#include <linux/i2c.h>
//#include <linux/i2c-dev.h>
#include <sys/types.h>

#define I2C_RETRIES 0x0701
#define I2C_TIMEOUT 0x0702
#define I2C_RDWR 0x0707

#define I2C_M_RD 0x0001
#define I2C_M_TEN 0x0010

struct i2c_msg
{

网友A(2019-10-09):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2019-09-06):
引用 网友B:
查设备树,查环境配置

查设备树是做什么的啊? 我这个是用的系统的IIC写从机应用层的驱动 ,我这个板子已经提供了适配器i2c-6

网友B:
查设备树,查环境配置

网友A:
用的是基于iic_dev.h 的iic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