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中断延时消除按键抖动

楼主(2019-09-05):
利用delay()的延时消除按键抖动,用while(!K)等语句检测松手动作,这种按键处理程序,简单易懂,许多初学者喜欢使用。但如果程序端口有检测信号的话,十几二十毫秒的延时错过了不少检测信号。如果按键一直按着或按键损坏短接了,程序就会一直停留在这里不能运行了。设置2毫秒的中断延时,利用中断延时避开主程序过长的周期。将按键检测分为两种状态,在检测按键按下状态中完成延时消抖,后进入检测按键松开。
水平有限,贴上程序大家共同探讨。

#include <reg52.h>

typedef signed long slong;
typedef signed int sint;
typedef  signed char schar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SEG_DB P0                 //数码管
sbit SEG_WE = P2^7;                 //数码管位选
sbit SEG_DU = 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Keyin1 = P3^4;
//sbit Keyin2 = P3^5;
//sbit Keyin3 = P3^6;
//sbit Keyin4 = P3^7;
sbit Keyout1 = P3^0;
//sbit Keyout2 = P3^1;
//sbit Keyout3 = P3^2;
//sbit Keyout4 = P3^3;

bit Keytan=1;
uchar T0RH,T0RL;
uchar Ledtmp[6];
uint cou;
uchar code Ledchar[]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
void KeyDrive();

void main()
{
        schar j;
        uchar buf[6];

        Keyout1 = 0;
        ConfigTimer0(2);
        Ledtmp[0] = Ledchar[2];
        while (1)
        {
                KeyDrive();
                buf[0] = cou%10;
                buf[1] = cou/10%10;
                buf[2] = cou/100%10;
                buf[3] = cou/1000%10;
                buf[4] = cou/10000%10;
                buf[5] = cou/100000%10;
                for (j=5;j>=1;j--)                                                //消隐高位数的0
                {
                        if (buf[j] == 0)
                                Ledtmp[j] = 0x00;
                        else
                                break;
                }
                for (;j>=0;j--)
                {
                        Ledtmp[j] = Ledchar[buf[j]];
                }
        }
}

void KeyDrive()
{
        static Keybuf = 1;

        if (Keybuf != Keytan)
        {
                if (Keybuf == 1)
                {
                        cou++;
                }
                Keybuf = Keytan;
        }
}

void LedPlay()
{
        static uchar i=0;

        SEG_DB = 0xff;
        SEG_WE = 1;
        SEG_WE = 0;
        SEG_DB = Ledtmp[i];
        SEG_DU = 1;
        SEG_DU = 0;
        SEG_DB = ~(0x20>>i);
        SEG_WE = 1;
        SEG_WE = 0;
        i++;
        if (i == 6)
                i = 0;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kmode=0;
        static uchar i;

        switch (kmode)
        {
                case 0:        if (Keyin1 == 0)          //检测按键按下
                                {
                                        i++;
                                        if (i == 7)                  //7次相当于延时2msx7=14毫秒
                                        {
                                                i = 0;
                                                kmode = 1;          //按键稳定,转换进入检测按键松手模式
                                                Keytan = 0;          //按键动作标志
                                        }
                                }
                                else
                                        i = 0;                          //没有7次连续检测到按键按下,说明没有稳定,时间清零
                case 1:        if (Keyin1 == 1)          //检测按键松开
                                 {
                                        Keytan = 1;                 //按键松开标志
                                        kmode = 0;                 //进入检测按键按下模式
                                }
        }
}

void ConfigTimer0(uchar ms)
{
        u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tmp = (tmp*ms)/1000;
        tmp = 65536 - tmp;
        T0RH = (uchar)(tmp>>8);
        T0RL = (uchar)tmp;
        TH0 = T0RH;
        TL0 = T0RL;
        TMOD &= 0xf0;
        TMOD |= 0x01;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T0RH;
        TL0 = T0RH;
        LedPlay();
        KeySc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