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解码+耳放/解码耳放一体机的选择问题,请各位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19-09-05):
目前手头上只有2500元左右。有一副K701耳机
想入手一套纯解码+耳放/解码耳放一体机
想问一下纯解码器+耳放2500元和解码耳放一体机2500元
到底区别在哪?马上看中的有双木三林家两款
SU-88套和新款M500。
请问该如何选择?
我上一条贴问了耳放到底作用大不大,很多大佬都问了作用不大。
但是如果再选择上你们会选择哪一款,能给一点建议吗?

楼主:
第一款SU-88套在3000左右
第二款解码耳放一体机M500 是2200

网友A:
第一,绝对不能选纯耳放,那玩意水太深了,你在HI-FI没混个10年8年,不要买的,不要相信测评,不要相信有那些个"下沉有力度""人声亮""声场宽了很多"数码味太浓"声音暖和之类,一旦有这些语句的,直接不要看
第二,估好你自己的价格定位,然后,解码器一个要有标明DAC型号的,然后上马云家看一下这IC多少钱,那么这个耳放价格大概是这个DAC价格的50倍左右,比如PCM1794价格是40块左右,那么基于这个DAC的解码器价格就是在2000以下才是合理的
第三,如果能看运放型号的,也要查询一下价格,运放超过50块的不要
像你说的这个M500,就参数和价格而言,它是合理,就音质来说,没的说,肯定是可以了,你就是上万这解码器对于这机子来说,音质也不会有多少提升的
但我本人是不会买的,首先,我没有钱,第二,我可以用更少的成本自己画板打样,200块左右,音质差不了多少

最最重要的,纯耳放一定不要买!一定不要买!一定不要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买解码带耳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