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2124 STM32完整例程下载

楼主(2019-09-05):
如题分享,转载内容

#include "wk2xxx.h"
#include "sp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void WK2XXX_RS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A.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4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PA.4 输出高
}
void WK2XXX_Reset_Init(void)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0
delay_ms(1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1
delay_ms(100);

}
/*************************************************************************/
//函数功能:初始化SPI片选信号CS,并把CS的默认状态设置为高电平
//
//
/*************************************************************************/
void SPI_CS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3;        //PA.4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4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PA.4 输出高
}
/*************************************************************************/
//函数功能:初始化SPI总线,设置SPI总线为0模式
/*************************************************************************/
void SPI_BUS_Init(void)
{

        SPI1_Init();                   //初始化SPI
        SPI1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8);        //设置为10M时钟,高速模式
}
/*************************************************************************/
//函数功能:设置CS信号为高电平
/*************************************************************************/
void SPI_CS_H(void)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
/*************************************************************************/
//函数功能:设置CS信号为低电平
/*************************************************************************/
void SPI_CS_L(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
/*************************************************************************/
//函数功能:初始化SPI接口
/*************************************************************************/
void WK2XXX_SPI_Init(void)
{
        SPI_CS_Init();
        SPI_BUS_Init();

}

/*************************************************************************/
//函数功能:写寄存器函数(前提是该寄存器可写,某些寄存器如果你写1,可能会自动置1,具体见数据手册)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数(C0C1)
//      reg:为寄存器的地址(A3A2A1A0)
//      dat:为写入寄存器的数据
//注意:在子串口被打通的情况下,向FDAT写入的数据会通过TX引脚输出
//*************************************************************************/
void Wk2xxxWriteReg(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dat)
{
         SPI_CS_L();//片选使能
         SPI1_ReadWriteByte(((port-1)<<4)+reg); //写控制字节
         SPI1_ReadWriteByte(dat); //写数据
         SPI_CS_H();//片选无效
}

/*************************************************************************/
//函数功能:读寄存器函数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数(C0C1)
//      reg:为寄存器的地址(A3A2A1A0)
//      rec_data:为读取到的寄存器值
//注意:在子串口被打通的情况下,读FDAT,实际上就是读取uart的rx接收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Wk2xxxReadReg(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rec_data;
        SPI_CS_L();        //片选使能
        SPI1_ReadWriteByte(0x40+((port-1)<<4)+reg);//写控制字节,控制命令构成见数据手册
        rec_data=SPI1_ReadWriteByte(0);//接收返回的数据
        SPI_CS_H();        //片选无效
        return rec_data;
}
/**************************** Wk2xxxWriteFifo*********************************************/
//函数功能:该函数为写FIFO函数,通过该函数写入的数据会直接进入子串口的发送FIFO,然后通过TX引脚发送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端口号(C0\C1)
//      *wbuf:写入数据部分
//      len:  写入数据长度
//
/*************************************************************************/
void Wk2xxxWriteFifo(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w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char n;
         SPI_CS_L(); // 片选有效
         SPI1_ReadWriteByte(0x80+((port-1)<<4)); //写FIFO控制指令
          for(n=0;n<len;n++)
            {
             SPI1_ReadWriteByte(*(wbuf+n));
                }
         SPI_CS_H();        //片选无效

}

/**************************** Wk2xxxReadFifo*********************************************/
//函数功能:该函数为读FIFO函数,通过该函数可以一次读出多个接收FIFO中的数据,最多256个字节
//参数:port:为子串口的端口号(C0\C1)
//      *rbuf:写入数据部分
//      len:  写入数据长度
//
/*************************************************************************/
void Wk2xxxReadFifo(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r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char n;
         SPI_CS_L();//片选有效
         SPI1_ReadWriteByte(0xc0+((port-1)<<4));        //写读fifo控制指令
         for(n=0;n<len;n++)
           {
                *(rbuf+n)=SPI1_ReadWriteByte(0);
           }
         SPI_CS_H();//片选无效
         //return 0;
}

/*************************************************************************/
//函数功能:此函数主要是通过读写wk2xxx的寄存器来判断主接口的通信时序是否有问题
//参数:无
//返回值:rv表示返回值,0成功
/*************************************************************************/
unsigned char Wk2xxxTest(void)
{
        unsigned char rec_data,rv;
//主接口为SPI
        rec_data=Wk2xxx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
        if(rec_data==0x30)
                return rv;
        else
                {
                        rv=1;
                        return rv;
                }

}
/******************************Wk2xxxInit*******************************************/
//函数功能:本函数主要会初始化一些芯片基本寄存器;
/*********************************************************************************/
void Wk2xxxInit(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char gena,grst,gier,sier,scr;
        //使能子串口时钟
    gena=Wk2xxx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
        switch (port)
    {
          case 1://使能子串口1的时钟
              gena|=WK2XXX_UT1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2://使能子串口2的时钟
              gena|=WK2XXX_UT2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3://使能子串口3的时钟
              gena|=WK2XXX_UT3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4://使能子串口4的时钟
              gena|=WK2XXX_UT4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
        //软件复位子串口
        grst=Wk2xxx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
        switch (port)
    {
          case 1://软件复位子串口1
              grst|=WK2XXX_UT1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2://软件复位子串口2
              grst|=WK2XXX_UT2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3://软件复位子串口3
              grst|=WK2XXX_UT3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4://软件复位子串口4
             grst|=WK2XXX_UT4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
  //使能子串口中断,包括子串口总中断和子串口内部的接收中断,和设置中断触点
        gier=Wk2xxx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
        switch (port)
    {
          case 1://子串口1中断使能
              gier|=WK2XXX_UT1IE;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case 2://子串口2中断使能
              gier|=WK2XXX_UT2IE;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case 3://子串口3中断使能
              gier|=WK2XXX_UT3IE;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case 4://子串口4中断使能
              gier|=WK2XXX_UT4IE;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gier);
              break;
         }
         //使能子串口接收触点中断和超时中断
         sier=Wk2xxxReadReg(port,WK2XXX_SIER);
//         sier |= WK2XXX_RFTRIG_IEN|WK2XXX_RXOUT_IEN;
         sier |= WK2XXX_RFTRIG_IEN;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IER,sier);
         // 初始化FIFO和设置固定中断触点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FCR,0XFF);
         //设置任意中断触点,如果下面的设置有效,那么上面FCR寄存器中断的固定中断触点将失效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RFTL,0X08);//设置接收触点8个字节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TFTL,0X10);//设置发送触点为16个字节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使能子串口的发送和接收使能
         scr=Wk2xxxReadReg(port,WK2XXX_SCR);
         scr|=WK2XXX_TXEN|WK2XXX_RXEN;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CR,scr);
}

/******************************Wk2xxxClose*******************************************/
//函数功能:本函数会关闭当前子串口,和复位初始值;
/*********************************************************************************/

void Wk2xxxClose(unsigned char port)
{
    unsigned char gena,grst;
        //复位子串口
        grst=Wk2xxx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
        switch (port)
    {
          case 1://软件复位子串口1
              grst|=WK2XXX_UT1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2://软件复位子串口2
              grst|=WK2XXX_UT2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3://软件复位子串口3
              grst|=WK2XXX_UT3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case 4://软件复位子串口4
              grst|=WK2XXX_UT4RST;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RST,grst);
              break;
         }
        //关闭子串口时钟
    gena=Wk2xxxRead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
        switch (port)
    {
          case 1://使能子串口1的时钟
              gena&=~WK2XXX_UT1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2://使能子串口2的时钟
              gena&=~WK2XXX_UT2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3://使能子串口3的时钟
              gena&=~WK2XXX_UT3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case 4://使能子串口4的时钟
              gena&=~WK2XXX_UT4EN;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ENA,gena);
              break;
         }
}

/**************************Wk2xxxSetBaud*******************************************************/
//函数功能:设置子串口波特率函数、此函数中波特率的匹配值是根据11.0592Mhz下的外部晶振计算的
// port:子串口号
// baud:波特率大小.波特率表示方式,
//
/**************************Wk2xxxSetBaud*******************************************************/
void Wk2xxxSetBaud(unsigned char port,int baud)
{
        unsigned char baud1,baud0,pres,scr;
        //如下波特率相应的寄存器值,是在外部时钟为11.0592的情况下计算所得,如果使用其他晶振,需要重新计算
        switch (baud)
        {
      case 600:
                        baud1=0x4;
                        baud0=0x7f;
                        pres=0;
      break;
      case 1200:
                        baud1=0x2;
                        baud0=0x3F;
                        pres=0;
                        break;
      case 2400:
                        baud1=0x1;
                        baud0=0x1f;
                        pres=0;
                        break;
      case 4800:
                        baud1=0x00;
                        baud0=0x8f;
                        pres=0;
                        break;
      case 9600:
                        baud1=0x00;
                        baud0=0x47;
                        pres=0;
                        break;
      case 19200:
                        baud1=0x00;
                        baud0=0x23;
                        pres=0;
                        break;
      case 38400:
                        baud1=0x00;
                        baud0=0x11;
                        pres=0;
                        break;

      case 76800:
                        baud1=0x00;
                        baud0=0x08;
                        pres=0;
                        break;

      case 1800:
                        baud1=0x01;
                        baud0=0x7f;
                        pres=0;
                        break;
      case 3600:
                        baud1=0x00;
                        baud0=0xbf;
                        pres=0;
                        break;
      case 7200:
                        baud1=0x00;
                        baud0=0x5f;
                        pres=0;
                        break;
      case 14400:
                        baud1=0x00;
                        baud0=0x2f;
                        pres=0;
                        break;
      case 28800:
                        baud1=0x00;
                        baud0=0x17;
                        pres=0;
                        break;
      case 57600:
                        baud1=0x00;
                        baud0=0x0b;
                        pres=0;
      break;
      case 115200:
                        baud1=0x00;
                        baud0=0x05;
                        pres=0;
                        break;
      case 230400:
                        baud1=0x00;
                        baud0=0x02;
                        pres=0;
                        break;
      default:
                        baud1=0x00;
                        baud0=0x00;
                        pres=0;
    }
        //关掉子串口收发使能
        scr=Wk2xxxReadReg(port,WK2XXX_SCR);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CR,0);
        //设置波特率相关寄存器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PAGE,1);//切换到page1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BAUD1,baud1);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BAUD0,baud0);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PRES,pres);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PAGE,0);//切换到page0
        //使能子串口收发使能
        Wk2xxxWriteReg(port,WK2XXX_SCR,scr);

}
/*****************************Wk2xxxSendBuf****************************************/
//本函数为子串口发送数据的函数,发送数据到子串口的FIFO.然后通过再发送
//参数说明:port:子串口端口号
//          *sendbuf:需要发送的数据buf
//          len:需要发送数据的长度
// 函数返回值:实际成功发送的数据
//说明:调用此函数只是把数据写入子串口的发送FIFO,然后再发送。1、首先确认子串口的发送FIFO有多少数据,根据具体情况、
//确定写入FIFO数据的个数,
/*********************************************************************/
unsigned int Wk2xxxSendBuf(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sendbuf,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int ret,tfcnt,sendlen;
         unsigned char  fsr;

         fsr=Wk2xxxReadReg(port,WK2XXX_FSR);
         if(~fsr&WK2XXX_TFULL )//子串口发送FIFO未满
         {

             tfcnt=Wk2xxxReadReg(port,WK2XXX_TFCNT);//读子串口发送fifo中数据个数
                 sendlen=256-tfcnt;//FIFO能写入的最多字节数

                 if(sendlen<len)
                 {
                        ret=sendlen;
                        Wk2xxxWriteFifo(port,sendbuf,sendlen);
                 }
                 else
                 {
                         Wk2xxxWriteFifo(port,sendbuf,len);
                         ret=len;
                 }
          }

         return ret;
}

/*****************************Wk2xxxGetBuf****************************************/
//本函数为子串口接收数据函数
//参数说明:port:子串口端口号
//          *getbuf:接收到的数据buf
// 函数返回值:实际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unsigned int Wk2xxxGetBuf(unsigned char port,unsigned char *getbuf)
{
        unsigned int ret=0,rfcnt;
        unsigned char fsr;
        fsr=Wk2xxxReadReg(port,WK2XXX_FSR);
        if(fsr&WK2XXX_RDAT )//子串口发送FIFO未满
          {
             rfcnt=Wk2xxxReadReg(port,WK2XXX_RFCNT);//读子串口发送fifo中数据个数
                 if(rfcnt==0)//当RFCNT寄存器为0的时候,有两种情况,可能是256或者是0,这个时候通过FSR来判断,如果FSR显示接收FIFO不为空,就为256个字节
                 {rfcnt=256;}
                 Wk2xxxReadFifo(port,getbuf,rfcnt);
                 ret=rfcnt;
           }
         return ret;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wk2xxx.h"
#include "exti.h"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unsigned int g=0;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1,dat2,dat3,dat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关闭外部中断,避免当前处理程序被其他中断打断
        if(EXTI_GetFlagStatus(EXTI_Line2)!= RESET)
        {

        g=Wk2xxxReadReg(1,WK2XXX_GIFR);//判断中断源
        do
        {
                if(g&WK2XXX_UT4INT) //判断子串口4
                {
                        while((Wk2xxxReadReg(4,WK2XXX_FSR)&WK2XXX_RDAT))//判断接收fifo中是否有数据,直到把FIFO读空
                        {
                                dat4 = Wk2xxxReadReg(4,WK2XXX_FDAT);
//                                printf("dat4= 0x%x\r\n",dat4);
                                delay_ms(1);
                                Wk2xxxWriteReg(4,WK2XXX_FDAT,dat4);
                        }
                }

                if(g&WK2XXX_UT3INT)  //判断子串口3
                {
                        while((Wk2xxxReadReg(3,WK2XXX_FSR)&WK2XXX_RDAT))
                        {
                                dat3 = Wk2xxxReadReg(3,WK2XXX_FDAT);
//                                printf("dat3= 0x%x\r\n",dat3);
                                delay_ms(1);
                                Wk2xxxWriteReg(3,WK2XXX_FDAT,dat3);
                        }
                }

                if(g&WK2XXX_UT2INT)//判断子串口2
                {
                        while((Wk2xxxReadReg(2,WK2XXX_FSR)&WK2XXX_RDAT))
                        {
                                dat2=Wk2xxxReadReg(2,WK2XXX_FDAT);
//                                printf("dat2= 0x%x\r\n",dat2);
                                delay_ms(1);
                                Wk2xxxWriteReg(2,WK2XXX_FDAT,dat2);
                        }
                }

                if(g&WK2XXX_UT1INT)//判断子串口1
                {
                        while((Wk2xxxReadReg(1,WK2XXX_FSR)&WK2XXX_RDAT))
                        {
                                dat1 = Wk2xxxReadReg(1,WK2XXX_FDAT);
//                                printf("dat1= 0x%x\r\n",dat1);
                                delay_ms(1);//需要加适当的延时处理,不然stm32发送数据会出错
                                Wk2xxxWriteReg(1,WK2XXX_FDAT,dat1);
                        }
                }
        }
        while((0x0f&Wk2xxxReadReg(1,WK2XXX_GIFR))!=0);  //判断是否还有中断,没有中断再退出,有其他中断继续处理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LINE2上的中断标志位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0x00);
        Wk2xxxWriteReg(WK2XXX_GPORT,WK2XXX_GIER,0x0F);//对于有些MCU是下降沿中断,这里做一个处理,先关闭中断,然后再打开制造一个下降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bau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EXTIX_Init();
        /*STM32F103
        CS   -------> PA4
        SCK  -------> PA5
        MOSI -------> PA7
        MISO -------> PA6
        RST  -------> PA3
        IRQ  -------> PA2*/

        baud = B115200;

        WK2XXX_RST_Init();
        WK2XXX_SPI_Init();
        WK2XXX_Reset_Init();
        Wk2xxxInit(1);
        Wk2xxxSetBaud(1,baud);
        Wk2xxxInit(2);
        Wk2xxxSetBaud(2,baud);
        Wk2xxxInit(3);
        Wk2xxxSetBaud(3,baud);
        Wk2xxxInit(4);
        Wk2xxxSetBaud(4,baud);
        while(1)
        {
        }
}

网友A(2020-07-24):
请问这是stm32哪个系列的程序,stm32f407可以用这个吗

网友B:
这应该是比较通用的代码了,很厉害

网友C(2021-01-11):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函数的while((0x0f&Wk2xxxReadReg(1,WK2XXX_GIFR))!=0);
必须改为:while((0x0f&(g=Wk2xxxReadReg(1,WK2XXX_GIFR)))!=0);
否则会有BUG,个人实测!!!这个问题搞了我很长时间。我还以为底层SPI驱动有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函数的while((0x0f&Wk2xxxReadReg(1,WK2XXX_GIFR))!=0);
必须改为:while((0x ...

它家的芯片提供的例程确实有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个bug困扰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