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萌询问怎么能尽快进入单片机的学习

楼主(2019-09-05):
新萌入坑,想学习单片机,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好一点的推荐,书籍,文章或者课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网上很多吧,周立功,郭天祥,普中等等,看哪个适合你你就看哪个视频,跟着视频做就行,有C基础的话很好入门

网友B:
照着一本书硬啃,入门以后可以参考其他同类书籍,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那样脑子会乱

网友C:
可以先学51C语言,然后买个开发板,边学边做

网友D:
我40多岁开始学习单片机,C51,真是10天学会。原来学习过FORTURN、dBASE,自学过FoxPRO、BASIC、VB(熟练)、VBS(熟练)、C(生疏),个人对编程比较喜欢吧。
建议先不买书,书大多乱,要么废话多,要么不知深浅。先看一点点视频(少量即可),接着买配套开发板。我是看郭天祥的视频,板是抄的。郭的视频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现场编写程序,中间还有出错、找错,很真实。第一个程序,是最简单的程序,也是最伟大的程序《点亮一个LED》。后来学了MSP430,业界最低功耗,TI大厂,满足了需求。STM32、PIC、AVR放弃了。特别是AVR从来不看好。DSP、FPGA太专业,PLC太单调。

网友E:
本人是本科生,正在学51单片机,大一学校开的C语言,之后就开始上手STC89C52,用的是郭天祥的《51单片机》,51是最基本的,如果想深入的话,可以在学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