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程序,为什么停在最后一位!

楼主:
问题描述:我想通过一个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9600  4800  2400 ,现在时显示到2400后,再按一次会有显示一个单个0 才显示9600.#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0;
sbit k1=P3^7;
sbit led=P3^6;
uchar duan[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 (uint z);
void display (uint dat);
void key ();
  main()
  {

  while(1)
  {

           key();

           if(num==1)
           {
                    display(9600);

           }
           if(num==2)
           {

             display(4800);

           }
           if(num==3)
           {
            display(2400);
                //P1=0X00;

           }
        }

  }

void display (uint dat )

{
  uchar qian,bai,shi,ge;

qian=dat/1000; //得到千位数
bai=dat%1000/100; //得到百位数
shi=dat%100/10; //得到十位数
ge=dat%10;  //得到个位

         P2=0xFF;
         P1=0X01;
         P2=duan[qian];
         delay(1);

         P2=0xFF;
         P1=0X02;
         P2=duan[bai];
         delay(1);

         P2=0xFF;
         P1=0X04;
           P2=duan[shi];
     delay(1);

         P2=0xFF;
         P1=0X08;
           P2=duan[ge];

           delay(1);
}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200;y>0;y--);

}
void key ()
{
if(k1==0)
    delay(10);
  if(k1==0)
  {
         while(!k1);
             num=num+1;
         if(num>3)
          num=0;
  }

}

网友A(2019-09-05):
显示程序里加P1=0X00;

网友B:
程序改为
if(num==1)
           {
                    display(9600);

           }
       else
           if(num==2)
           {

             display(4800);

           }
   else
           if(num==3)
           {
            display(2400);
                //P1=0X00;

           }
就好了

网友C:
~~~~~~~
正常运行的。。。。。。。
main中的if略有修改

~~~~~~~~~~~~~~~

网友C:
按显示的顺序修改的了。。。。。。显示中的if判断

网友D:
key()函数中的num值的变换过程是 0 1 2 3 0 1 2 3
main函数中只判断了 1 2 3

网友E:
引用 网友C:
~~~~~~~
正常运行的。。。。。。。
main中的if略有修改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