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单片机的PCA模块寄存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9-09-05):
用PCA模块作PWM,8、7、6位都是正常的可以改变占空比,但是测试10位的时候,需要操作PCA_PWM寄存器,但是发现只有第一次写的时候是正确的,再次进行操作的时候,比如PCA_PWM0 |= 0X20;理论上结果应该是等于BIN1110 0000,但是!结果却是BIN1100 0000,试过先写10位跟9位再写低八位,也试过关闭比较功能再赋值,结果都是都为零或者只有一位为1。是不是寄存器的问题还是我操作有什么不正确的。
进行与操作就更不对了,结果10位跟9位都是0了。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我也不会,我只会改变占空比,不会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我只会改变占空比,不会改变频率

678位的都可以的,很简单,就是这个10位的总是装不进去,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也是解决了,只要复位寄存器就可以了